[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32WG10N 影像變單色

楼主(2017-03-18):
請教各位專家, 近日小弟的16:9寬螢幕突然開機顯示單色,不拆開機殼, 看不出所以然. 請參考附件.因畫質不錯,捨不得丟.
是否有人可以指點迷津?
以前自己換過另一台Toshiba 29Z50G 映像管座. 但這次看起來不像是映像管座的問題.
懇請各位專家協助.
感謝

网友:
詢問問題請勿發到維修實例區

网友:
參考一下這篇,幾乎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08-1-1.html

楼主:
感謝WISH大的指正. 常常在本網學知識,卻沒注意發文規則. 抱歉.
十分感謝gsm7大這麼快的回覆. 指引問題方向.已概略讀了該連結. 我會找時間補焊CRT後面電路板. 看看結果如何.

网友:
这种故障先补焊RGB板;

查RGB板供电200伏

不行再查主板至RGB板的R.G.B三基色信号电压是否一样
来判断故障是解码还是视放板问题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補焊三色電晶體時發現一些ˊ電容漏液. 買新電容一併換. 紅圈為更換電容 .藍圈為補焊.CRT管座也補焊.
通電後出現ˋ新症狀. 螢幕不亮, 另一張照片的RELAY一直答答切換,螢幕偶爾出現如相機閃光.因閃光速度快,無法拍照.我想辦法再拍看看
其次,還要搜尋站上其他相關文章.自己多學習
如有先進不吝賜教指點,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