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陰莖移植不難!醫師:問題是如何接受「第三者」

楼主(2017-03-19):
這個第三者很有意思,牛、馬算不算第三者!
問題多多,還是算了吧!人類老是想搶扮演上帝工作角色,小心天譴!
轉貼部份內容:
移植技術不斷精進,醫界移植手術正從「延續生命」進而「改善生命」努力,專家評估台灣不管是換手臂、換臉甚至陰莖移植都做得到,不過捐贈意願及受贈者的心理層面才是問題。

-- 原址請參考 --
陰莖移植不難!醫師:問題是如何接受「第三者」

网友:
這明明是下半身的事  上半身只會出張嘴

楼主:
想到小木偶伸縮自如的鼻子!為何不直接接到鼻子上,方便好用,唉這醫師太沒想像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到小木偶伸縮自如的鼻子!為何不直接接到鼻子上,方便好用,唉這醫師太沒想像力了 ...

根據 不可靠消息....

小木偶 後來精神分裂了....

正當 小木偶 的天賦異"柄" 要派上用場時
她的愛人, 深情問了一句: "你愛我嗎?"...
小木偶說:"愛,愛死你了..."
結果: 縮回去了...

下一回,小木偶 學聰明了,同樣的情境又上演了
她: "你愛我嗎?"...
小木偶這次記取上次的教訓,說:"不愛,絶對不愛..."
結果: 這次成功了,但愛人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據 不可靠消息....

小木偶 後來精神分裂了....

小木偶 太沒有經驗了...
只要唱那首 "愛 與 不愛, 都需要勇氣, 我們都ooxx...."
然後, 然後愛人就不會走了... (牛是來亂的... 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 不可靠消息....

小木偶 後來精神分裂了....

我了解的小木偶版本是,說謊話鼻子會變大,變長,說實話則會恢復正常,所以小木偶要做那檔事,必需不斷、持續的說謊和說實話,否則做不下去!

网友:
可以換口味

网友B:
這個手術不難,就是3條海綿體白膜縫好,血管尿道接好,表皮縫上,神經接上,剩下等他好

問題是血管通不通靠運氣,神經連不連的上還是運氣,組織會不會有過敏反應外觀變成回力鏢還是賭運氣

一輩子的抗排斥藥也是跑不掉

正常醫生應該會建議作人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手術不難,就是3條海綿體白膜縫好,血管尿道接好,表皮縫上,神經接上,剩下等他好

問題是血管通不通 ...

意思就是⋯零件雖然升級了,可是只能垂垂囉

网友:
基本上需要移殖陰莖大多不是外傷就是腫瘤切除,大致上陰莖球還在,移殖的重點就是把缺的接上去
萬一神經沒接上,當然就沒有感覺,只能說裝爽的
至於要硬起來除了神經刺激,視覺聽覺也能作用,再不行就打罌粟鹼,不過這一針下去會硬個老半天,是用來測心因性還是器質性陽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