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頻傳輸線的阻抗測量方式

楼主(2017-03-19):
1.在高頻領域常用的傳輸線阻抗有50/75/450歐姆等,但如何以簡易的方式測量呢?請欣賞影片中的介紹,即使用LCR表分別測出該段傳輸線的電容量(尾端開路),及電感量(尾端短路),並帶入公式Z=(L/C)開根號求得.
2.片尾,並說明了50/75歐姆傳輸線在RADIO的信號傳送與接收如何選擇.

网友A:
有幾個疑問,阻抗跟頻率有關,一般LCR頂多到200Khz,我懷疑高頻時的阻抗會有不少差異。另外就是影片中的LCR表太過陽春,要量低於uH的電感有很大問題,一般要以100Khz量測nH等級的電感,光ˋ是中國製夾具就要五千以上,更不用說是Agilent原廠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幾個疑問,阻抗跟頻率有關,一般LCR頂多到200Khz,我懷疑高頻時的阻抗會有不少差異。另外就是影片中的LCR ...

這裏提的,應該是特性阻抗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F%E6%A8%A1%E5%9E%8B

https://read01.com/5MaDGn.html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060821000011KK10054
特性阻抗假設一根完美電纜無限延伸,在發射端的頻率阻抗稱為 "特性阻抗"。測量特性阻抗時,可在電纜的另一端用特性阻抗的等值電阻終接,其測量結果會跟輸入信號的頻率有關.. 特性阻抗的測量單位為歐姆(Ohm or Ω).在高頻率一路提高時, 特性阻抗會漸近於固定值. 例如同軸線將會是50或75歐姆. 而對絞線(用於電話及網路通訊)將會是100歐姆(在高於1MHz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幾個疑問,阻抗跟頻率有關,一般LCR頂多到200Khz,我懷疑高頻時的阻抗會有不少差異。另外就是影片中的LCR ...

影片中的 LC 表不是一般市售的 LCR 數字電橋,是 DIY 玩家自製的唯獨不能測 R。
例如 LC2010,用 lc meter 去網路搜尋圖片可以看到一大堆。
線路圖

這個 LC 表在測小 pF 與 uH 時測試頻率高達六百多 KHz 接近元件的實際工作頻率,電感的解析度為 0.01uH,電容的解析度為 0.1pF。
用來測無線電線路用的 L 與 C 非常好用,因為採用比較法所以每次測量前都須歸零的方式,讓校正非常簡單且讀出的數值也相當準確。
我自己也有做一台,專門用來測量高頻用途的微小電感與電容。

楼主:
依據duck大的提示,意外發現它竟然比一般的LCR meter,具有極低的量測範圍,其乃利用LC諧振原理來達成.請參閱相關產品資料: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
有興趣且想詳細看的可以看這裡http://electronics-diy.com/lc_meter.php
裡面有原理說明與零件清單,料件便宜好取得製作也算是簡單等級的。
對岸的套件又擴增大電容與大電感的檔位,想省麻煩的就直接去買比較快。

由於其運算就是基於這個公式。
所以小電容小電感就是高頻率工作,大電容大電感就是低頻率工作,又保留一個工作頻率顯示的 Jump 讓使用者能夠了解,實際顯示的數字要乘 10 倍也就是要在最右邊補一個零。

网友:
不錯喔,還有這好東西。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這很適合業餘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