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CO TL2622TRE 白屏

楼主(2017-03-19):
TECO TL2622TRE 2012年

故障情況:白屏

故障畫面

銘牌

內部照

電源板

主機板

量測屏電壓為6V,正常應該是12V才對,拆下屏線再量測一樣是6V,判斷故障點應在主機板

在主機板上查找,查出故障點為此顆MOS  FDS4435

更換一顆新的 FDS4435 後12V出現了

上電測試看看,畫面也正常出現了

組裝好後的正畫面

网友:
大師 完修一台 恭喜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厲害!12.000V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
一修大師果然厲害:lol

网友:
請問主板零件如此多,如何查出是MOS故障?還請賜教!謝謝

网友:
請問主板零件如此多,如何查出是MOS故障?+1

网友:
恭喜完修,Hank大一出手,沒有修不好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因為白屏沒畫面,一休大師從TCON那裏開始測量,發現輸入電壓不正常,往回追到主板上的MOS輸入12V,但輸出僅6V,經量測MOS掛了,所以更換那顆就完修

网友:
恭喜hankhu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利害內,我還當作面板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