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禾聯HD-26V22電源板要如何強制啟動

楼主(2017-03-20):
電視型號:禾聯HD-26V22

將電源本PNO跟5VSB短接沒反應,試過1K電阻2K電阻都沒反應,不知是發生何事
但是使用原本主機板卻是可以開啟,開機後電壓拉低到4V

請各位高手幫忙解答

网友:
電壓被拉低.....一般來說   電源管理有問題...或是電容

网友A:
有的電源板~
還要在5v 跟gnd 加個負載~
不然無法啟動~

网友B:
請教接紅線那頭是5v還是5vbs,紅線那頭待機量本身有5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接紅線那頭是5v還是5vbs,紅線那頭待機量本身有5v嗎?

紅色的是5VSB 待機電壓 量測是有的 用原廠主板可以正常啟動 所以電源版應該也是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電源板~
還要在5v 跟gnd 加個負載~
不然無法啟動~

謝謝 大大n_116|

我在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電源板~
還要在5v 跟gnd 加個負載~
不然無法啟動~

請問大大 附載用多少啊? 我用1K跟2K可以開了,但是斷斷續續 背光秒亮秒暗...上原本主板開機不會啊

网友C:
禾聯很少壞電源板的~都壞主板~!!由其腳在底部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禾聯很少壞電源板的~都壞主板~!!由其腳在底部那種~!

謝謝 有沒有高手知道要如何強制啟動電源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附載用多少啊? 我用1K跟2K可以開了,但是斷斷續續 背光秒亮秒暗...上原本主板開機不會啊 ...

加5V燈泡或5VLED或5W10歐的水泥電阻~
反正5W以上的負載~
不要超過電源板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