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點讀筆異常,可充電使用,但拔除電源後無法使用

楼主(2017-03-20):
各位大大好:
        小朋友的點讀筆壞了,目前如果插著micro usb是可以正常使用,也有正常充電,
但是一把micro usb拔除後,點讀筆就關機無法使用,也無法開機,鋰電池也換過了,充完電,量測電池端的電壓也有4.2V,
但是就是無法使用,實在是找不出原因,直接使用電源供應器供電也是不行

正面

正面

正面照片

背面

背面

反面照片

UN8HX

UN8HX

充電IC UN8HX,插入MICRO USB,有量測輸出有4.2V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請問是否有測試過電源開關是正常,鋰電池的正電不經過開關是否可開機,這個開關很會接觸不良

网友:
懷疑是開關問題
不知道您都拿三用電表測試過開關了嗎?

网友:
開關問題+1..

楼主:
我確定開關的部分是好的,還是找不出原因來

因為一邊量一邊拍照,來來回回好幾次,
下面的電壓4.42V最後量測都變成了4.2V,只是照片已經拍了,所以就沒有重新拍,
手有點抖造成照片模糊,抱歉

1.未上電,開關靠右量測,表筆放在開關1 3 腳位,0.3歐姆,導通ON

開關量測ON

開關量測ON

2.未上電,開關靠左量測,表筆放在開關1 3 腳位,未導通OFF

開關量測OFF

開關量測OFF

3.上5V電,開關靠左量測,紅筆放在開關1,黑筆放在接地,電壓4.42V

電壓量測1

電壓量測1

4.上5V電,開關靠左量測,紅筆放在開關3,黑筆放在接地,電壓0V

電壓量測2

電壓量測2

5.上5V電,開關靠右量測,紅筆放在開關3,黑筆放在接地,電壓4.24V

電壓量測3

電壓量測3

6.上5V電,開關靠左量測,紅筆放在電池的正極,黑筆放在接地,電壓0V

電壓量測4

電壓量測4

7.上5V電,開關靠右量測,紅筆放在電池的正極,黑筆放在接地,電壓4.41V

電壓量測5

電壓量測5

最後,直接拔掉MICRO USB,電池側上電供4.2V,不管開關靠右或靠左,點讀筆還是無法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確定開關的部分是好的,還是找不出原因來

因為一邊量一邊拍照,來來回回好幾次,

我是說量測鋰電池對開關三個腳位的電壓,不是外接電源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說量測鋰電池對開關三個腳位的電壓,不是外接電源的電壓

抱歉....誤會您的意思了

1.電池側直接上電供 3.97V,黑棒接地、紅棒接電池正,3.97V

上電供1

上電供1

2.電池側直接上電供 3.97V,開關靠左,黑棒接地、紅棒接開關角位1,0.27V

上電供2

上電供2

3.電池側直接上電供 3.97V,開關靠右,黑棒接地、紅棒接開關角位1,3.97V

上電供3

上電供3

還是無法開機........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