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液晶電視,面板上半部有花紋

楼主(2017-03-21):
sony 液晶電視面板靠上端有花紋(如圖),請問這是面板問題或是其他問題?

PS:電視是親戚家裡在使用,過去作客看到,順手拍了故障畫面,忘了抄型號,請見諒!!

网友A:
面板漏液,面板掛了

网友:
是面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漏液,面板掛了

感謝前輩的指點

正常使用下'無撞擊,為何會面板露液?

電視如繼續使用,面板漏液區域會繼續擴大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的指點

正常使用下'無撞擊,為何會面板露液?

(正常使用情形下)

1.如果你是一開機是正常的,過了幾分鐘後慢慢跑出你圖示花紋

那因該是受潮導致面板內部變質NG (不是環境潮濕,就是你&家人有用濕毛巾去擦電視)

2.電視幾乎7-11多是開機狀態,縮短面板壽命

网友:
這張看起來有鬼影會不會是IC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使用情形下)

1.如果你是一開機是正常的,過了幾分鐘後慢慢跑出你圖示花紋

這台 SONY 液晶電視已有相當年紀了,只是覺得奇怪,液晶漏液為何不是一整"陀",卻有如人體肌膚擦傷一般,很有美感..

電源一開,面板上部的圖文就會出現
鬼影部分:眼睛看電視沒有發現鬼影 ,不知是否老店是反應時間慢,用手機拍照,而出現殘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 SONY 液晶電視已有相當年紀了,只是覺得奇怪,液晶漏液為何不是一整"陀",卻有如人體肌膚擦傷一般, ...

gg2y大對了你好像忘了打上型號,不知還來不來得及編輯補上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gg2y大對了你好像忘了打上型號,不知還來不來得及編輯補上型號

當時只顧著給畫面拍照,忘了抄型號下來,只知道他是台老 SONY

网友D:
有機會修的話,建議先查面板(及T-CON)5大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機會修的話,建議先查面板(及T-CON)5大電壓。

如面板漏液晶,除了換面板外還能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面板漏液晶,除了換面板外還能修嗎?

別無他法~~如果你知道有誰會趕快去拜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面板漏液晶,除了換面板外還能修嗎?

不像漏液,比較像反射板及導光板間進水,鬼影可能5大電壓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