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4741g 鉭電容如何解焊?

楼主(2017-03-21):
借之前大大的圖
問題一樣會自動斷電
但是小弟鉭電容用熱風嗆吹不下來300~480都試過了
錫都融不開
請問各位大大幫幫小弟

順便請問各位大大
筆電的右鍵那個元件叫甚麼阿。
這台筆電的右鍵也壞了。

网友A:
你原本的標題就下這樣︰
ACER aspire 4741g 鉭電容

我不知道別人這樣看的懂嗎?至少我看不懂,我幫你改成︰
ACER aspire 4741g 鉭電容如何解焊?

以後請寫清楚,謝謝配合

网友B:
這個元件... 看起來應該很大顆... 一定要堅持用熱風槍吹??

要不要試著用烙鐵,
先讓它吃點有鉛的錫, 再雙邊輪流加熱, 用烙鐵把它請下來?

牛之前的工作主板是誇張了點, 鉭電容直接爆開, 就是用烙鐵修好的!!
工作主板爆電容: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345623576

网友C:
有沒有雙刀流 拿兩支烙鐵的高手  站出來 演示一下...
------------
你先拿烙鐵補些錫上去  之後會比較好拆/融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本的標題就下這樣︰
ACER aspire 4741g 鉭電容

謝WISH提醒。下次會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元件... 看起來應該很大顆... 一定要堅持用熱風槍吹??

要不要試著用烙鐵,

謝牛大提供的方法,已經插下換好了。
接下來就等試機了

网友B:
"這台筆電的右鍵也壞了。"

是 滑鼠板 的右鍵嗎? 那就是一顆開關而已..
只是型號眾多, 找一樣型號的來替換就行!

网友:
如果確定電容壞,又有找到零件,我會把兩邊腳剪掉,再拿烙鐵把腳移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雙刀流 拿兩支烙鐵的高手  站出來 演示一下...
------------
你先拿烙鐵補些錫上去  之後會比較好 ...

小弟也是這樣做,補錫不要補太少,烙鐵溫度要夠,下手要快,以免掉銅箔

网友D:
熱風槍會吹不下來?你有用小一點的吹口嗎?

网友:
我是拿2支60瓦的烙鐵,先加點錫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熱風槍會吹不下來?你有用小一點的吹口嗎?

沒錯就是用最小的,溫度,風速都調最大。
但是錫還是沒動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筆電的右鍵也壞了。"

是 滑鼠板 的右鍵嗎? 那就是一顆開關而已..

請問大大這種可以裝嗎??我的也是五隻腳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c&id=8682293922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這種可以裝嗎??我的也是五隻腳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1580 ...

能不能裝, 要您自行對看看規格!
您找到的是 6mm*6mm*2.7mm, 如果尺寸對, 能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