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霹靂神電蚊拍 3號電池版 無高壓

楼主(2017-03-21):
大家好,家裡有買過霹靂神鋰電池的電蚊拍,覺得不錯用,電的蚊子不要不要的
但是覺得體積太大,又買了一個普通3號電池版的
沒想到買了一年多,就壞掉了,症狀是無高壓

查詢版上文章,常見的大概就是按鈕壞掉 塑膠電容更換
a.按鈕部分,電阻檔量起來正常
b.塑膠電容部分,我直接換新的
c.電阻量過沒問題
d.中間方形那顆應該是變壓器?不知道怎麼量
換過塑膠電容後,還是無高壓

疑問:
藍色高壓電容旁邊,那4個黑色柱體,應該是二極體嗎?
我用BB/二極體檔,兩腳交替量,可是4個都是斷路,正常嗎?

只會換很皮毛皮毛的,後續我也不曉得查什麼了,請教大家經驗

网友:
換電晶體

网友:
高壓二極體導通電壓要十幾伏特
一般萬用電表出出電壓不夠
"..用BB/二極體檔,兩腳交替量,可是4個都是斷路,..."
這是正常的

网友:
用BB/二極體檔?
請確定是BB檔還是二極體檔。
請參考這篇:
勝利 VC890C+ 測量二極體的問題
別想太多,一般電蚊拍都是用1N4007啦。

网友A:
用BB/二極體檔,兩腳交替量,可是4個都是斷路,正常嗎?
當然不正常 !
先按wish大指導切換到正確二極檔量測的符號出現,再測一次二極體就知道好壞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B/二極體檔,兩腳交替量,可是4個都是斷路,正常嗎?
當然不正常 !
先按wish大指導切換到正確二極檔量測 ...

看圖比較快~~
我的便宜電表上面是把喇叭的符號和二極體的符號畫在一起耶@@"

楼主:
我把它拆下來量測,3支腳選其中2支,紅黑棒交替,共有6種組合
6種組合裡面,4種不通,2種數值約700多
這樣看起來好像是正常的

不過還是拆下來去買一個來更換
參考了這一篇,說是可以用2SD826 2SD966來替換
http://bbs.pigoo.com/thread-50979-1-1.html

但是如果又出現連續電擊,那這顆965是不是又很容易又掛了?
還是有什麼更好的電晶體可以替換,這樣比較能頭好壯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它拆下來量測,3支腳選其中2支,紅黑棒交替,共有6種組合
6種組合裡面,4種不通,2種數值約700多
這 ...

看不太懂你,電蚊拍到底有沒有修好

至於2SD965 跟 2SD966 ~看規格兩者差別在於966=1W  , 965=0.75W

理論上966會較優於965

問題因該不是965爛,而是整體設計問題

大概廠商要你定期買一支新的,不然廠商賺不到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懂你,電蚊拍到底有沒有修好

感謝回覆
目前是換了電容還沒有修好
965電晶體拆下來量,感覺也沒有問題

目前會再去買一個966電晶體取代本來965
希望換上去可以正常使用,晚上換完再回報

网友:
是不是蚊拍網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目前是換了電容還沒有修好
965電晶體拆下來量,感覺也沒有問題

電蚊拍,沒高壓輸出

我有遇過問題不是電路板,而是電蚊子那片電網有斷線或是出廠時就沒銲接好,導致你摔到或是敲到,就會造成斷線(通常在那圓環塑膠框內)

這點你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蚊拍,沒高壓輸出

我有遇過問題不是電路板,而是電蚊子那片電網有斷線或是出廠時就沒銲接好,導致你摔到 ...

晚上興致沖沖  換上新的965 還是一樣不行
(測試的方式是按著開關,用羅賴把 去碰看看有沒有火花)

網面電路板有三條線,我用BB檔,一端接電路板其中一條線,一端去碰網面 網面隨機挑5個地方碰,BB檔都有聲音,三條線都一樣這樣測,都順利有聲音。

所以接下來又失去方向了,但是好玩~~不過就幾個零件,想要研究到底T_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晚上興致沖沖  換上新的965 還是一樣不行
(測試的方式是按著開關,用羅賴把 去碰看看有沒有火花)

三片網   內外層要獨立   不能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片網   內外層要獨立   不能短路

有的 外網兩片測量是相通的,但室內網和兩片外網都是斷路的

另外我也不敢用普通的數位三用電表去量網面直流電壓剩多少
因為三用電表最大直流電壓只到1000

网友D:
照片看起來,第二顆電阻有脫焊現象。

网友:
223J2KV的電容和二極體要不要再次確定是否OK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看起來,第二顆電阻有脫焊現象。

好眼力  那邊果然脫焊了
(沒想到是那麼基本的問題)
然後我把所有的焊點也補強了

按下開關後,羅賴把剛接觸到,有啪一聲的火花,但是比平常小聲很多
然後再次接觸就完全沒有了  只有一瞬間復活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眼力  那邊果然脫焊了
(沒想到是那麼基本的問題)
然後我把所有的焊點也補強了

這不像復活,比較像自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不像復活,比較像自毀。

我早上把電池裝回去,按開關,會聽到高頻升壓的聲音
這時候測試,會有火花,不過依舊很小聲,而且也是一次就沒了。
把電池拔掉久一點,再裝,再測試,也是一次,然後就沒了。

目前進度就到這停擺了
剩下變壓器 高壓二極體 高壓電容這些零件是舊的。

网友:
高壓電容故障可能性比較高。

网友:
誰教你用「羅賴把」這招的?

网友E:
可以用c5707取代本來965可以撐比較久,只能電擊一次要檢查高壓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c5707取代本來965可以撐比較久,只能電擊一次要檢查高壓電容

後來我打算棄修了
網路上鋰電池的電蚊拍約300多元

高壓電容的賣家說同型號一次要買5顆,一顆10元,加上運費等等
後來就想說直接改買鋰電池好了~~
不然真的也很好奇  到底哪個零件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