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聲寶 SAMPO AD-1261 除溼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7-03-22):
聲寶 SAMPO AD-1261 除溼機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有過電,滿水指示紅燈閃爍,無法啟動運轉

2.型號:SAMPO AD-1261

3.拆開後面排氣口外蓋除塵清潔OK,排氣扇輪清潔,馬達軸心上黃油潤滑保養

4.拆下濾網灰塵棉絮很多-->用刷子清除或水洗乾淨皆可

5.拆開前面進氣口外蓋-->除塵清潔OK

6.新型除溼機控制機板有加防水(潮)罩

7.檢測控制板無異狀-->判斷為正常

8.檢測滿水檢知微動開關不良-->接點氧化阻抗變大;ON/OFF開關行程彈簧不良

9.更換日制OMRON微動開關(設計及用料就是好)-->要把白鐵壓板從舊的拆換至新的微動開關上

10.回裝測試除溼運轉正常(綠燈長亮)

11.除溼效率測試很好,水箱滿水後自動切斷風扇及壓縮機運轉,滿水指示紅燈閃爍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樓主您有清過蒸發器嗎,很少看到濾網這麼髒而蒸發器這麼乾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樓主您有清過蒸發器嗎,很少看到濾網這麼髒而蒸發器這麼乾淨的 ...

只用棕刷清掃灰塵棉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