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lips hp8232開關銅片熔解,有救嗎?

楼主(2017-03-22):
如題!
不知市面上可無相同大小型號開關可供換新??

左側裡面銅片已熔解

左側裡面銅片已熔解

网友:
是幾PIN拆下拿去電子材料行找,注意耐電壓電流。日製耐電流通常都比較高,台灣就要找找看

PS.忘了也要看是幾段,如推桿太長我都都用斜口鉗剪短,再用刀子修平

网友:
這個如果要找到一樣的不好找(除非去對岸淘)....台灣只能買替代的然後再去修改

网友A:
這是發生什麼事才讓銅片溶掉的呢?
如果有異常也得全部檢查後換了才有意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是發生什麼事才讓銅片溶掉的呢?
如果有異常也得全部檢查後換了才有意義 ...

小弟猜是接點氧化(會不會都放在浴室),電流加大溫度變高造成,開關品質也有關。

這次如有團購EC-420可以上些油防止氧化試試效果

网友C:
這支吹風機我修過,同樣問題。外面沒有那零件。最後解決方法是倒過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猜是接點氧化(會不會都放在浴室),電流加大溫度變高造成,開關品質也有關。

這次如有團購EC-420可以 ...

的確被大大猜中,長期放在浴室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支吹風機我修過,同樣問題。外面沒有那零件。最後解決方法是倒過來用。 ...

高招!!
看來值得一試!

但這樣會不會變成無法關閉,只能拔插頭了?!

网友D:
這隻吹風機 是 8P 開關
最好將左右開關 對調在一個反向 應該能修護
要左右開關對調 因一邊是冷風兼開關 會壞大都是熱風那邊的 所以將冷風換到熱風去

网友:
你拍點開關內部,大家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隻吹風機 是 8P 開關
最好將左右開關 對調在一個反向 應該能修護
要左右開關對調 因一邊是冷風兼開關 會 ...

瞭解,假日試試。感謝!

网友C:
這個我當初有拍起來...

有一天朋友拿吹風機給我玩..當然手上還有幾隻就一起玩...

菲力普的就是上面那2隻..下面那隻是國際的..
今天問題和樓主一樣的是左上方那隻

明顯看出來左上方的2個接點有點燒焦的痕跡..

看一下背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當拆下來就去電子街找..
電子接賣的8P開關大都是那種2~300元吹風機的...

這類比較高檔的吹風機就沒有了...
我還有拍照比較一下..
不過拍的不好所以就不放上來了...

放大一下...
.
.
.
.
.
.
.
.
.
.
.

本人最後只好這樣處理了...

最下方那移到最上方...
就是說開關上下顛倒...

最後還有拍影片..表示一切都是正常(開關,弱風,強風,冷氣,熱氣....)
不過影片我找不到了...所以也就算了...

就這樣..感謝收看~再會~

网友E:
這個我也找不到開關~
最後只有改成一般市售的三段6P開關~
變成只有最強的冷風跟熱風切換來用~

三段6P開關

三段6P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我當初有拍起來...

有一天朋友拿吹風機給我玩..當然手上還有幾隻就一起玩...

感謝!獲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我也找不到開關~
最後只有改成一般市售的三段6P開關~
變成只有最強的冷風跟熱風切換來用~

請問大大,這開關能固定在機板上嗎?
看起來接腳方向不同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這開關能固定在機板上嗎?
看起來接腳方向不同耶?!

不用機板了~
直接插在外殼上~
還要挖一下擴大一點才能裝進去~
再把線焊在開關的接腳上~
線路還要研究一下~
才能改成這種開關~

楼主(2017-04-24):
維修記錄如下:
依wja12345大大方法,將開關弄下。

已熔解的銅片

已熔解的銅片

已熔解的銅片

外殼熔解

外殼熔解

已燒黑的機板

機板燒黑

機板燒黑

將開關外殼焊下,用砂紙磨平,將接點拋光

外殼磨平

外殼磨平

將開關反接,重新焊回

完成

完成

特別注意:
瞬間冷風開關按鈕別放反

瞬冷開關

瞬冷開關

完成!

网友:
滑動開關,有2-4段的,
我在高雄長明街有買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