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ADI 的 SENDR-145 無線電手持對講機接收異常

楼主(2017-03-22):
這型號的孿生兄弟姊妹機型號眾多
最有名的是日製S牌的C-150
無論是何型號
內部結構幾乎一模一樣的
----------------故障情形如下--------------
可正常開機,發射狀態正常,調制聲也正常 (用另一無線電接收)
未裝天線的狀態下,理應是完全收不到任何訊號的
可是接收訊號強度表卻是滿檔
邊查網路的維修技術邊更換零件
http://www.hellocq.net/forum/simple/?t9684_14.html
最為詬病的電容,幾乎已全數更換仍然無效
就在最後一頁的最末
終於看到有人的故障點是一模一樣的了
最後是更換了中頻解調IC完修
型號  RCL10487
我的對講機查修到此告一段落~~~~~~待料中

露天拍賣搜尋TK10487終於找到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04328340

1.09 MB, 下載次數: 71

网友:
不用裝天現就可滿格,這樣不是很好

网友A:
14486... 好熟的頻道... 但已經想不起來當年在那有哪些人了...
以前, 中永和都是14618, 然後在復興商工旁的紅茶店香腸聚會的..

网友B:
請問這個ic有頻率範圍限制嗎,看起來好像特規的,不知道能不能拆收音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486... 好熟的頻道... 但已經想不起來當年在那有哪些人了...
以前, 中永和都是14618, 然後在復興商工旁的 ...

144.860Mhz目前是國道三號全省通用的
早期還沒有國道三號時,144.860Mhz是國道一號在用的
後來不知道怎麼喬的就變現在的狀況
國道一號是 144.880Mhz
國道三號是 144.8ˊˊ6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個ic有頻率範圍限制嗎,看起來好像特規的,不知道能不能拆收音機的 ...

RCL10487 並非特規零件
只是台灣的拍賣網站,似乎也買不到 (露天,雅虎 都沒有)
目前只在左岸有找到
中頻IC有很多,每家用的都不盡相同
我到不敢奢望收音機裡能找到這顆IC

网友C:
引用 楼主:
144.860Mhz目前是國道三號全省通用的
早期還沒有國道三號時,144.860Mhz是國道一號在用的
後來不知道怎麼 ...

好久沒完了

因國道三號 都是從國道一號 過去的
國道三號是山線 比較不好收訊 所以一個比一個開高功率 (車載加放大到200W)
故而嚴重影響到國道一號的通訊(被蓋台)
所以國道一號只好從新找台用 144.880

以前用C-520或C-528雙頻括頻到 800-999 偷聽行動電話
還能用遠端軟括頻 (都忘了怎用了) 歲月不饒人

网友D:
STANDARD C150 是一代名機,那個時代玩無線電的人無人不知,雙頻機就是 C520。也因整機成本夠低才成為後進者仿製的對象,ADI 就是第一個複製的工廠不過就是原廠停產後。
那個時代我曾經進過日本原裝的一台台幣 3980 的,裡面還包含進到台灣的海關特別處理費,可見出廠成本能多低。

原裝進來的機器除了包裝盒、說明書外還有一大張詳細線路圖真是佛心來的,只要機器有問題或要改裝看這張也都夠了。請見附件。
這機器算是故障率夠低,大部分都是推龜反射功率過大燒射頻功率晶體 2SC1971 或是電源供應器不穩燒穩壓元件,會壞中頻 IC 真是特例。
老機器看到這種的 SMD 電解電容一定要全換掉,因為其設計特別要求體積小的,小體積又低耐壓電解本來就是錯誤的決策,能撐過五年就是奇蹟了。

這台機器只有一個缺點就是擴頻後的真實頻寬不夠,即使螢幕上有顯示頻率 PLL 也能鎖定但接收與發射還是無法良好工作。
因為接收沒有採用變容二極體的同步調諧電路,發射沒有使用較高單價且多級放大寬頻帶的功率模組。
對講機用的中頻 IC 也無法在家用收音機或音響調諧器中找到,原因有二,一個是 5KHz 窄頻寬 FM 收音機是 75KHz 寬頻,另一是中頻頻率 455KHz FM 收音機是 10.7MHz。

沒有相關的高頻儀器要修無線電有點棘手,換好中頻 IC 後最好檢驗一下或調整中週線圈,讓機器回到正常規格與水平。
剛好最近心裡在癢,好想買一台二手的綜合測試儀來玩,最近對岸工廠剛好淘汰一大批的 R&S CMU200 約只要 RMB 2500 上下,這是以前玩無線電的人的夢幻設備。
還有許多選件能夠選用,我想要的有 0.005ppm 的 OCXO (CMU-B12)、音頻產生與分析的 CMU-B41、還能加上對岸玩家自己做的配合頻譜功能的 TG 模板。
類比或數位行動電話的測試模板是標準隨機就有,這我也用不上應該是會拆掉不用。
用這台機器幾年內不怕沒有維修料件可以換,唯一讓我還不滿意的是此機好像沒看到可變頻寬或模式的中頻解調模板,對岸玩家說要自行外部加裝。
我現在已經沒有許多無線電機要修,只想弄台綜合測試儀來當全頻道的無線電收發機來玩業餘無線電。

684.28 KB, 下載次數: 8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沒完了

因國道三號 都是從國道一號 過去的

是啊,2x年前的半夜,都會跳到900Mhz去攔截精彩對話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ANDARD C150 是一代名機,那個時代玩無線電的人無人不知,雙頻機就是 C520。也因整機成本夠低才成為後進 ...

感謝 duke83 熱情的解說
小弟我一看到附件,立馬下載收藏
在此預祝 d 大的"綜合測試儀"&其它附件均能順利購買到手

网友E:
看到這文又拿我的 C-168 出來玩... 快三十年的機還能完好工作.  現在都沒什麼人玩這些了, 以前晚上總有一大幫人在聊天. 我上次用是出遊新西蘭南島時用, 還改裝了用三節 18650 鋰電... 比原來 AA 電或 12V Nicad 電量翻幾倍.. 用一整天也不用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這文又拿我的 C-168 出來玩... 快三十年的機還能完好工作.  現在都沒什麼人玩這些了, 以前晚上總有一大 ...

數十年前,因為網路 &通訊還不是那麼的發達
所以使用無線電對講機的人口比較多
自從有了網路之後,使用的人口就越來越少了
目前最多人使用的,應該就屬有在跑國道地居多了

現在新出的對講機,大部分也都改用"鋰電池"了
續航力也確實比鎳氫多了好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