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TT-CB420-3故障,短接其餘引腳無電壓

楼主(2017-03-22):
電源供應器接上電源時量測5VSB及PSON均有約5V電壓,短接PSON風扇沒有轉,可以聽一聲小小聲的”搭”聲。量測其餘引腳只有5VSB有5V電壓,其餘各引腳均無電壓。請問該要從何處下手檢修電源供應器呢?

网友:
你先拆開,拍出內裡吧!

你也發過不少文,你覺得你拍個外觀圖,其他人要怎麼回覆你呢?

這顆是低價位power,網路二手價  200 or  更低多有人賣

個人建議,買顆好一點的power對你pc會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