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770T-D3L 主板無法開機

楼主(2017-03-22):
量測F_P PWR+有5V電壓,短接PWR+及PWR-電源供應器無動作,另量南橋邊的三端稳压管EH18A,第一腳有5V電壓IN,第二腳電壓為1.18V。請第二腳是不是應該要有3.3V才對能。

网友A:
查詢的結果
Marking ID EH18A的Part Number AZ1117H-1.2TRE1
其中1.2表示的是Fixed output 1.2V
所以似乎輸出也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詢的結果
Marking ID EH18A的Part Number AZ1117H-1.2TRE1
其中1.2表示的是Fixed output 1.2V

謝謝指導,我在往別處查看

网友B:
版號是多少1.X 還是3.1
IO 106腳按下開關有跳變嗎

補充內容 (2017-3-22 10:36 PM):
BIOS有還原或對調看看還是重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號是多少1.X 還是3.1
IO 106腳按下開關有跳變嗎

我的版本是1.4。IO 106腳也量到5V電壓,但短接一樣不起動風扇。我不插ATX 輔助12V的電源,只插ATX電源,在短接F_P PWRSW,風扇起動。反覆做只要插ATX上輔助12V就不起動。請問12V輔助是接到那,查GOGGLE是提供給CPU,請問其後面電路是如何跑?我該如何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版本是1.4。IO 106腳也量到5V電壓,但短接一樣不起動風扇。我不插ATX 輔助12V的電源,只插ATX電源, ...

Gigabyte GA-770T-D3L r1.4.pdf (1.51 MB, 下載次數: 85)
Gigabyte GA-770T-D3L r1.4 boardview.pdf (118.84 KB, 下載次數: 73)
檢查紅色框框裡的MOS管
維修測量可參考C大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1609-1-2.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版本是1.4。IO 106腳也量到5V電壓,但短接一樣不起動風扇。我不插ATX 輔助12V的電源,只插ATX電源, ...

沒有圖.很難幫你分析.建議你先找找線路圖.相類似型號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版本是1.4。IO 106腳也量到5V電壓,但短接一樣不起動風扇。我不插ATX 輔助12V的電源,只插ATX電源, ...

如果你無熱風槍 或是 2支高瓦數的焊槍

那你就算找到短路的MOSFET你也只能乾瞪眼

========================================

另外~~你陸續發了一些求助文, 你全部未標記上 "廠牌",遊走版規邊緣

以你這篇主旨來說:

(原) GA-770T-D3L 主板無法開機 ------>未標示上廠牌

-----------------------------

(符合版規1) 技嘉 GA-770T-D3L 主板無法開機

(符合版規2) Gigabyte GA-770T-D3L 主板無法開機

已提醒你注意,後續發文請修正,不然很有可能會進回收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沒有圖.很難幫你分析.建議你先找找線路圖.相類似型號也行.

C大,

你是要他拍下他的主機板全貌 or 找主機板線路圖(或點位圖)

如果是後者, 他因該就是沒有才會發問的

另外他那4pin主板供電接上就會NG,這個是重點

网友:
拆這種MOSFET在之前沒有熱風槍時我有個土方式,不過千萬要斟酌參考,主板拆壞不要怪我哦!!
用斜口鉗先破壞MOS上層塑料封裝,會看到內層片狀金屬,然後連PIN腳和金屬片加多點錫久一點,就可以拆下來,------->記住, 請三思而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C大,

你是要他拍下他的主機板全貌 or 找主機板線路圖(或點位圖)

哈哈.你說到重點了喔.接上12V (4PIN)後.風扇應該會"抖"一下-對不對.短路區在MOS.獅子魚大已經提供線路圖.維修還是要有圖.否則幾乎都是沒有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紅色框框裡的MOS管
維修測量可參考C大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1609-1-2.html ...

前輩,太感謝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無熱風槍 或是 2支高瓦數的焊槍

那你就算找到短路的MOSFET你也只能乾瞪眼

感謝,大大的指導,爾后將會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導,爾后將會注意

6樓紅色圈裡有5個電感.可先檢查是否對地短路.第2檢查12V是否與電感短路

楼主:
經電表量測ATX兩黃色12V引腳相通,並和DL1、DL20兩引腳相通,另和DC1、DC2、DC3、DC4、DC11正極相連。
ATX兩黃色線引腳對地阻值均為458,DL1兩引腳對地阻值均為456,DL20兩引腳對地阻值均為456,DL17兩引腳對地阻值均為414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電表量測ATX兩黃色12V引腳相通,並和DL1、DL20兩引腳相通,另和DC1、DC2、DC3、DC4、DC11正極相連。
ATX ...

請問你CMOS電池有拆下來放電過嗎 電池有測量過嗎
如果沒有拆下來放電過 就先拆下來一分鐘再裝上看可不可以開機
現在DL17 阻值比較低 可以先查他的MOS管是不是有問題
1、測量CPU供電上管是否損壞,紅表筆接12V正極,黑表筆接上管控制極,哪個為0換哪個。
2、測量CPU供電下管是否損壞,紅表筆接地,黑表筆接下管控制極,哪個為0換哪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