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LM32V717液晶電視閃藍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7-03-22):
故障狀況:可開機,閃藍屏,無聲無影。
處理:

1.        開機高壓板24V到位,功耗約13W,背光不亮,判斷高壓板故障。
2.        高壓板代號:奇美 T871029.14,12燈。
3.        目視高壓板,前修者有補焊,量測零歐姆電阻均無異狀。
4.        除去補焊過多的鍚,清洗上機,正常了。
5.        可能補焊過程造成空焊。
6.        熱機約30分鐘,結果有聲無影。
7.        高壓板更換 OZ964GN ,背光仍是閃滅。
8.        量測 FB 廻路並無異狀。
9.        量測全部 MOS OA4164 並無異狀短路.
10.        檢測基板背部有兩處焦黑,正面係零歐姆電阻,量測是正常,但有虚焊,補焊後背光正常了。
11.        加隻小風扇,讓冷風對流加速。

网友A:
倒數第二張圖~inverter後面又黑又黃的區塊,是"髒" 還是 ~ 長期過熱烤黃的

网友:
木頭阿公好厲害

网友:
厲害的維修文,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手上也有兩片故障的高壓板,改天補焊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數第二張圖~inverter後面又黑又黃的區塊,是"髒" 還是 ~ 長期過熱烤黃的

那兩處焦黑是過溫造成的。

楼主:
舅舅您誇獎了,就是潛水太久,偶而也要上來透透氣,和大家打招呼!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學習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下次遇到可以試試

网友:
恭喜wooden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