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Uni-T UT513 高阻計應用的惡搞介紹文

楼主(2017-03-22):
影片作者拿絕緣測試儀做介紹
儀器開箱包含拆殼內部介紹
但卻拿某廠牌數位電表來當示範測試對象
直接對著數位錶電壓測試口灌爆高壓
然後看著檔位電極線路板跳電弧

( 一般電表要測高壓,
  正常方式須加裝高壓衰減探棒再去高壓
  高壓直灌,應該無法承受,除非本身就是高壓表
  雖然是詼諧表達應用,但這算惡搞吧! )

另外論壇內略有看到前輩的 高阻計相關討論文
一併列出相關連結,可交叉參考看看
高阻計的認識
[維修實例]國際牌高阻計維修

下列 :
本文轉貼之惡搞片段,大約2分鐘處開始

网友A:
高壓電路基本上就是捕蚊燈的倍壓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電路基本上就是捕蚊燈的倍壓電路

這樣應用的話
那瓦斯爐 / 電子打火機 / ....等點火開關等
幾乎都算一個陽春版的絕緣驗證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應用的話
那瓦斯爐 / 電子打火機 / ....等點火開關等
幾乎都算一個陽春版的絕緣驗證器了 ...

原理類似但要求精密度不同,比如設定用500V或1000V來測試,就必須穩穩的輸出500V或1000V,也就是要有高壓穩壓迴路。

网友:
我有一台絕緣測試的,但只有1k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樣應用的話
那瓦斯爐 / 電子打火機 / ....等點火開關等
幾乎都算一個陽春版的絕緣驗證器了 ...

記得 "瓦斯爐 / 電子打火機 / ....等點火開關"裡面沒看到
電子零件跟電池~
請問是怎麼產生電弧現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記得 "瓦斯爐 / 電子打火機 / ....等點火開關"裡面沒看到
電子零件跟電池~
請問是怎麼產生電弧現象呢?

是壓電材質
壓電效應-wiki

网友:
記得以前有看過(在影片中,好像叫做Super 6嗎?總之是一個英文單字加上一個數字組成的名字) 小小一台隨身高阻計,可以從20V>500V無段調整,如果買得到會是很好的檢驗器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 "瓦斯爐 / 電子打火機 / ....等點火開關"裡面沒看到
電子零件跟電池~
請問是怎麼產生電弧現象呢?

sorry,沒有表達好想講的物件 (未知它的專有名詞)
意思是打火機上的按壓點火器
或瓦斯爐台上的開關點火器
經由手動操作時,所產生的點火高壓電弧
但也如4樓 YSC大解釋,那是無法隨意控制,重現精準高壓的輸出

物件參考示意圖如下
瓦斯爐台點火總成
圖片引用出處 : http://blog.sega.com.tw/?p=2442

打火點火總成
圖片引用出處 :http://www.80sjy.net/80toys/dahuoq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