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nic 液晶電視 TC-32MPJ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7-03-22):
症狀:無法開機

檢測 Vsb 正常輸出 5V,PS-ON 訊號進來後其它各組均無反應

本次維修重點擺在電源板身上。

目測電源板上的電容(還是高檔貨呢)外觀均無異常,電源板無高溫燒灼之痕跡,其它元件亦無特別之處。除了粘了些灰,髒了一點之外。

通電測試 APFC 電路工作正常。直電測試 main power 二次側無短路現象,所以問題指向一次側。

量測重點元件,發現其中一顆的 MOS 兩腳呈現低阻值,且時高時低。拆下測試無異常,週邊的元件亦無異常。

所以懷疑控制 IC L6598D 本身有問題。上電量測 IC 驅動腳無輸出。換!

這樣就得到了輸出電壓,看似已經恢復正常。

所以呢,無聊時看看電視還是一樣無聊。大家辛苦了!

這片電源板電容用料好,估計面板看到壞掉之前電容都還不會有什麼問題,所以不做更新的動作。

我喜觀碰老機器,用料真的是實實在在。那裡會像現在滿街便宜的三年電視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聽有常到朋友回收場,買液晶電視回去修理的一個人說:Panasonic 液晶電視是所有液晶電視最好的,
不過捏...再好的東西也是會壞,不壞廠商吃什麼?大大功力一流,我如果看到電容完整,不過電,果斷放棄,恭喜完修。

网友B:
沒有三年電視這些生產的公司都要關門了!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三年電視這些生產的公司都要關門了!呵呵呵

給大家一個觀念,一間公司的經營好壞與它做的產品優劣,沒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SONY說好產品“不一定”等於好商品,這點我是同意的。但TA.說做好產品會使公司倒閉,這就錯的很離普了。

能成為好商品的東西雖不一定是好產品,但肯定不會是件爛貨;反過來說爛貨會不會成為好商品?That's impossi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有常到朋友回收場,買液晶電視回去修理的一個人說:Panasonic 液晶電視是所有液晶電視最好的,
不過捏... ...

手上有一台禾聯的電視在處理,這才是真正的硬仗一場。

大陸的  IC 很多都沒有資料,得土法綀鋼才行。實在是搞不懂,這種東西還有什麼秘密可言?

等我整理成電子檔之後再發出來,方便大家查閱。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大大嘉惠論壇會員!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gsm7大完修

楼主:
這台電視的後續有點狀況,不上圖,直接用寫的了。

使用時出現兩個明顯的問題:1. 看到一半會關機/系統錯亂。2.噪音/無響。

看了一下別人的維修經驗,重新審視了一下電源板次級端的電容器,發現有輕微漏液的現象,
外觀看不出有任何異常,測試也測不出有什麼特別異常之處。所以除了第一顆 PFC 電容器之
外,所有的電容全部更新過。第一個問題從此解決。

第二個問題在 volume 與 source 切換時會出現,我猜大概也是電容器的問題,不過這位置
深入內部……自已使用的機器不打緊,先放著以後再說。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謝謝

网友:
我家就這台,之前也PO文修過gamma IC。這台用了四五年壞電源,而且是高壓,後來老爸付錢維修了事。再過兩年gamma IC壞,這次我自己維修。再過一年換成沒有聲音,經檢查功率OP是好的,最後所有電容全換,共一百多顆,換完就好了,現在還在正常運作中,已經入手十年左右。唯一慶幸的是早期面板品質很好,不似另一台SONY修到最後是面板問題,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