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子鍋TRC-10CW不過電,零件請教

楼主(2017-03-23):
用了2年大同電子鍋飯煮到一半卻聞到一陣燒焦味,跑去看飯焦也不過電了,看了大家維修經驗大多不外1.溫度保險絲 2.磁鋼限溫器 ..等等,就自己動手拆了,但找溫度保險絲時,太粗魯把紅線那個塗有散熱膏類似保險絲零件給拉壞了,請問各位大大那電子零件規格及名稱 謝謝

大同電子鍋TRC-10CW

大同電子鍋TRC-10CW

网友A:
那顆感覺是溫度保險絲
原本的那顆上面有寫規格吧

网友B:
大大是否把故障的零件,
拍張照片!
不然大家又要瞎子摸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是否把故障的零件,
拍張照片!
不然大家又要瞎子摸象了~~

上面沒有規格中間是用磁鐵包者,上圖左邊藍綠才是溫度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感覺是溫度保險絲
原本的那顆上面有寫規格吧

楼主:
那個塗有散熱膏貼在底部類似保險絲零件給拉壞了

网友:
感覺是開關耶(溫度開關),裝回應該就可以,那兩PIN上有接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塗有散熱膏貼在底部類似保險絲零件給拉壞了

TRS  72度  保溫磁簧開關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塗有散熱膏貼在底部類似保險絲零件給拉壞了

那條是 保溫時溫度控制的
到電器行 說買 電子鍋 臭酸線 應該都知道

楼主:
了解~~~感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