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45A 筆電螢幕閃爍有異音

楼主(2017-03-23):
大家好,本身不是電子相關科系畢業,只有簡單換過一般螢幕的電容 等經驗
家裡有台ASUS X45A的筆電,螢幕背光時好時壞

正常的時候就是正常亮度,有時候用個幾小時都正常
有時候就是會像一般日光燈一樣,背光閃個不停
閃爍的時候,我通常會關機,讓它休息個幾小時,有時候又可以正常用幾小時了

打開螢幕來看,發現高壓板根平常看到的那種細長條型的不同
是一整片寬而薄的高壓板,甚至連排線都很少,直接用膠帶黏的?

1.請問螢幕閃爍,我可以從哪方向下手呢?

2.另一個特徵是,螢幕閃爍時,這塊板子就會有明顯的 恩~恩~恩~~聲音出現
我錄了影片下來https://youtu.be/HcuCedkNIu8

3.我本來想要測試燈管,可是跟一般電腦螢幕不同
沒有圖中燈管那種粉紅色 白色的線,雖然有燈管測試器,但是沒有粉紅色白色那兩條也不曉得要怎麼來測試燈管

請高手指點

网友A:
      您所提到 "粉紅色 白色的線", 那是傳統燈管背光式面板的高壓板. ASUS X45A 所用的是 LED 背光式面板. 可參考  Samsung LTN140AT22-P02 DATASHEET.
      面板閃爍在液晶螢幕維修區許多前輩會建議先插拭屏線接頭看看. 若無效, 這種面板的燈條不容易拆換, 我先前只有選擇更換面板一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所提到 "粉紅色 白色的線", 那是傳統燈管背光式面板的高壓板. ASUS X45A 所用的是 LED 背光式面板. ...

感謝提醒  原來是不同的背光,我明天會試著重新把排線用酒精擦拭看看。

不過因為閃爍的時候,那塊方形薄薄的電路板,有明顯的"嗯嗯嗯嗯"音
不用到很靠近,聲音就很明顯,所以我想說可能有元件壞掉了
只是不曉得哪個元件壞掉會發出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所提到 "粉紅色 白色的線", 那是傳統燈管背光式面板的高壓板. ASUS X45A 所用的是 LED 背光式面板. ...

後來應該掛了
有顆貼片電容看起來顏色沒有很正常,我就懷疑是它
但是不幸的上電測試的時候 阿斯到 有個小火花
結果現在背光不會閃爍了  已經整個不亮了  要用手電筒才看得到字Orz

网友:
我之前修asus kd55,先確定外接螢幕筆電運作正常才去買面板. 如果您用手電筒可以看得到字,  那應該是背光電路掛了, 驅動版上供給燈條的恆流電路有問題, 版上高手雲集, 可請教前輩們的 意見, 如果急於修復, 拍賣網上都有賣面板, 自己搜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