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禾聯 HERAN HD-42MC1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7-03-23):
禾聯 HERAN HD-42MC1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故障狀況~LED背光燈珠故障,導致電視畫面上、下部分暗暗的

型號~HERAN HD-42MC1

內部機板配置

電源板

主機板

升壓恆流板

T-CON

面板型號

小心拆開面板模組分解各層部件,拆下面板玻璃點燈測試,明顯看出側光式LED燈條只有中間部分會亮

取下導光板擴散片更明顯

由於燒壞太多顆LED燈珠,所以直接換一片LED燈條模組

點亮測試光芒耀眼啊!!!!!

反向將面板模組各部件小心回裝,接上訊號裸測OK

全機組合測試畫面光鮮亮麗

网友:
恭喜完修, 現在的電視壽命撐過保固期就看運氣了.

网友A:
請問W大..
點燈工具可以推薦用哪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W大..
點燈工具可以推薦用哪種呢..

烏骨雞學姐 有再賣 LED 測試儀
http://bbs.pigoo.com/thread-57075-1-1.html
能PM給 烏骨雞學姐 問問能得到滿意答覆

网友B:
您換的鋁基板 散熱較好 , 請問  電壓 電流 原插座  也合適嗎.

网友:
姜大又發功了…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分享  也恭喜完修

网友C:
大大是換同型號的燈條? 如果不是,如何判斷新燈條的電壓及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換的鋁基板 散熱較好 , 請問  電壓 電流 原插座  也合適嗎.

請認真看第11~12張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是換同型號的燈條? 如果不是,如何判斷新燈條的電壓及電流?

請認真看第11~12張圖片

网友:
所以直接換一片LED燈條模組    模組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