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型號電焊機

楼主(2017-03-23):
請問此接法是接110v還是220v

网友:
V大部分是220V

看圖應該是220V

應該應該是有兩組初級繞組

220V串聯
110V 並聯

网友:
220v沒錯..大電流

楼主:
220的圖示不是接中間兩條嗎
110的不是個接兩邊都可以

网友:
這接法是220V~

网友:
220V~~我朋友那台就這樣接的

楼主:
感謝大家..等早上在試試看
話說如果接到110V是否裡面元件會壞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等早上在試試看
話說如果接到110V是否裡面元件會壞掉

現在接法是220V,如果接上110V的電源,壞掉是不會,頂多是無法工作,不要接法是110V,然上接上220V的電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接法是220V,如果接上110V的電源,壞掉是不會,頂多是無法工作,不要接法是110V,然上接上220V的電源 ...

早上焊一會就會跳掉...是不是布雷嘎太小啊..3線每條線才15A...我焊的快抓狂了
請問至少要多大的布雷嘎才不會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上焊一會就會跳掉...是不是布雷嘎太小啊..3線每條線才15A...我焊的快抓狂了
請問至少要多大的布雷嘎才 ...

看不到該機規格

至於跳電,你是用220V or 110V 呢?

這種耗高電流設備,一定要用單一迴路

另外你家的斷路器是20A or 30A 呢?

网友:
這沒50A應該是不夠用會跳是正常的

网友:
機器要清楚,220V 是 ○●●○ 白色電源供電,黑色接一起。從白端接220V。
                   110V 是 ○○●● 白色黑色一端接各接110V。

我早上還在燒焊,220V我20A的無熔絲開關,都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焊一會就會跳掉...是不是布雷嘎太小啊..3線每條線才15A...我焊的快抓狂了
請問至少要多大的布雷嘎才 ...

用個勾表量一下使用電流就知道了,還有不是部累嘎大就可以用,你家的電線夠粗嗎?

网友:
有些NFB是電磁式的 很敏感 容易跳

建議傳統電焊機用50A的,變頻式的30A

(我自己的變頻160A  燒3.2焊條用20A不會亂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焊一會就會跳掉...是不是布雷嘎太小啊..3線每條線才15A...我焊的快抓狂了
請問至少要多大的布雷嘎才 ...

我猜你應該是引弧被黏住後才跳無熔絲開關

若是這樣 引弧方式改1下 通常都用點的 你改用"撇"的方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該機規格

至於跳電,你是用220V or 110V 呢?

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