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SO-1110烤箱溫控開關壞?

楼主(2017-03-23):
今天要烤黑輪發現烤了三次10分鐘還是烤不酥,
裡面打開是有加熱沒錯,但溫度好像不夠,都調到210了,只好拆開來看。
發現我前面怎麼轉,後面彈片都沒動作
中間那根白色芯㑹往前推或後退?

网友A:
設定溫度越高
白色鼎板後退越遠

溫度無法達設定需求
大都溫控開關接點不良
極點電蝕過多
上網比對型號/接點方向相同的
買新更換即可
開關約2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定溫度越高
白色鼎板後退越遠

剛剛搞定了,原來轉盤掉了

网友B:
看接點黑成這樣,烤箱使用時摸一下插頭,是否高熱。

网友C:
我家的烤箱也是這種,烤箱內的實際溫度和轉盤的刻度差很大,目前都在烤箱內放溫度計等經費撥下準備換成液脹式溫控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接點黑成這樣,烤箱使用時摸一下插頭,是否高熱。

確實是有高熱,為何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烤箱也是這種,烤箱內的實際溫度和轉盤的刻度差很大,目前都在烤箱內放溫度計等經費撥下準備換成液脹式 ...

什麼是液脹式??價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確實是有高熱,為何會這樣?

這應該「接觸電阻」現象。接點積碳不除,電源線會走上自毀的路途,嚴重時可能電線走火。
電熱水瓶也是有這種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應該「接觸電阻」現象。接點積碳不除,電源線會走上自毀的路途,嚴重時可能電線走火。
電熱水瓶也是有 ...

那我用細砂紙磨一磨有用嗎?還是要用車子再洗積碳的藥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用細砂紙磨一磨有用嗎?還是要用車子再洗積碳的藥劑?

細砂紙應該可以。盡量不傷害接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是有高熱,為何會這樣?

有可能內部接線頭有氧化、要檢查一下。

楼主:
清過後㑹變熱主要是插頭,插頭後面的線就還好

网友:
你有空再檢查其他的接點,另外插頭的兩片金屬也要拋光一下。

网友D:
若是將溫度開關廢掉,短路直接有溫度,當然溫度最高溫,這樣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是液脹式??價位??

〔液脹式溫度開關〕

液脹式溫度開關優點:
壽命長,穩定性高,溫度精準且有感溫棒,
一般用於麵包店營業用的大型專業烤箱,不易因外力過大而造成溫度偏移。
自行DIY的話價位並不算貴,溫度控制較精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將溫度開關廢掉,短路直接有溫度,當然溫度最高溫,這樣可以嗎?

太高溫了,不太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高溫了,不太好

是會有危險嗎?還是對調理食物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會有危險嗎?還是對調理食物不好?

調理食物不一定要最高溫,
食物外焦內不熟,
這樣機器壽命也不長,
也很危險(電線走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調理食物不一定要最高溫,
食物外焦內不熟,
這樣機器壽命也不長,

ㄡ,懂了,謝謝

网友:
這張照片與第一張圖的溫控開關有點不同。

网友F(2017-05-03):
我用的尚朋堂型號是SO-1199溫度控制開關和下列圖是類似,請問扭轉溫度開關時紅色圈內的鐵片會跟著動嗎?我旳在扭轉時只有中間那片會動,目前我的不會有溫度

网友G:
樓主這台是熱電偶式的開關,這類加熱的電流都會經過開關,久而久之開關自然容易有一些異狀,像是氣化等
液脹式的是利用氣体受熱膨勺方式來取代熱電偶的感溫方式,實務連接上大電流也是經過開關的,,應該也是會有用久了接點不良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尚朋堂型號是SO-1199溫度控制開關和下列圖是類似,請問扭轉溫度開關時紅色圈內的鐵片會跟著動嗎?我旳 ...

  Jsun77大,下边是我对您提供的图样进行了在原理上的注释,请参考:

  鉴于您提供的情况,不加热的可能性原因很多,如果在此温度开关上,可以考虑您所指的红框内的铁片(会旋转)可能因为发热导致松动而接触不好;或者,那个金属触点间有烧蚀氧化物而导致接触不良——这个开关检测很方便的。
  另一个开关故障外的原因,有可能是加热用的电热丝断路了!那就没必要考虑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樓主這台是熱電偶式的開關,這類加熱的電流都會經過開關,久而久之開關自然容易有一些異狀,像是氣化等
液 ...

可以後端接上SSR~再做好散熱接點故障幾乎可以消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