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較詳細說明

楼主(2017-03-24):
這是EC-420 接點油脂較詳細的說明,有買的會員再請抽空看一下。

產品介紹:
臺灣富見雄FUMIO EC-420接點導電油脂是採用特殊稠化劑及高品質合成基礎油,精選多種高性能添加劑經特殊工藝精製而成的合成電接點導電潤滑脂。此電接點潤滑脂專用於各種各樣的電接觸元件(如開關、插頭、旋鈕、按鍵、連接器和繼電器等)的旋轉及滑動部位的防電弧、抗氧化、抗磨損保護而設計,能有效的降低接觸電阻和溫升,防止積炭的產生;優異的消滅電弧保護作用,延長開關使用壽命。

產品特性:
*具有良好的消滅電弧保護作用。
*優異的熱氧化安定 ,高溫下可防止積炭的產生。
*優異的潤滑 和抗磨保護,能延長開關觸點的使用壽命。
*具有清潔性能,可清除觸點金屬表面的氧化層、硫化層與污漬。
*優異潤滑性、接觸阻抗極小,可穩定接觸電阻、降低噪音。
*良好的防銹和防腐性能,能保護多種金屬,與大部分塑膠和彈性體相容。

應用範圍:
*適用於汽車點火開關、轉向開關、方向盤組合開關的電觸點潤滑,防護。
*適用於鍍金、鍍銀等貴金屬的旋轉及滑動開關、電子接外掛程式、印刷線路板(PCB)邊緣的連接器及金手指的潤滑、防腐蝕,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
*適用於洗衣機、電水壺、吹風機和電熱毯的各種交直流開關。
*適用於各種大電流電開關、電觸點的保護、消滅電弧及改善接觸性能。
*適用於各種電位器,電子連接器,旋鈕,按鈕的觸點潤滑,消滅電弧。

  1、使用前確保塗脂部位乾燥清潔,勿與其它油脂混用;使用和儲存時,嚴防雜質混入;
  2、由於塑橡膠品種很多,對於特殊塑橡膠部件,應在使用前做相容性試驗或經製造商認可。

洋洋灑灑列了一堆,看起來也是會累的,建議不要把它當做萬能藥,例如某個開關或VR 很難買到(或很貴),你想延長它的使用壽命,那你應該在新買開關或VR 後就要先上接點油,而不是磨到碳膜都磨損了再來塗接點油,另外建議只用在低壓迴路上就好,如果要用在高電壓或大電流的地方,還是要選用其它專用型號。

网友A:
昨天我就把我的吹風機拆了,堆動開關接點看起來黑黑的,用小一字去刮,發現原來也有上油,把舊油刮起,接點還是亮亮的,就把舊油擦掉換上新的EC-420,推動變的很順

网友B:
原來這玩意這麼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就把我的吹風機拆了,堆動開關接點看起來黑黑的,用小一字去刮,發現原來也有上油,把舊油刮起,接點 ...

吹風機少說也要數百瓦,開關在切換火花一定不小,沒有專用的油脂保護很快就壞了,不過大電力也有專用的型號,高壓的也有專用的型號,一般人不可能都備齊,就都加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這玩意這麼好用~

其實大家可能都沒有注意而已,有塗油脂的地方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就把我的吹風機拆了,堆動開關接點看起來黑黑的,用小一字去刮,發現原來也有上油,把舊油刮起,接點 ...

牛昨天已經尋過一輪, 把常用的 USB碟/插孔 都清理過了!!

- 將棉花棒的頭用尖嘴鉗夾成扁型
- 在夾扁的棉花棒上沾上少許接點油脂
- 將沾上接點油脂的棉花棒插內USB孔內左右刷個幾次
- 只要是常用的 USB碟/插孔 都會刷出一些黑黑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昨天已經尋過一輪, 把常用的 USB碟/插孔 都清理過了!!

- 將棉花棒的頭用尖嘴鉗夾成扁型

塗在USB 孔有招來灰塵的問題

网友:
已經把它當成萬用油使用了....

什麼都來塗一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塗在USB 孔有招來灰塵的問題

蝦米!!! 不早講..... (泣)

不要上太多油脂, 就當一般清潔保養用的潤滑油使用...
應該不會太慘吧...

网友:
看到這篇。
突然想到之前滑鼠微動開關有點卡卡,拆開後將接點沾些WD-40...似乎是錯的n_081|

网友D:
其實我更想知道的是,BNC 等等接頭因為太久沒用而氧化了,拿什麼清潔它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蝦米!!! 不早講..... (泣)

不要上太多油脂, 就當一般清潔保養用的潤滑油使用...

沒關係
等髒了受不了時
再向學姊買瓶固品洗電路板水,把油脂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我更想知道的是,BNC 等等接頭因為太久沒用而氧化了,拿什麼清潔它才好? ...

很嚴重的話就先用小銅刷輕輕刷掉,不嚴重的話就用銅油擦除,其實儀器商應該要附可以套在接口的塑膠套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蝦米!!! 不早講..... (泣)

不要上太多油脂, 就當一般清潔保養用的潤滑油使用...

在開放的空間也有人是用乾膜的油,這種就不會有集灰塵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開放的空間也有人是用乾膜的油,這種就不會有集灰塵的問題。

Wish大... 牛嗅到了 "勸敗" 的味道囉.. (笑)

沒關係啦.. USB接頭就當做實驗, 有塗有心安!
用一陣子牛再來回報是不是有卡灰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大... 牛嗅到了 "勸敗" 的味道囉.. (笑)

沒關係啦.. USB接頭就當做實驗, 有塗有心安!

牛大多慮了,我也沒有乾膜的油脂,就算要買也是又要買一大罐分裝,個人使用沒有大家一起合買是用不完的。
前天剛好我在家,有位會員來拿接點油脂,閒聊中給我看這個連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5506041989

3g 賣100元,內容物還不知道是啥牌子的,或許是NASA 在用的。

网友:
老大....有這麼好用.....不早說!!!...
害我經費遲遲申請不下來....
我家女王都叫我塗.....凡士林

光是這幾點....就能過女王這關了...
*適用於洗衣機、電水壺、吹風機和電熱毯的各種交直流開關。
*適用於各種大電流電開關、電觸點的保護、消滅電弧及改善接觸性能。

网友E:
請教 WISH 大 :

" 應該在新買開關或VR 後就要先上接點油,而不是磨到碳膜都磨損了再來塗接點油 "如下圖的VR若是想塗上接點油脂
即是要先解開金屬外殼點位
然後才能塗的到該塗的碳膜上
這樣對吧 ?

先謝謝了

解開金屬外殼點位示意圖
圖片引用出處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4%BD%8D%E5%99%A8

塗抹油脂位置示意圖
圖片引用出處 :
http://www.xodustech.com/projects/alps-motorized-potentiometer

网友E:
當VR阻抗失真 或 曲線偏離過大時的清潔動作
或防磨耗之預防性補強

補充上樓意圖的參考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 WISH 大 :

" 應該在新買開關或VR 後就要先上接點油,而不是磨到碳膜都磨損了再來塗接點油 "如下圖的V ...

是的,就是塗在碳膜上,直形的VR 應該不用拆開就可以全部塗到了,圓形的就可能要拆開比較方便。

底下連結是以前發的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38089-1-1.html

請看27張照片,那瓶日本的接點復活王是我平常對付VR 常用的工具,我新買回的可變電阻在安裝之前就是先往裡面噴一下(當然密封式的VR 就不行了),它就是液體的接點油,好處是方便,但是比較撐不久,用EC-420 這種油脂比較不方便,不過它撐的比液體的久,使用範圍也比液體的廣,大家就自己取捨了。

像EC-420這種膏體的油脂,也有人叫它接點復活膏,這跟液體的是一樣的,如果VR 的碳膜已經磨損,那不管你噴啥塗啥都不會好的,磨損了就只能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當VR阻抗失真 或 曲線偏離過大時的清潔動作
或防磨耗之預防性補強

不知道你沒有沒有發現,不管新舊VR,在轉動轉軸的時候轉起來都緊緊的感覺?直型的也一樣會這樣。
這是因為VR 的轉軸有塗上阻尼油脂的緣故,主要是讓VR 在做微調時緩衝之用,在拆的時候千萬不要擦掉它,不然鬆鬆的反而不好調整外,稍微動一下阻值就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沒有沒有發現,不管新舊VR,在轉動轉軸的時候轉起來都緊緊的感覺?直型的也一樣會這樣。
這是因 ...

或許有機會的話
再麻煩辦個阻尼油團購好了
但個人用量很少又是一個問題
有時候就偏偏有那一兩個開關很有疙瘩,不處理又不痛快

因為有時候清舊VR時是用噴灌的沖清洗法
有時候避免不了誤洗其它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許有機會的話
再麻煩辦個阻尼油團購好了
但個人用量很少又是一個問題

阻尼油用的人更少,團購應該辦不起來,你有需要少量的話,就去熟識的機車行跟他要用剩下的避震器的油就是阻尼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尼油用的人更少,團購應該辦不起來,你有需要少量的話,就去熟識的機車行跟他要用剩下的避震器的油就是 ...

避震器油比較稀一點
VR的比避震器油濃些,VR的較像麥芽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或許有機會的話
再麻煩辦個阻尼油團購好了
但個人用量很少又是一個問題

露天搜尋 "阻尼脂" 就有人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露天搜尋 "阻尼脂" 就有人賣了

一時糊塗,忘了甚麼都賣的網路

网友G(2019-01-19):
分享一下昨天收到的使用心得.
我有一台二十年前買的 YF-100 口袋三用電表.  由於動作時有時無, 現在是當成收藏紀念品.

檔位開關跟電池座上過油之後, 二十年前的封存紅色裝備頓時回春成為現役裝備加入戰備.
可惜我全身上下需要回春的地方都沒有那麼有效的解決辦法.....

YF-100 檔位開關上油保養

YF-100 檔位開關上油保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享一下昨天收到的使用心得.
我有一台二十年前買的 YF-100 口袋三用電表.  由於動作時有時無, 現在是當成 ...

記得要先把電路板上的銅箔及轉盤上的簧片氧化的部份都要清潔乾淨,然後才上接點油,這樣才是正確做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記得要先把電路板上的銅箔及轉盤上的簧片氧化的部份都要清潔乾淨,然後才上接點油,這樣才是正確做法。 ...

嗯, 我漏寫了. 上油前確實有先用衛生紙磨過. 我怕刮傷鍍金. 清鍍金的地方通常都不用金屬工具.  電池座就沒在怕. 會用刀片刮了.   話說回來以前的鍍金跟現在的差很多. 以前的看起來很厚實. 現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 我漏寫了. 上油前確實有先用衛生紙磨過. 我怕刮傷鍍金. 清鍍金的地方通常都不用金屬工具.  電池座就 ...

其實鍍金層並沒有那麼脆弱,用一般蜻蜓牌那種常用的軟橡皮擦就效果很好了,除非是遇到氧化很嚴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實鍍金層並沒有那麼脆弱,用一般蜻蜓牌那種常用的軟橡皮擦就效果很好了,除非是遇到氧化很嚴重的。 ...

收到. 這確實是個好辦法.  另外. 這個接點油跟之前用過的 K60 或是 3m 接點清潔劑. 目前的感覺是比較持久. 不會噴完當時很好, 隔一晚就覺得沒那麼好. 不過我現在用感覺跟新品一樣是有點主觀. 再等幾個月, 看是否還是持續維持良好就可以比較確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收到. 這確實是個好辦法.  另外. 這個接點油跟之前用過的 K60 或是 3m 接點清潔劑. 目前的感覺是比較持久 ...

一般罐裝接點清潔劑(復活劑)都是揮發性的,去除氧化的效果強,但是時效都很短,所以需要富見雄EC-420這類接點油做潤滑及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