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該標示1R2、R50是何種元件

楼主(2017-03-24):
這兩顆是安裝在GA-770T-D3L主板上的元件,請問這兩個元件是什麼名稱及如何判斷是好壞。請謝

网友:
這零件叫"亞鐵鹽芯電感(Ferrite Core Chokes)",一般壞的機會很低,電阻檔或Diode檔量是低阻抗應該就沒太大問題,要進一步確認除非你想拆下來用電感表量.

网友:
1R2的R代表uH,所以該電感為1.2uH,另一個可自行運算.

网友:
其實可以跟ˊ之前問題放在同一篇的,這樣也比較好找.
電感這東西還蠻少看到壞掉的.
除了之前ASUS有塊785晶片的AM2主機板
那個電感生鏽了.

CPU 12V這邊供電第一個查修的點,大概是對主板4PIN的電源接頭
量對地阻值,先確認看看是不是短路,再來看其他.

网友:
通常電感不容易壞,要是真的壞了也通常是因為其他元件損毀所導致~ 就我有限的經驗啦

网友:
建議樓主先抓MOS , 小弟同時期的幾張技嘉板有CPU 12V短路問題都是死在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