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進入怪怪的,首頁網址不是顯示bbs.pigoo.com

楼主(2017-03-24):
如題,剛剛使用firefox opera都有這個問題。
有截圖下來。
鼠標移到大圈處會顯示www.tgfopai5.cn這個網址。
補充:
是在尚未登入前發生的。
剛剛尚未登入前發現pigoo網圖示的網址變成hinet相關的網址...(沒有截圖下來)

网友:
檢查看看您的瀏覽器是不是被綁架了,或者電腦中毒了都有可能
我以前倒是也有這樣過,原因是因為網路太慢,導致網頁像是在顯示HTML模式一樣

网友:
另外說不定這裡本身就是host在Hinet上面? 但圖片.cn就很詭異了
這得請Wish 大現身說法一下

网友A:
請問其它會員有這個問題嗎?我在我家試是不會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其它會員有這個問題嗎?我在我家試是不會喔!

之後就沒有出現了。

發生頻率不高,只是回報這個狀況讓您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後就沒有出現了。

發生頻率不高,只是回報這個狀況讓您知道。

那就再大家注意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