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待尋這棵SMD 型號 sot-23 1P 7

楼主(2017-03-24):
有請神龍大爺幫我代尋這顆smd. 的型號,謝謝了

网友:
是不是 MMBT2222 ??

网友:
應該同上面所說,是MMBT2222A或者FMMT2222A沒錯,Mark是1P,7是批號大概是2007年生產吧

网友:
1P為MMBT2222A。

也推薦這個網站給各位參考:SMD_Code
小弟很多的SMD未知型號,很多都在這找到。

楼主:
謝謝以上三位神龍哥幫忙,讓我感覺到人間處處有溫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以上三位神龍哥幫忙,讓我感覺到人間處處有溫情~~

其實, 淘寶網也是個查零件的好地方...

舉例: 這顆1p, 在淘寶查 "1p 印絲"...
除了會找到一堆 "絲襪美腿" 外, 也可以找到它的編號!

楼主:
DCSTUDIO 謝謝你的建議⋯⋯下次先來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