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舊新聞] 簡單電容表 檢測油純度

楼主(2017-03-25):
2013年11月1日的舊新聞
有多餘時間要打發就看看唄
據說參加科展得過獎

网友A:
我想到,用電阻檔量其阻值應該也行,只是我不知道標準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用電阻檔量其阻值應該也行,只是我不知道標準在哪!

那就要同影片中的學生一樣
作實驗分析數據了
搞不好您也可得獎

網文中也有看到用綠鐳射筆來辨別真假橄欖油的
真假橄欖油 150元綠鐳射筆搞定--蘋果日報 201404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用電阻檔量其阻值應該也行,只是我不知道標準在哪!

把油想像成介電物質Dielectric
不同物質的介電質係數不同
使得量測出的電容量不同
鉭電容/電解電容/塑膠電容/麥拉電容/陶瓷電容   都是依介電質不同而分類

我們常用的玻纖PCB  的介電物質  是玻纖布加上樹脂RESIN   其兩者介電物質係數不同
因此玻纖布加上樹脂RESIN  有項細部規格  叫做填充比(RC %)
光是填充比(RC %)不同   介電物質係數就會有變化  造成電容量不同
在高頻阻抗上就會有差異

同軸纜線  中間的介電物質  Dielectric
頻寬10 GHz以上   的介電物質  用的材料是PTFE  鐵氟龍
頻寬10 GHz以下   的介電物質  用的材料是PE  (Polyethylene)再分  PE solid實心固體/FPE - Foam Polyethylene發泡 兩種

用上PTFE  鐵氟龍的材料  除了其本身介電質係數低之外  主要還是因為低損耗  這對頻寬10 GHz以上顯得很重要

FPE - Foam Polyethylene發泡PE  :  既然發泡  所以有兩種介電質 PE+泡泡內的空氣    介電係數是用兩者混合比而計
跟單單PE solid實心固體 單一PE 介電係數不同
~~~~~~~~~~~~~~~~~~~~~~~~~~~~

原PO  量油品純不純   我看法就是跟上述概念類似~~~   介電係數變了沒

网友:
電導測量

電導

純水純油不導電
那拿去做電容還真的有

會導電  就是有不純物在裏頭

网友:
學生的創意值得鼓勵,老師的能力就有點悲哀了
食用油多少都有一點水份跟離子在裡面,畢竟來源是動植物細胞
所謂的純度應該是指加工精煉度,不然拿菜市場分裝的黑芝麻油或花生油來測
結果一定很慘

精煉過程會脫去水分跟雜質,不過就像麻油,少了雜質反而不香
老師應該不懂食用油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要同影片中的學生一樣
作實驗分析數據了
搞不好您也可得獎

分光比色法是很常用的生化分析方法
血糖機就是這個應用

网友B:
請眼力好的大大,幫小弟看這個科展用鋁罐發電裏面的可樂罐,是否有事先把環氧樹脂磨掉,
如果沒磨掉的話,恐怕不導電吧?
http://news.ltn.com.tw/photo/local/paper/3150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眼力好的大大,幫小弟看這個科展用鋁罐發電裏面的可樂罐,是否有事先把環氧樹脂磨掉,
如果沒磨掉的話, ...

離題了

夾的  夾鋁罐阿   阿鋁罐都切了  防蝕層下場想想就知道

反正要通電  你要做也是要多試
有個木炭  要置中  所以圖中用了較多夾具

兩千七百安培     呵呵  少個字差好幾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