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三洋 smt-32lc5 無法開機(紅燈滅了又亮)

楼主(2017-03-25):
故障情形:一開始的狀況是無燈號,先將電源板上的爆漿電容換新後有指示燈了卻是無法開機的情形(紅燈滅了又亮),送電亮紅燈,按下電源開關後紅燈熄滅約5秒後又亮,測量電源版各點電壓為未開機時
5vs:5.2v
開機後各點測得電壓值如下
p-on:4.6v
5v:5.1v
12v:12.2v
t-con測得12v與24v均無輸出,將排線拔掉後查回主機板也無12v與24v輸出
請教各位前輩接下來應朝哪方向檢查

型號

型號

電源版

電源版

t-con

t-con

主機板

主機板

電源版

電源版

网友A:
我之前修過一台~
電源電容也爆~
主板一堆電容漏液~
全換就OK了~還要清潔機板上黑黑的部份~
我那台是日立面板~接數位看還很清析~

网友B:
先單獨測試電源板的健康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修過一台~
電源電容也爆~
主板一堆電容漏液~

感謝指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單獨測試電源板的健康程度?

報告gsm7大大:
電源板各點輸出皆正常

网友:
請帶上負載測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