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ERAN 禾聯碩 電視 HD-42AC2 自動關機維修 (附 電源板 編號 R-HS...

楼主(2017-03-25):
這篇很精彩喔!基本上所有的 LED 背光電視都有可能會碰到的情況,一起來看看小弟辛苦耕耘後所得到的成果是什麼吧!

電器行的朋友拿來了一台傳說中的 SMART TV,說看二十分鐘左右就會關機。

開機看了二十分鐘,果然關機了,連待機紅燈都消失沒了。把總開關重新切過又恢復正常,但是第二次以後關機的時間變成了30秒至3分鐘不等。

先來看看裡面的配置。

大小不等的電路板總共有六塊:
正中間 T-CON 板;
右邊電源總板;
右上角未入鏡有一塊按鍵板;
左邊主板;
左邊主板右側的小板是DC-DC電源子板;
左上角有一小塊無線網路卡。

電源子板

電源子板

電源子板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網路卡

網路卡

無線網卡,還不知道怎麼用。

查問題先看電源。這塊主電源板的編號為 R-HS100D-1MF12 只有兩種電壓輸出:12V 與 LED 用的 144V。

在正常使用時電源均無異狀。

過了二十分鐘之後關機,這時去查電源均無輸出。此時去量測負責 IC 供電的電容器 C104 與 C108 只剩下 5V 不到,正常應該要超過 17V 才對。

所以判定重點放在電源板的維修身上。

目測檢查電源板的電容外觀無異常,無高溫燒灼之痕跡。將電容器拆下量測亦無發現任何異常。

12V 主電源用了顆 SOT23-6 包裝的不知名控制 IC。大膽猜測可能是 IC 本身不良。

IC 換換看就知道了嘛……沒編號怎麼換?這種 IC 其實都差不多,手上只有 SG6859 這顆。

先把舊 IC 拆下來……完蛋了!拆壞了!斷成兩截,真的是爛貨一枚!現在局勢形成,已經不能回頭了!

新 IC 接上後……慘了!12V 沒了!不工作呀!!!

努力的瞎子摸象了一個晚上……算了!我放棄走捷徑了!:on_075|

擬一份宣戰文,老子跟你這X貨正式槓上了!!!:on_088|

網路上找不到現成的資料,所以花了一天的時間解它的電路,寫這份文的時候只有手稿,長成這個樣子。

誰要幫我轉成電子檔的?我手稿掃給你喔。等我做的話可能要等很久很久……:on_141|

嗯……根據電路圖,再比較 SG6859 的 datasheet,問題原因出在第三隻腳身上的設計不同。原始板本是用那一顆編號不得而知了,要改新的 IC 的話就要做一些手術。

將 C114、ZD103 與 J301 拆掉,R136 改成 100KΩ,R138 改成 47Ω。

上電,結果一如預期 12V 回來了!:on_148|

進行壓力測試,確認 12V 的部分已經沒有問題了。裝回去吧!

開機有畫面,那是當然的!

使用時耗電 70 多瓦。

PF 到了 0.98,代表 APFC 工作正常。

:on_101|

:on_101|

:on_101|

本來以為這此為止的說,所謂的「計畫跟不上變化」就是這樣,裝回去後開機二十分鐘後再度出現狀況!

之前是關機,這次變成了暗畫面 (嚇到我了所以沒有照下來)。

幹!我被錶了!:on_152|

現在才知道,真正的故障原因是出在背光身上!

看得懂線路圖的人,看看它的設計就知道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的情況了,這裡我就不再多做解釋,看電路圖說話,上面已經代達的很清楚為什麼會造成自動關機,又為什麼我改過之後變成了暗畫面。

幸好現在我有了完整的線路圖,不用再瞎子摸象了。:on_146|

按圖索驥,馬上就找到了 sense 電阻。

連改不用改,看那顆不爽,直接拆它下來!

原始的 LED 驅電流是 335mA,那一家的 LED 是這種規格?還是這家公司它很好心的採用了 500mA 的 LED?屁X來想也知道不是,110% 超額運作嘛!所以現在的電視機動不動就是背光掛掉!:on_169|

少了一顆電阻,現在變成了 252mA。

背光變得比較不亮,因為耗電現在變成了 56W 左右。開機測試,幾個小時過去,現在確定沒有問題了。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网友:
哇!!天啊...我覺得我離好遠哦...
萬分感謝分享....馬上加入收藏

楼主:
手稿電路圖 jpg 格式的先送上來了。嗯…肯定還有一些 bug 存在,發現不對勁的地方請回應一下喔。

還有就是,基於有下有回的原則,有下載資料的人要跟帖喔!感恩!

(R-HS100D-1MF12)_Schematic_2017_03_25.zip (2.1 MB, 下載次數: 258)

网友A:
有神快拜!!

這台是否可調背光亮度?如可調,是否不用再改板?

网友:
所以~~他根本就是LED背光出問題導致電源無輸出?!

起因於LED輸入過高的電流,讓它亮的比原先LED設定亮度還高...所以背光電路掛了??

网友:
太強了,精神可佩. 光跑線路繪製就費了好大功夫, 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G大感謝您辛苦, 我下來參考.

网友:
太強了,精神可佩.感謝您辛苦的分享~~!!

网友:
不簡單哦!恭喜完修

网友:
光看手稿就讓我佩服

网友:
天啊...有神快拜!!!!

网友:
高高手PO文... 感謝分享!

网友:
大大真!是用心...
有神快拜!!
可是這台還沒過保固,
怎不送原廠阿~

禾聯是我拒絕往來戶,
記得第一次在賣場,
推銷說得天花亂墜,
好吧~買回家上電就異常...
直接退貨了事.
從此此品牌不再列入考慮...

网友:
恭喜完修.偷偷學起來.備用

网友:
高手發功~不同凡響~

网友:
2014.7的機子....如果三年保...還在保內吧?~~把電路整個畫出來的精神實在厲害.要是我就不想仔細查了.重要的地方弄一弄

楼主:
等我發現這台機器還是在保內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電源板正處於損壞的狀態之中n_108|

正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搞維修,小弟還是個新鮮人嘛n_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神快拜!!

這台是否可調背光亮度?如可調,是否不用再改板?

一般  USER 調亮度的功能,就我所知是調整液晶的透通度。DIMMER 很有限…

調整亮度時,上功率錶可以觀察得到,0%的時候耗電是 54W,100%的時候是 58W。

也許工程模式裡有選項,但怎麼進入則不知,就看有沒有人要提供方法了……

楼主:
今天黑貓叼來了一片新板子

這種故障換板子無用,不管是主機板還是電源板。給原廠修理的話,大概就是換燈條吧。

……禾聯的售後,不可以學我把電阻挑掉就算了喔!乖乖換 panel,幫老闆省錢他也不會感謝你!!

下面是 LED 驅動電路二次側保護的部分,這些是用電路推算出來的,不是實測值。有碰到的人這片電源的人,可以量量驗證一下是否正確?

网友:
認真的高手,好嚇人的維修,差點尿失禁~~~~

网友:
強 強 強 真的好強要連說3次
連電路圖都畫出來了

网友:
畫這線路圖要花多久時啊?????
光想就頭疼
太強了.................非常人

网友B:
經驗使用同型電源板的機器.燈珠恐已有損傷

网友:
恭喜完修,連電路圖都出來了,Pigoo上有多一些熱血的大大就好了,掌聲鼓勵鼓勵!

网友:
解說清楚,功力高深,追線認路非常厲害。

网友C:
手繪電路功力沒話說,耐心也是一流.
小小請教一下樓主,降低LED的電流後,整個畫面亮度的協調感和均勻度還OK嗎?
畢竟LED的電流改過後約只有額定值的83%左右(252mA/300mA-->假設是額定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經驗使用同型電源板的機器.燈珠恐已有損傷

希望這趟回去能夠正常用上一年半載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繪電路功力沒話說,耐心也是一流.
小小請教一下樓主,降低LED的電流後,整個畫面亮度的協調感和均勻度還OK嗎 ...

OSD 裡預設的亮度與對比,上拉個 10% ~  20% 效果我是覺得還不錯啦!看不太出來。

楼主:
比對線路,不知名的 U101,可能是 RT7738 這一系列的。下次進 IC 時買個五顆來屯。

网友:
有啟發性。感謝,  拆下併聯的限流電阻之一,略降LED 驅動電流

网友:
恭喜完修~~很棒的維修過程.謝謝分享.感恩.感德.

网友:
电源原理图
R-HS100D-1MF12= HSM35D-1MF264= HSM35D-1MABC 400

ICs      U101-NCP1251A; U201-FA5591; U202-NCP1271; U203-NCS1002D

R-HS100D-1MF11´12= HSM35D-1MF264= HSM35D-1MABC 400电源原理图.pdf

1.95 MB, 下載次數: 187

网友:
手繪成線路就已經很厲害了,也非常耗時,恭喜完修

网友:
真是望塵莫及,好利害的高手。

网友:
恭喜完修,掌聲鼓勵鼓勵!

网友:
超級強大阿,我看完電路圖就跪拜了,我還沒辦法畫出整體電路圖阿

网友:
驚為天人的維修方式 ,大大本身是設計人員嗎? 我覺得離我好遠啊

网友:
怎畫得出來!上下電路板.單層電路就不簡單..何況是這種真是佩服佩服!

网友(2017-07-31):
好久沒看到這種文了. 來讚一下!! 超強!

网友:
把圖畫出來了,利害

网友D:
笑死人了......   大哥你忙了半天. 你根本都沒有修好.

[所以判定重點放在電源板的維修身上。]  .........重點是: 這電視有幾個LED短路了. 造成整個LED串使用過高的電流.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你應該把短路的LED換掉. 才是真正解決的方法. 但是我很欽佩你愚公移山的精神~~~

网友:
這電視有幾個LED短路了. 造成整個LED串使用過高的電流................那你事後諸葛..   那有什麼稀奇. 那我如何去查出裡面有二極體短路呢? 不用打開屏幕哦~

對不起是簡體..  因為我曾經教過對岸的, 如何去查出裡面有二極體短路!

兩個比較後, 就可以知道有幾顆發光二極體短路了~

网友D:
Olá!   Como vai     JosuelMarque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ircuit diagram. you're always welcome~

I think,  I met you before over mainland China website iFIX (http:///ifix.net.cn), at that time, my Logo was this.

网友E:
最近有碰到一個類似的情形,不過不是電視是有觸控功能的螢幕,
一上電有畫面顯示,電流約620mA左右,大概一秒鐘的時間電流馬上
衝到將近3A(應該是短路),然後又掉到200mA左右,畫面就消失了
目前正在查電源版,感謝分享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有碰到一個類似的情形,不過不是電視是有觸控功能的螢幕,
一上電有畫面顯示,電流約620mA左右,大概一 ...

您這種情況,聽起來與電源板似乎沒什麼正相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笑死人了......   大哥你忙了半天. 你根本都沒有修好.

[所以判定重點放在電源板的維修身上。]  ... ...

野人獻曝,見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這種情況,聽起來與電源板似乎沒什麼正相關呢

不清楚,還在摸索當中

网友:
好厲害...有神快拜~

网友:
好驚人的意志,超強的專業

网友:
"擬一份宣戰文" 太強了!!

网友:
超  超  超  級高手  武功蓋世

网友:
太強了非常厲害,連電路圖都畫出來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Olá!   Como vai     JosuelMarque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ircuit diagram. you're always wel ...

Hello, peter5438!
Yes http:///ifix.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