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Agilent34401A電阻檔位故障維修

楼主(2017-03-25):
1.手邊的這部6位半電表,平常很小心使用,但並不常用,這幾天在作歐姆量測時,發現其輸入短路時,其阻值有嚴重飄移現象,且有近3-10歐姆的變動量,心想事態嚴重,趕緊上網下載線路圖做分析,並搜尋是否有相關的故障訊息.
2.根據上述搜尋結果,發現其中做為功能切換的紅色繼電器(K101-型號:0490-1914,low thermal EMF),其故障排名第一,接下來的是要找該零件的銷售管道,無奈淘寶無貨可買,緊接著是要找到替代品,剛好手邊有一部固緯的GDM-8055的故障電表,裡面有3顆替代品,先試著找出一顆作為替代品,在更換完後,再次作0歐姆短路測試,並觀察其變動量,總算解決了此問題.
3.拆下的繼電器,使用4位半的電表測量,其短路阻值約0.10歐姆,此並無法觀察出其故障現象,建議改用更高位數的電表,並使用4線量測方式測量之.
4..底下為檢修前後的測試圖片,請參考.

4.1 輸入為短路時,電阻值為3.366歐姆.

4.2 故障位置

4.3 故障品

4.4 繼電器正面圖

4.5 繼電器背面圖

4.6 更換繼電器

4.7 各式短路插頭

4.8 使用測試線做短路量測

4.9 使用#1短路插頭做短路量測

4.10 使用#2短路插頭做短路量測

4.11 使用#3短路插頭做短路量測

4.12 使用電表作故障品接點短路時電阻量測

4.13 故障的GDM-8055電表

4.14 GDM-8055電表內部圖

4.15 34401A元件配置圖

网友A:
COTO 的REED RELAY繼電器非常棒自己做音響擴大機都用它,唯一缺點是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TO 的REED RELAY繼電器非常棒自己做音響擴大機都用它,唯一缺點是很貴

請問J大,何處可買到上述COTO的繼電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J大,何處可買到上述COTO的繼電器?

台灣: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rapidtek
http://www.100y.com.tw/product/29228.htm

上海:
https://www.netcomponents.com/ch ... s&pn1=0490-1914

國外:
ebay 或 amzon 或 原廠(要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灣: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rapidtek
http://www.100y.com.tw/product/29228.h ...

网友:
newark electronics... 少量我是在這買的

网友C:
哈哈 我剛好有一些類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哈哈 我剛好有一些類似的

一樣是用在六位半DMM上的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樣是用在六位半DMM上的繼電器

使用4線電表趕快測試看看.

网友D:
剛剛去看了 COTO  目錄介紹  ,標稱 "Low Thermal EMF 低-熱電動勢 "  以及適用精密數位電壓表DVM/ 多點類比紀錄器....
的型號是 3500 系列  也就是固緯那台GDM-8055上使用的COTO 3501-05-911

反倒是 Agilent34401A 這台使用的COTO  0490-1914  查不到訊息
猜是  COTO舊款設計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J大,何處可買到上述COTO的繼電器?

看來其他前輩買到的地方比我正規多了
因為自己用的只跑小訊號,0.4A就已經足矣,請您可以google「中谷屋」然後點選「商品目錄」拉到最底有「繼電器」點進去就有了,您也可以直接發信給站長問問看,是一位和善的先生說不定他還有更大的Coto繼電器,雖然那邊要備完整的料有點困難,只是有時候可以用不可思議的低價挖到一些全新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剛去看了 COTO  目錄介紹  ,標稱 "Low Thermal EMF 低-熱電動勢 "  以及適用精密數位電壓表DVM/ 多點類比 ...

反倒是 Agilent34401A 這台使用的COTO  0490-1914  查不到訊息
猜是  COTO舊款設計

大陸相關的類似討論中有一類說法
指稱是專屬定製品
這也大概是ciko老師會問哪邊買得到的原因之一

另外
稍查了一下網上 Agilent 34401A Multimeter Service Guide
當中有一章節是 Order Replaceable Parts (page 128)
若礙於可信度疑慮,或許可轉向原廠購料
在線查閱維修手冊(page131)
連結 https://zh.scribd.com/document/65298252/34401-Service#

關於coto 0490-1914的代换问题該文連結如下,參考看看
[维修] HP/AG34401干簧继电器0490-1914的代换问题
http://bbs.38hot.net/thread-41868-1-1.html

网友B:
對岸討論文
但不知是針對 HP 或 Agilent

二手34401几种通病的处理
http://bbs.38hot.net/thread-15977-1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岸討論文
但不知是針對 HP 或 Agilent

感謝眾家前輩們的幫忙.

网友D:
替上去的 COTO 3501-05-911   PIN5 接有屏蔽罩
CIKO 你是怎處理 ... 接線圈的GND線路?   還是不接?

http://cotorelay.com/product/350 ... al-emf-reed-relay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4線電表趕快測試看看.

阻抗沒好到哪裡去  不過是穩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阻抗沒好到哪裡去  不過是穩定的

連續看看幾個小時 有無變化   "Low Thermal EMF 低-熱電動勢 "   不能喊假的...

竟然讓 金時利  學街友窩紙箱  保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替上去的 COTO 3501-05-911   PIN5 接有屏蔽罩
CIKO 你是怎處理 ... 接線圈的GND線路?   還是不接?

我目前是將其反摺並空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續看看幾個小時 有無變化   "Low Thermal EMF 低-熱電動勢 "   不能喊假的...

竟然讓 金時利  學街友 ...

3540的電流量較高,但我並無此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連續看看幾個小時 有無變化   "Low Thermal EMF 低-熱電動勢 "   不能喊假的...

竟然讓 金時利  學街友 ...

紙箱好啊  防風  防汙  好加工 我右邊有間隔 拿來放些測試儀 上面放了台數位示波器
要防汙還有塊紙板  沒用時就給它蓋上去

有保暖不知道可以不可改善短穩n_087|

現在看一下還不錯耶   再去多買幾台肉雞來拆好了n_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