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這種是甚麼電阻 ? 碳素嗎 ? 阻值是多少呢 ?

楼主(2017-03-25):
想請問,這種是甚麼電阻 ? 碳素嗎 ? 阻值是多少呢 ?
感激 ~

這種是甚麼類型的電阻 ? 阻值 是多少呢 ?

這種是甚麼類型的電阻 ? 阻值 是多少呢 ?

网友A:
確實是碳晶電組,目測約1W or 1.5W,炭精電組溫飄很大,如果長時間使用在高溫處會快速老化(自己遇到的大部分都是顏色看起來加深)阻值跑得很快
按色碼這顆規格是: 0R3 +-10%

不知道樓主這是是什麼機器呢?看起來像是某種測量設備?電組本身看起來有裂痕
因為四周零件都不像是炭精電組時代的東西,建議換成金屬膜電組,如果執意要炭精,請找台北北門站德昌旁邊那家禾什麼的店(常買電料的前輩幫忙補充正確店名吧)

网友:
看到PCB上面有Charger 的字樣,圖的左邊應該是DC to DC的小盒子,猜應該是某個機器的電源部吧
感到很困惑這難道是工廠想要清N年庫存電組?上面都是SMD元件了竟然殺出一顆大大的炭精電組,越看越詭異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的回覆,非常感激 ~
這東西是 遙控飛機 的鋰聚充電器,左邊有 li-on li-po 的選擇 Jumper,最大電流到 2A ~
今天去飛不小心短路把它給爆了 ~
哈哈 ~ 我也不知道怎會這樣設計電路,拿來充當保險絲嗎 ?

請問 如果要用金屬的可以代用嗎 ? 瓦數很大 ~ 要怎麼匹配呢 ?

网友:
這位子很不好做決定  用多顆小電阻並聯使用吧
最終阻抗要正確  即可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的回覆,非常感激 ~
這東西是 遙控飛機 的鋰聚充電器,左邊有 li-on li-po 的選擇 Jumper,最 ...

偷偷說一下其實「兩位大大」都是同一位呀 XD

那應該叫做「限流電組」通常都是透過串連小阻值的電組讓短路的時候總電組不為0,避免導線整個容掉機器造成不可回復傷害,專炸元件大說的沒錯多顆小電組並聯會是好選擇,此外你也可以量量爆掉的炭精電組的長度判斷瓦數,再用一整相同或更高瓦數的金屬魔代替即可,但注意金屬魔的瓦數最好大個一兩級,因為炭精的時代瓦數都還標示的蠻保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確實是碳晶電組,目測約1W or 1.5W,炭精電組溫飄很大,如果長時間使用在高溫處會快速老化(自己遇到的大部 ...

沒去過那一家買過
不過GOOGLE地圖
旁邊的那一家叫川禾電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去過那一家買過
不過GOOGLE地圖
旁邊的那一家叫川禾電子

感謝jhong大,確實就是那家「川禾電子」還有在賣炭精電組,但價格頗暴利,1/4W一顆就要10元

网友:
對我而言看起來像檢流電阻,只是這裡用炭精真的有點怪,實在沒必要

楼主:
感謝以上各位大大回覆,預計使用金屬膜電阻來配,我們這邊碳精電阻不太好買,往往是買個兩顆,運費就 60 ..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