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ec HCG-520 無5vsb ,輔助IC腳位電壓是否異常?

楼主(2017-03-25):
問題: 請問各位前輩依照輔助電路IC測得的電壓數值,IC是否故障?感謝。

症狀:上電測試,無5Vsb也無PS_ON。

大電容有DC 150V,高壓晶體解焊測量皆沒短路。

從輔助電路附近的二極體與電阻測量,沒有異狀。

電表二極體檔測量FSQ0165RN的「D對GND」單向導通(0.778V)。

U101 FSQ0165RN各腳位電壓數據如下:

參考資料:FSQ0165RN datasheet

補充內容 (2017-3-26 02:49 PM):
PFC IC ICE1CS02
http://www.infineon.com/dgdl/ICE ... 49d011c8e917a2d0494

网友A:

可先檢查一下FSQ0165RN 連接VCC 腳位的電容 / 二極管 / ZD .

网友B:
你這有 PFC 吧 !!

那顆控制 IC 也要檢查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有 PFC 吧 !!

那顆控制 IC 也要檢查哦 !!

請問jeanshyen大,是要將PFC IC拆下來加12V測試有無Vref嗎?

根據PFC IC pdf對Vcc的敘述,PFC IC上的Vcc是從輔助電路供應的,上電後正常來說Vcc介於11~26V:

之前板上測量過Vcc=0V。

VCC (Power Supply)
The VCC pin is the positive supply of the IC and shouldbe  connected  to  an  external  auxiliary  supply.
The operating range is between 11V and 26V. The turn-on threshold  is  at  12V  and  under  voltage  occurs  at  11V.
There is no internal clamp for a limitation of the power supply.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jeanshyen大,是要將PFC IC拆下來加12V測試有無Vref嗎?

根據PFC IC pdf對Vcc的敘述,PFC IC上的Vcc ...

你要看一下實際線路是怎麼跑 , 如果是你說的這樣 , 那麼當然要先搞定 , 輔助電路囉 !!

你能大概畫一下輔助電路嗎 ?? 是否如那個示範電路一樣呢 ??

网友:
一般來說先不管PFC

5Vsb要先有
所以先把這地方搞定
高壓有進來IC
那就要查低壓有無問題,是不是短路過電電流因而跳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先檢查一下FSQ0165RN 連接VCC 腳位的電容 / 二極管 / ZD .

Vcc連接電容與ZD並聯對地。

電容容值正常約1200nf,ZD板上測量單向導通。
請問ZD能夠透過「晶體測試器」判別嗎?即使我將電容拆下,板上測量測試器卻辨識成電容n_066|。

网友C:
ZD板上測量單向導通
這應該是沒壞
查其他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ZD板上測量單向導通
這應該是沒壞
查其他地方吧

想拆下來,烙鐵加熱好久還是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一下實際線路是怎麼跑 , 如果是你說的這樣 , 那麼當然要先搞定 , 輔助電路囉 !!

你能大概畫一下 ...

好的,今天畫出來。

第一次用gEDA畫得不是很好,也可能有錯...煩請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c連接電容與ZD並聯對地。

電容容值正常約1200nf,ZD板上測量單向導通。

1200nF ? 你量的那顆是電解電容嗎 ? 只有這一顆在VCC ? 1200nF 只有1.2uF , 應不足夠提供足夠電流給FSQ0165RN .
晶體測試器 好像能測ZD 的 . 只要單向導通就可以. 還有VCC 連接 原邊輔繞組的整流二極管有檢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拆下來,烙鐵加熱好久還是動不了。

電容可以直接並上 4.7 ~ 10 uF 的試看看 !!

另外你 2 次側的 快速 2 極體有檢查過了嗎 ??

可以先移開負載側 , 測一下是否有電壓 !!

网友:
直接把FSQ0165RN換了,再繼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nF ? 你量的那顆是電解電容嗎 ? 只有這一顆在VCC ? 1200nF 只有1.2uF , 應不足夠提供足夠電流給FSQ01 ...

這顆是SMD電容,我追線路出來的。

目前還在加工輔助電路圖...很有可能畫錯。

原邊輔繞組」是指輔助變壓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可以直接並上 4.7 ~ 10 uF 的試看看 !!

另外你 2 次側的 快速 2 極體有檢查過了嗎 ??

請問是輔助變壓器的二次測?

「先移開負載側 , 測一下是否有電壓」

請問負載側是哪種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是SMD電容,我追線路出來的。

目前還在加工輔助電路圖...很有可能畫錯。

你的電路應該和這個差不多.但每個電源取值計算不同,也會有差異. 你可以比較一下.

C106 應是你已檢查的SMD 電容
C107 電解電容你找找看,應該是50v 22uF 左右.
ZD 檢查了沒問題就可以,或先移除也可以.
D102 快速整流二極管,要檢查一下.把其中一腳解焊出來測.
如果都沒問題那就芯片可能進入保護狀態,要再檢查低壓側. 都沒問題就更芯片了,思路大約是這樣,看你發揮了

楼主:
輔助電路圖已放在10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是輔助變壓器的二次測?

「先移開負載側 , 測一下是否有電壓」

你貼的圖要用什麼開啊 ??

沒圖真的不好說明 !!

找了個類似的圖 ,  紅圈就是二次側的快速 二極體 !!

先移開 (負載) , 紅線指的地方  !!

是否可測到DC 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貼的圖要用什麼開啊 ??

沒圖真的不好說明 !!

要將圖中這顆SB540移除,測量圖中的輔助變壓器1 2腳電壓值是嗎?

D121 快速二極體(SBR10U45D1)是SMD元件,這似乎要用熱風槍才能解下來?或是劃一刀與變壓器開路?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路應該和這個差不多.但每個電源取值計算不同,也會有差異. 你可以比較一下.

我這幾天再仔細追一下Vcc上的元件。

附近只有一顆電解電容規格25V 68uF,是接到sync腳,拆下來容值也沒問題。

(我畫的電路圖,看起來真的怪怪的,不像PDF示範電路那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將圖中這顆SB540移除,測量圖中的輔助變壓器1 2腳電壓值是嗎?

D121 快速二極體(SBR10U45D1)是SMD元件 ...

這個  SMD 就是不好處理 !!

是要移開一腳  , 隔開(負載) , 看來不好玩 ~

那你先測一下這顆二極體是否正常 (在板上測 )

經過二極整流後有 DC 電壓否  ???

网友C:
5Vsb直接接電供應器加+5V查看有無電流就知有無短路
如果有大的電流那就是有問題查一下輸出電容跟二級體

网友D:
FSQ0165RN紅表筆接接地打阻值,有接近短路的表示壞了!
7隻腳約5'6佰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  SMD 就是不好處理 !!

是要移開一腳  , 隔開(負載) , 看來不好玩 ~

D121陽極對輔助變壓器的接腳,測量沒有電壓輸出。

二極體檔測試D121,順向偏壓0.071V ,逆向偏壓從最低一直上升到0.912V(理論上應該是無限大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sb直接接電供應器加+5V查看有無電流就知有無短路
如果有大的電流那就是有問題查一下輸出電容跟二級體 ...

請問maxcar大,是將外接電源5V加到5Vsb接頭,負極要接到哪裡?

這樣會造成元件燒毀嗎?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FSQ0165RN紅表筆接接地打阻值,有接近短路的表示壞了!
7隻腳約5'6佰歐!

先給數據:

指針電表  X1 約22Ω,X1K 約5KΩ

不信邪,結果兩台指針電表都顯示類似的數據。

依照大大的方式,數位電表顯示卻是Mega等級的阻值...怎麼會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21陽極對輔助變壓器的接腳,測量沒有電壓輸出。

二極體檔測試D121,順向偏壓0.071V ,逆向偏壓從最低一 ...

逆向時因為電流會由線圈繞回來 , 所以才說要隔開唄 !!!

還有你測試電壓的點不對啦 !! 是[經過二極整流後有 DC 電壓否  ???]

注意: 是[經過二極整流後] , 才會成 DC 電壓哦 !!

請測紅線指的地方才對 !!

PS . [不上電] 測一下 5VSB 對地阻值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給數據:

指針電表  X1 約22Ω,X1K 約5KΩ

是第一腳(紅)對各7隻腳(黑)數值都一樣!
用二極體檔測量單向約5佰多或6佰多歐,
結果您測量其中一腳是22歐,壞了
換掉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向時因為電流會由線圈繞回來 , 所以才說要隔開唄 !!!

還有你測試電壓的點不對啦 !! 是[經過二極整流 ...

紅棒接二極體陰極也都沒有電壓。

數位電表: 紅棒接GND 黑棒接5Vsb得到355 Ω。

指針電表歐姆檔x1: 紅棒接5Vsb  黑棒接GND 得到約2 Ω 。

怎麼又不一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紅棒接二極體陰極也都沒有電壓。

數位電表: 紅棒接GND 黑棒接5Vsb得到355 Ω。

用數位表測 , 紅接 5VsB 黑接地 ,  因為有電容會充電 , 所以一開始阻值會低

慢慢會升上來 , 你可以看一下這迴路上應該會有一個 [負載電阻]  !!

你應該會測到這個阻值才對 !!

你用指針 [紅棒接5Vsb  黑棒接GND 得到約2 Ω ] 註 : 黑棒輸出是正電壓

因為電流經線圈由二極體流回 (因為順向) !!

所以測試時把二極體斷開 , 比較不會有這些問題干擾 !!

從5VSB 加入電壓也是一個方法 , 不過你最好有 [可調的電源供應器] , 先將電流限制在 0.5A ~ 1A

如果電路有短路時 , 那電壓就無法建立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第一腳(紅)對各7隻腳(黑)數值都一樣!
用二極體檔測量單向約5佰多或6佰多歐,
結果您測量其中一腳 ...

感謝回覆。

請教大大為什麼數位電表與指針式電表,數據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數位表測 , 紅接 5VsB 黑接地 ,  因為有電容會充電 , 所以一開始阻值會低

慢慢會升上來 , 你可以看一 ...

這樣的話,要確認D121是否故障還是需要單獨測量。

而maxcar大大所說的外加電壓的作法就是避免解焊,紆迴的方式去測這顆二極體,可以這麼解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第一腳(紅)對各7隻腳(黑)數值都一樣!
用二極體檔測量單向約5佰多或6佰多歐,
結果您測量其中一腳 ...

感謝liuchinlang大大的指導,先換掉這顆IC,之後再看情況。

找了一下,似乎沒有類似IC可以代用。

最接近的只有FSQ0170,第四支腳是Ipk。還是不能用...殘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liuchinlang大大的指導,先換掉這顆IC,之後再看情況。

找了一下,似乎沒有類似IC可以代用。

換了之後測量對地打阻值有沒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了之後測量對地打阻值有沒有正常!

哪有這麼快!大大...小弟都還沒下網路訂單勒。

桃園市附近電子材料行也應該很難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樣的話,要確認D121是否故障還是需要單獨測量。

而maxcar大大所說的外加電壓的作法就是避免解焊,紆迴 ...

其實你看一下電路你應該可以理解的 ~~
用這方法當然主要針對電路有短路情形使用 !!
但也不是沒有風險 ,  假設這 二極是被打穿 , 造成雙向導通 , 那麼你如果沒有限制電流
則過大的電流流過線圈 , 可能造成線圈的損害  !!

問題 :
1: 輔助 IC 的 VCC 來自輔助線圈感應而來 , 那麼如果 IC 没作動 , 那這電壓如何生成  ???
2: 如果有作動 , 那為何 2 次側的線圈 , 沒感應到電壓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的話,要確認D121是否故障還是需要單獨測量。

而maxcar大大所說的外加電壓的作法就是避免解焊,紆迴 ...

有電壓加入看電流就知有無過載
你量的二極體應該是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你看一下電路你應該可以理解的 ~~
用這方法當然主要針對電路有短路情形使用 !!
但也不是沒有風險 ,   ...

『「1: 輔助 IC 的 VCC 來自輔助線圈感應而來 , 那麼如果 IC 没作動 , 那這電壓如何生成  ???」
    「2: 如果有作動 , 那為何 2 次側的線圈 , 沒感應到電壓  ??/     』

從PDF Figure 23的圖來判斷,IC是故障的。(原來後面的PDF才是重點~ 慚愧)

從Pin Definitions與Functional Description對於Vcc的說明,VCC是透過內部電流源對外部Ca充電得到VCC。

VCC=12V時該電流源會斷開,一旦有了VCC就會自己振盪產生Figure 23的Vds波形。

有了正常的輸出之後,輔助變壓器二次測就會得到感應電流,再透過D121整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輔助 IC 的 VCC 來自輔助線圈感應而來 , 那麼如果 IC 没作動 , 那這電壓如何生成  ???」
    「2:  ...

[Vstr
This pin is connected to the rectified AC line voltage source. At start-up the internal switch supplies
internal bias and charges an external storage capacitor placed between the Vcc pin and
ground. Once the Vcc reaches 12V, the internal switch is opened.]

我有一個想法  ~~

你可以外加一個 12 V  的電壓 , 看看是否可以正常 !!

如果依然不正常 , 那麼  IC 故障可能性很高 !!

楼主:
等檢查5Vsb低壓電路是否有短路元件,再來一起採購。

這SMD D121...賭一賭希望它是好的吧。

(手上沒有可調式電供,熱風槍不是很上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檢查5Vsb低壓電路是否有短路元件,再來一起採購。

這SMD D121...賭一賭希望它是好的吧。

要拆那個其實用不著熱風槍 , 使用雙烙鐵就可以解下來了 !!

沒有可調式電供也可以利用 , 電阻來限流一樣可以達到目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tr
This pin is connected to the rectified AC line voltage source. At start-up the internal swit ...

Vcc腳位是否應該要與其他外部元件隔離,不然造成災情擴大可就gg了?

蠻好奇的,有時候常常看到會使用外加電源來測試零件的好壞,這個有需要考量到什麼嗎?

怕~不好吧?~這應該是有經驗的才能做這個外接電源測試,小弟還在練功階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Vcc腳位是否應該要與其他外部元件隔離,不然造成災情擴大可就gg了?

怕~怕~這應該是有經驗的才能做這個 ...

放心不會有事的啦 !!

那個 vCC 有 二極體只會單通 , 外部電壓不會跑到那去 !!

楼主:
更新維修狀況:

換新的Q0165R,R330 22 ohm的電阻,待機電壓與PSON都出來了。

PSON短路,防燒燈泡亮了同時主變壓器附近有高頻聲

----------------------------------------------------------------------------------------------------

Ω檔測量 3.3V 5V 12V對地電阻都大約2 Ω。

測量正常power的阻值也是大約這個數值,直接移除防燒直接空載測試。

輸出電壓沒問題,唯讀PG沒有高電位。

----------------------------------------------------------------------------------------------------

PS223(超連結是該IC的datasheet)上電前後的各腳位電壓:

↓  PSON短路前

PSON短路前

PSON短路前

↓  PSON短路後

PSON短路後

PSON短路後

----------------------------------------------------------------------------------------------------

對照PDF的每個保護的電壓數據,第六腳RI電壓高於typ.所以是OCP保護,造成FPO/ active並使得Vpgo沒有輸出。

也間接證實防燒裝置的確判斷沒錯,多一道保險可以避免收驚費用。

如果有錯請指教,感謝。

補充內容 (2017-5-3 04:23 PM):
最後三行是錯誤判斷,請忽略。

网友:
新市ATXPOWER  很少碰
僅就 PS223 DATASHEET 建議電路看圖說故事

PS223-DATASHEET PAGE-7-
  1.   板上PGO  輸出是OD OPEN_DRINK 有無接 5V PULL-HIGH 電阻 (R_PGO)  ;
     若是沒有 請臨時接個10K電阻暫用  (這個電阻可能是放在 主機板PGO端 )

  2. PSON短路後  PGI  必須 由0V 經過 0.65V 再越過 1.25V
      現在1.249V 有一點不上不下的

先檢查前述  5V PULL-HIGH 電阻 (R_PGO)
若是沒有問題就是第2項 .... PGI 需大於 1.2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維修狀況:

換新的Q0165R,R330 22 ohm的電阻,待機電壓與PSON都出來了。

[Ω檔測量 3.3V 5V 12V對地電阻都大約2 Ω。]

你的數據看起來是有問題的  !!

請使用數位電錶 , (紅) , 接正極 , (黑) 接負極 再測一次  !! (因為有電容會充電 , 請等待一些時間 )

如果你有過電流基本上 , 那個 FPO 應該會是高電位  , 同時會令 PWM  IC 停止工作

會停止所有輸出才對  !! (然後   HOLD 住狀態  !!)

第 7 Pin  11.17V  似乎有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Ω檔測量 3.3V 5V 12V對地電阻都大約2 Ω。]

你的數據看起來是有問題的  !!

的確是錯的。

12v  133.4 Ω
5v    72 Ω
3.3v 173.8 Ω

第七支腳的確有偏低的跡象,我跑線路是接到一個103的電阻,板上測量阻值是10KΩ。

PS223監控電路是以子板獨立出來,需要拆下來會比較好測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確是錯的。

12v  133.4 Ω

測量電阻的話 , 標示 103 是 10 K  你板上測到 10 K 那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

如果你測到的是大於 10 K 以上 , 那麼這電阻就是有問題 !!

在板上你要看電路其他元件的影響 , 但是其阻值只會低而不會高 !!

另外你換的那些元件 , 是哪裡的元件  , 是否可以用圖說明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量電阻的話 , 標示 103 是 10 K  你板上測到 10 K 那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

如果你測到的是大於 10 K 以 ...

↓  更換輔助電源IC Q0165R 以及一次測附近的電阻R330 22Ω以1/4W 1% 精密電阻代替。

↓  原來的R330 22Ω斷成兩截。

网友:
引用 楼主:
↓  更換輔助電源IC Q0165R 以及一次測附近的電阻R330 22Ω以1/4W 1% 精密電阻代替。

PGO 的檢查要點  ~~

1. 滿足 PGO 的輸出條件  !!  ( 可先把 PGI , 電壓提升至 1.3V )
2. PGO 的提昇電阻是否正常 !! (吸空該 PIN 測試)

這應該難不倒你才對  ~ 根據維修上一個 POWER的要點逐一測試 !!
如果上面都測過了 , 那就不排除 IC 本身的問題了 !!

楼主:
連接PGO的R C都拆下來了,二極體檔 紅接PGO顯示「OL」,黑接PGO顯示「0.613V」。
PGI/PGO電路圖晚點補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連接PGO的R C都拆下來了,二極體檔 紅接PGO顯示「OL」,黑接PGO顯示「0.613V」。
PGI/PGO電路圖晚點補上。 ...

依你測試結果 , 那個應該有內置一個二極體 , 所以才會測到 0.613 V

正常啟動 POWER 再測一次 !!

你 PGI 有沒有先提升電壓至 1.3 V 呢 ??

直接用一 10K  VR 並上電阻  , 先把 VR 轉到最大值 ,  再測 PGI 電壓 慢慢調整VR , 使其電壓上升至 1.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你測試結果 , 那個應該有內置一個二極體 , 所以才會測到 0.613 V

正常啟動 POWER 再測一次 !!

請問意思是將VR10K與R PGI (電路圖中的R803=2.7K)並聯?

手上只有VR
1K,還有電阻包可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意思是將VR10K取代PDF中的R PGI (電路圖中的R803=2.7K)?

那個不是有一個畫 X 的符號 , 那個表示可以用 (稽納 或 電阻 )  !!

是並聯上去  , 阻值變小電壓變大 !!

你說的方法也是可行 ,但要拆下取代或串聯 !! (R803)

阻值變大 , 電壓變高  !!

對了 !! 那個電容也要注意一下 , 是否正常 !! (C801)

(R803 串聯  VR1K) !!

P.s : 我還在用 CRT 的螢幕 , 所以亮度我關的暗 , 你的圖我都看不到那些線及元件 !!

        剛才調亮了有看到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不是有一個畫 X 的符號 , 那個表示可以用 (稽納 或 電阻 )  !!

是並聯上去  , 阻值變小電壓變大 !!  ...

監控子板上的SMD電阻已確認過都沒問題。

明天再動工確認C810容值與變更R803。

抱歉,51樓上傳未後製的圖。

楼主:
1.PGI上的C810 =100nf,R803 =2.7K Ω,都沒NG。

2.為了方便測量PS223上的數據,所以將子板拆下並透過導線橋接(使用閒置軟碟排線加工)。

3.拆下RPGI(R803),以2.2KΩ 串聯VR 1KΩ。
4.PSON短路,觀察
VPGI的上升是否會影響VPGO的輸出?

5.觀察結果:
   VPGI=1.044V   VPGO低於1V。
   VPGI=1.3V
指針式電表顯示VPGO不規則跳動。

6.   PS223
疑似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1.PGI上的C810 =100nf,R803 =2.7K Ω,都沒NG。

2.為了方便測量PS223上的數據,所以將子板拆下並透過導線 ...

C801 的容量會不會太低了 ??

並上10uF 的試看看  !!

可以直接接上 拉電阻 , 5V 到 PGO 試看看是否正常  !!

調整 VR 看看 PGO 的變化 !!

网友D:
引用 楼主:
1.PGI上的C810 =100nf,R803 =2.7K Ω,都沒NG。

2.為了方便測量PS223上的數據,所以將子板拆下並透過導線 ...

太麻煩了,啟動power,pgi腳直接外加1.4v電壓,測量pgo有無3~5v電壓,
有→ps223 ic ok
無→ps223 ic ng
再不然直接把ps223 ic 換了再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C801 的容量會不會太低了 ??

並上10uF 的試看看  !!

C810有時候用晶體測試器或是電容表測的時候抓不到,清潔後又抓到容值了。

『可以直接接上 拉電阻 , 5V 到 PGO 試看看是否正常  !!』

這句話我看不太懂,PGI是改接成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麻煩了,啟動power,pgi腳直接外加1.4v電壓,測量pgo有無3~5v電壓,
有→ps223 ic ok
無→ps223 ic ng ...

請問liu大,「pgi腳直接外加1.4v電壓」要先將R802 R803移除是嗎?
感謝。

网友C:
PFC 電路正常嗎
高壓端的大電容有300V嗎
如果沒有當然PG會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liu大,「pgi腳直接外加1.4v電壓」要先將R802 R803移除是嗎?
感謝。

不用!意在測ic好壞!不影響!
如果ic沒壞,要朝61樓方向找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C810有時候用晶體測試器或是電容表測的時候抓不到,清潔後又抓到容值了。

『可以直接接上 拉電阻 , 5V 到 ...

我的意思是說 PGO 回原來的樣子 ~

就是 5V 後經過電阻接到 PGO ~

令 PGI =1.3 V 這樣  PGO 能正常嗎  ??

如果還是有問題 , 那這 IC 可能故障了 !!

P.S
我覺得 C801 是故障的 , 直接換一顆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PFC 電路正常嗎
高壓端的大電容有300V嗎
如果沒有當然PG會不正常

maxcar大

目前PSON 5VSB正常輸出,PSON short各電壓輸出正常。

惟獨PG沒有出現,目前朝monitor IC檢查。

疑似PS223故障,所以透過VR 調整PGI的電壓,PGO依然沒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car大

目前PSON 5VSB正常輸出,PSON short各電壓輸出正常。

1.3有點低
pgi=1.3到1.5!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car大

目前PSON 5VSB正常輸出,PSON short各電壓輸出正常。

還是要確認一下
因為他會影響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說 PGO 回原來的樣子 ~

就是 5V 後經過電阻接到 PGO ~

「我的意思是說 PGO 回原來的樣子 ~」

1.您可能誤會了,我只有動PGI這條。PGO上的零件測完後就焊回去了。

「令 PGI =1.3 V 這樣  PGO 能正常嗎  ??」

2.PGI調整到1.3V,PGO不能上升到5V,指針電表跳動。

「 我覺得 C801 是故障的 , 直接換一顆試試 !!」

3.這個應該值得一試,用50V 10uF電解電容也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說 PGO 回原來的樣子 ~」

1.您可能誤會了,我只有動PGI這條。PGO上的零件測完後就焊回去了 ...

暸解 ~

所以說你這有 2 個問題  ~~

1.  PGI  電壓無法達到 1.25 V 以上 !!

2. IC 故障 !! (PGO 無法正常 0 V ~ 5V)

電容看是等你換了 IC 再做測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暸解 ~

所以說你這有 2 個問題  ~~

PGI電壓設為1.25V,將50V 10uF電解電容與C810並聯,PG出來了。

IC本身沒故障,看來果然是C810掛了,才會電壓跳動

感謝各位前輩們不吝指正駑鈍的小弟,未來希望有機會發維修實例分享給大家。

↓ VPGI

↓PG

网友B:
引用 楼主:
PGI電壓設為1.25V,將50V 10uF電解電容與C810並聯,PG出來了。

IC本身沒故障,看來果然是C810掛了,才會 ...

恢復原狀不使用VR , 並上 10uF 可以恢復正常了嗎 ??

你的 POWR 真是值的練功  , 又是高壓又是低壓的 !!

修好這 POWER 想必功力大增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復原狀不使用VR , 並上 10uF 可以恢復正常了嗎 ??

你的 POWR 真是值的練功  , 又是高壓又是低壓的 !!  ...

理論上應該是沒問題,我刻意將VPGI調整到1.25V,相對的R PGI大約會近似2.7K(也就是移除的R803 2701)。

這樣只需要復元R803,並且焊回子板就能做負載測試。

-------------------------------------------------------------------------------------------------------------------------------------------
心得:

1.其實這顆是跟CoolerMaster 460,還有先前的Enermax 400W是同一批的故障品;  當時的我能力不足

   只會換電容,慢慢潛水練功拖到現在才完修。

2.焊了兩排十條的導線,沒東西固定PCB真不好焊;

   突然覺得超像以前五專時8051實習課,只是比較簡單插插麵包板 燒錄程式 驗證效果。

3.數位電表加指針式電表真的各有其優劣勢,尤其是故障元件的判斷更明顯。

   (小弟是習慣指針式電表,除非需要明確的數據)

4.還好高壓區沒什麼問題,當初拆的時候費了好大的功夫...然後封存了2年後,又把它挖出來再修。

   這顆真的有練到功,高壓區開關晶體測量,輔助電路故障排除;  監控電路的部份,先前Ducky就有練過,

    這裡剛好拿來複習。

        學無止盡,感謝各位前輩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論上應該是沒問題,我刻意將VPGI調整到1.25V,相對的R PGI大約會近似2.7K(也就是移除的R803 2701)。

這 ...

對了 ~~ 這個 PS223 DATASHEET 的 [時序圖] 不曉得你有沒有真正的看懂它 !!!

它有 [時間] , [順序] ,  [動作] 這個能看懂 , 對維修來講是很有用的 !!

這個跟寫程式的流程圖差不多  !!

我也不是本科糸的 , 不過有學過自動控制 , [時序圖]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

看的懂時序圖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功力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 ~~ 這個 PS223 DATASHEET 的 [時序圖] 不曉得你有沒有真正的看懂它 !!!

它有 [時間] , [順序] ,  [ ...

不敢說完全懂,略懂五六成。

後來看到Simon大回覆後,我才注意到時序圖最下面的PGI電壓有區分1.25V與0.63V 1.13V,是有關於保護機制

(保護機制如何被觸發,其實不太清楚...)。

之前的HY510N寫得比這個PS223還容易理解,還有真值表可以對照他是哪個腳位有問題。

補充內容 (2017-4-15 11:35 AM):
我其實是電子逃兵...

補充內容 (2017-4-15 02:30 PM):
更換零件:
Q0165R *1(U101)
精密電阻 1/4W 22Ω(R330)
電解電容 10uF 50V(C810)

補充內容 (2017-4-16 10:27 PM):
電解電容過大卡住,改用三顆SMD 3uF 並聯。

楼主:
補個正常PS223的電壓:
因為C810故障的影響,造成VPGI略低於基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說 PGO 回原來的樣子 ~

就是 5V 後經過電阻接到 PGO ~

剛剛DIY一個ATX PSU Tester,拿剛完修的Power測試。

請問jeanshyen大  為什麼「改用三顆SMD 3uF 並聯」,PG測量變成3V左右。

是容值不足嗎?是至少要10uF嗎?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DIY一個ATX PSU Tester,拿剛完修的Power測試。

請問jeanshyen大  為什麼「改用三顆SMD 3uF ...

照理來說這應該沒關係才對~
這個 PG 正常就是 0V  or  5 V ~ (理論值)
會影響電壓高低可能是 PG 的負載吧 ~

你可以暫時用回  10uF 看看是不是有差  ???

P.S : C808 的容值也太低了 !!

楼主:
似乎是DIY電源測試器造成的,不知道哪裡出現問題。

不使用:透過電表測到PG=5V。

使用: 透過治具,PG為2.96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似乎是DIY電源測試器造成的,不知道哪裡出現問題。

不使用:透過電表測到PG=5V。

PG 通常只是當訊號而已 ~ 你的電路上原本就有一個 R809 1K 的電阻了 !!

你再串 500 ohm 就 1.5 K 了 , 電流已經很小了 !!

造成壓降是正常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G 通常只是當訊號而已 ~ 你的電路上原本就有一個 R809 1K 的電阻了 !!

你再串 500 ohm 就 1.5 K 了 ,  ...

感謝回覆!

我昨晚想了又想,唯一可能只剩PGO上的元件。

看來要在治具的PG上串接個jumper,避免量測電壓時誤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我昨晚想了又想,唯一可能只剩PGO上的元件。

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看過 , 一般市售的電源測試器 , 有關 PG 這一部分 !!

它不是用電壓來表示 , 而是用亳(秒) , 來表示 ,你有沒有想過 ,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

用你的電路其實也是可以做到 , 不過要改一下 , 你自己應該可以做的到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看過 , 一般市售的電源測試器 , 有關 PG 這一部分 !!

它不是用電壓來表示 , 而是用亳 ...

的確,我是曾經想實作出PG多少ms的顯示方式,只是沒有一個方向會有點事倍功半。

不過...礙於過去電子學 電路學的專業知識都還給老師了,需要花時間複習。

我也知道技術要有所精進,電子學 電路學是必定要練習到熟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確,我是曾經想實作出PG多少ms的顯示方式,只是沒有一個方向會有點事倍功半。

不過...礙於過去電子學  ...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

這簡易的測試器當然不可能要你做出有MS 的顯示 !!

我主要是要告訴你 , P.G 不是以電壓準位來看的 !!

當然你要用你那種電路來表示 , 是否有 P.G 存在 , 那也是不難的 !!

我指的是這一部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

這簡易的測試器當然不可能要你做出有MS 的顯示 !!

瞭解,最近好像常常誤會人家的意思。

我是參考康舒的測試器實作出來,先以LED來快速確定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瞭解,最近好像常常誤會人家的意思。

我是參考康舒的測試器實作出來,先以LED來快速確定問題。 ...

你的電路拿掉 500 ohm LED 應該還是很暗吧 !!

那你有想到要用什麼方法 , 可以讓 LED 亮一點呢  ??

网友:
第四代 鋁合金 ATX 電源測試儀 LCD 液晶顯示面板
買一台這個不貴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312#lastpost

网友D:
引用 楼主:
瞭解,最近好像常常誤會人家的意思。

我是參考康舒的測試器實作出來,先以LED來快速確定問題。 ...

注意,此種未加負載,測的到pg,
但加上負載,pg信號未必會有!
建議最好還是用有負載的測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電路拿掉 500 ohm LED 應該還是很暗吧 !!

那你有想到要用什麼方法 , 可以讓 LED 亮一點呢  ??:dizzy ...

還辨識得出來,取下jumper可以測PG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此種未加負載,測的到pg,
但加上負載,pg信號未必會有!
建議最好還是用有負載的測試器! ...

感謝分享!

之前有做了兩個假負載(12V 72W, 5V+12V 97W)。

放在IDE 外接硬碟鋁殼加上風扇降溫,沒兩分鐘就超過70~80度了。

溫度壓制不住,只測個幾分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

之前有做了兩個假負載(12V 72W, 5V+12V 97W)。

電阻增加,分流電流變小,自然就降溫,
至於並聯幾顆就自個決定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