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USB-A 插頭是不是有更新標準? 無方向性是創新還是亂搞

楼主(2017-03-26):
USB-A to TYPE-C cable unreliable

USB-A to TYPE-C cable unreliable

忘記誰拿來修理的, 記得是ASUS或者LeTV牌的手機, 單一個充電器, 標準USB2.0 USB-A的出口, 但寫著可以輸出5V/9V/12V三種電壓, 充電線一頭是 TYPE-C, 一頭是 USB-A, 當時沒細看. 問題是常常插了充電卻沒有反應, 隨便都可以插入, 一直都不理解. 換一條 USB-micro 的充電線給其他ANDROID手機充電又好的, 所以問題在那條線.

後來回顧一下照片, 原來他的 USB-A 插頭跟一般的長的不一樣, 中間白色那片太薄了, 所以沒有插入方向的要求, 現在看來問題在那個USB-A插頭. 到底是創意的設計還是不可靠的創新呢

看看標準USB-A插頭

USB-A plug

USB-A plug

网友:
拿壽命去換方便   如果要又方便又長壽

請克制好使用習慣

好像很困難   使用者都....................................

哈哈哈   哈哈(苦笑)

网友:
1.該USB-A座是屬無方向性的設計(盲插),可任意方向插入,不需辨識另一頭的USB方向.
2.充電器上標示輸出5V/9V/12V,這是屬於有快充功能的充電器,該充電器的實際輸出電壓值及電流量,是由負載端的D+/D-電壓值來決定充電器的輸出.

网友:
此為炬為公司的有關快充協定產品相關訊息,請參考.

网友:
廠商曾提供過類似樣品, 還號稱有專利; 不過該產品是不符USB 組織的標準定義.
先前有貼上來分享過:
公頭 http://bbs.pigoo.com/thread-53467-1-1.html
母座 http://bbs.pigoo.com/thread-53416-1-1.html

网友:
這種插頭我手上有一個

心得:很難用!

首先講type A
1.製造商只有一家嗎?當然不是
2.同一家生產出來的產品有沒有公差?當然有

所以…那條線不是要個母座可以以亂亂插的
有些座即使方向對,也很難插進去
使用上,我覺得一個不小心就會把插頭或插座玩壞

或許把插頭裡面那片白色的(塑膠?)導個角看能不能改善

===================================
那條線另一頭是micro use type-c,直接插原micro-usb的產品也可以,但只有一個方向能用
另一個方向像是要把插頭/插座搞壞的感覺

网友:
Type C還是比較好用,而且能支援3A的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