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擎 B75 Pro3-M不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7-03-26):
求助不知道哪個零件壞

不過電當然也沒跑碼

電池換過  BIOS更新過使用EZP_XPro更新的

32.768晶振也無電壓

PL6  電壓 0v

272電阻也量不到阻值

初學者請大大幫忙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highlight=B75
先看這一篇看完可能就完修了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那一篇我有先看過了
不過我的這一片是不觸發應該不適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那一篇我有先看過了
不過我的這一片是不觸發應該不適用吧 ...

你先加個0保險電阻
後檢查這些訊號
供電正常值
內存供電:1.5V,正常
橋供電:1.05V,正常
PLL鎖相環供電:1.8V,正常
總線供電:1.1V,正常
VSSCA系統代理:0.9V,正常
CPU核心供電:1V,正常

各項供電看來都正常。接著測時鐘:
PCI-E槽的A13與A14:0.38V與0.41V,正常
PCI槽的B16:1.7V,正常
B75芯片組的PCI總線是原生,因此時鐘信號就是橋發出的,不像H61、Z77需要第三方的PCI-E轉PCI芯片,所以判斷起來更為準確

測復位:
PCI-E槽的A11
PCI槽的A15
檢查紅色框框附近有無異常燒焦

楼主:
補了電阻還是不過電

沒燒焦
PCI-E
A13 -0.5V
A14 -0.5V

PCI
A15 0.15V
B16 0V
晶振 一邊0.1V 一邊0V
272故障電阻也換掉了也沒反應
BIOS 第8腳 0.29V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了電阻還是不過電

供電正常值
內存供電:1.5V,正常
橋供電:1.05V,正常
PLL鎖相環供電:1.8V,正常
總線供電:1.1V,正常
VSSCA系統代理:0.9V,正常
CPU核心供電:1V,正常
這些供電有測量嗎
如不清楚測量位置可請版上高手幫忙

网友A:
我也來幫忙
首先.PANEL的PW腳有電壓是吧.這組電壓應該連接到 IO(6776D)的61腳(PSIN#).當你按下開關時.這個61腳的電壓會變成低電位.(若無電壓有兩個可能1.我搞錯腳位 2.斷線)

再來IO的60腳(PSOUT#)會隨著按壓開關而跳變

最後.101腳(RSMRST#)應該於按壓開關前-或壓下去時有大約3.3V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來幫忙
首先.PANEL的PW腳有電壓是吧.這組電壓應該連接到 IO(6776D)的61腳(PSIN#).當你按下開關時.這個6 ...

61腳3.44V  電源按下 0V
62       0V
63   1.53V
64   0.18V

99    0.51V
100  0.51V
101   0V

不清楚測量位置
內存供電:
橋供電:
PLL鎖相環供電:
總線供電:
VSSCA系統代理:
CPU核心供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61腳3.44V  電源按下 0V
62       0V
63   1.53V

60腳沒有量到.請再測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腳沒有量到.請再測量一下

60腳3.42V 電源按下 0.04V

网友:
引用 楼主:
60腳3.42V 電源按下 0.04V

63腳與64腳異常.這裡是不觸發的關鍵

网友B:
這帖已經幾天了

給你個建議,詢問問題時,詳細說明~"前因後果"~有助於加快維修及判斷問題點

一般來說~主機板~以維修技術員來說,因該沒有所謂的: 不過電不開機

主機板明明有電壓,又怎麼是不過電呢?

所以~問題因該是主機板通電,無法powe on啟動 or 無法觸發

遇到這種問題,就要知道,使用者之前幹過啥事? 導致此問題!!!

~~~這對維修的方向是很有助益的!!!

***我是認為控制周邊的某個零件"短路"導致 power on 的舜間立刻切保護

不然就參考此篇換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highlight=B75

RT8065 & Q7488(2n7002BKS)

若無能力更換,就送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0腳3.42V 電源按下 0.04V

你在測試的時候有上CPU嗎
目前顯示橋供電1.05沒出來 所以復位不正常
SLP_S3始終處於低電平,說明橋的待機條件都不滿足
可測量PU9各腳電壓
就如同超人大所講先更換 PU9 跟Q7488

网友:
引用 楼主:
60腳3.42V 電源按下 0.04V

12樓超人大有提供連結.你測量PL6.如果沒電壓.問題點應該就是這裡.你就照著維修文裡的零件更換.應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帖已經幾天了

給你個建議,詢問問題時,詳細說明~"前因後果"~有助於加快維修及判斷問題點

其實那篇我有先看過,只是糾結是要先買零件回來換所以先問板上大大的意見
那一篇是除錯卡有亮燈,我的除錯卡是不會亮
該是要花錢去買零件回來換看看了台灣零件都好難買 淘寶又不會齊 東買一個 西買一個
技術不好我會先買個熱風槍焊台二合一雙數顯拆焊台氣泵式無鉛焊台恒溫電烙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那篇我有先看過,只是糾結是要先買零件回來換所以先問板上大大的意見
那一篇是除錯卡有亮燈,我的除錯 ...

你可以問問Lazy_panda大.看看零件是否有多買.請他賣你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那篇我有先看過,只是糾結是要先買零件回來換所以先問板上大大的意見
那一篇是除錯卡有亮燈,我的除錯 ...

買裝備前想清楚這裝備你會用幾回.....一時興起買裝備很不明智

网友C:
有喔,上次買的還有剩
如果在台中市的話可以直接來找我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喔,上次買的還有剩
如果在台中市的話可以直接來找我拿

感恩n_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