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清物品換酷幣

楼主(2017-03-26):
以下的物品請有需要的人出個價吧!

1.EeePC 701SD 小電腦一台 電池好像故障無法蓄電了,得插著充電器才可以使用。

2.EDIMAX BR-6574n Gigabit 無線路由器一台 無變壓器(12V) 有測試過是正常的

3.ARGtek ARG-1210 高功率無線路由器一台 無變壓器(12V) 有測試過是正常的

4.Viewsonic Vx2263smhl-w 破屏機拆下 整套含排線 無變壓器
拆下前有再測試是可以啟動。

補充內容 (2017-3-27 09:08 AM):
寄送方式:自取、郵寄或店到店皆可,為自取得假日才行。

補充內容 (2017-3-27 03:38 PM):
忘了加上結束時間:於03/30 21:00結束

補充內容 (2017-3-29 03:35 PM):
距離結束時間:一天又6個小時
目前各項最高出價(單位:酷幣)
1.40
2.35
3.50
4.0
有需要的人,請再追加!

補充內容 (2017-3-29 09:58 PM):
距離結束時間:約23小時
目前各項最高出價(單位:酷幣)
1.40
2.36
3.50
4.5
有需要的人,請再追加!

補充內容 (2017-3-30 11:12 AM):
距離結束時間:約10小時
目前各項最高出價(單位:酷幣)
1.100
2.50
3.50
4.5

補充內容 (2017-3-30 09:10 PM):
以下為各項得標者
1.gkjnn
2.fks
3.wish
4.leo.rain

請得標者與小弟聯絡寄送方式與匯款資訊

网友:
2.EDIMAX BR-6574n 我出10酷斃

网友:
1.EeePC 701SD 小電腦一台  10酷幣

网友A:
ARGtek ARG-1210 高功率無線路由器

网友:
1.EeePC 701SD 小電腦一台...我出20個酷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Gtek ARG-1210 高功率無線路由器

Wish大想出多少呢?

网友:
EeePC 701SD 小電腦一台  25 酷幣

网友B:
取貨的方式,可用寄的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貨的方式,可用寄的嗎? 謝謝!

郵寄或店到店都可以。

网友:
EDIMAX BR-6574n Gigabit 無線路由器  我有興趣,我出 25 酷幣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想出多少呢?

不好意思!忘了出價了。
ARGtek ARG-1210 高功率無線路由器 50個酷幣

网友:
2.EDIMAX BR-6574n 我出30酷幣

网友:
1.EeePC 701SD 小電腦一台...我出30個酷幣..

网友C:
好久沒這麼熱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沒這麼熱鬧了。。。。

d大要不要來湊一腳ㄚ,
大夥熱鬧一下...

网友:
價高者得~~~~~~來唷~~~還有沒有人要喊?

网友:
1.EeePC 701SD 小電腦一台...
我出40個酷幣

网友:
2.EDIMAX BR-6574n 二次出價。我出35酷幣

网友:
Viewsonic Vx2263smhl-w
5 酷幣

网友D:
2.EDIMAX BR-6574n 我出36酷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EDIMAX BR-6574n 我出36酷幣

我讓賢了,你酷幣比我多!
另外提醒一下樓主,時間到了,可結標了!

网友:
路過,好想要,只是前輩出聲了,咱就拍拍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讓賢了,你酷幣比我多!
另外提醒一下樓主,時間到了,可結標了! ...

還沒啦!
基於公平性還是以晚上9點結束為主,就怕臨時改了時間又有其他人想要的話,會讓他們感到相當不公平。
所以還是以預定的時間為主囉!

最後也感謝您的熱情參與!

网友:
EeePC 701SD 小電腦這個出太低了

我來贊個聲.100酷幣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沒啦!
基於公平性還是以晚上9點結束為主,就怕臨時改了時間又有其他人想要的話,會讓他們感到相當不 ...

抱歉,我記錯時間了!
那我還有機會 :
.EDIMAX BR-6574n 第三次出價。我出50個酷幣

网友:
  4  Viewsonic Vx2263smhl-w
     10個 酷幣

网友D:
2.EDIMAX BR-6574n 我出52酷幣

楼主:
時間結束,感謝各位的熱情參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EDIMAX BR-6574n 我出52酷幣

不多說了,就你的了!
讓我想到台北市的那個拍賣網站,不到最後一秒絕不出手!
雖合法,但總是感覺不舒服!
好了,我不酸了,只怪自己沒注意,下次我會注意!

楼主:
以下為各項得標者
1.gkjnn
2.fks
3.wish
4.leo.rain

請得標者與小弟聯絡寄送方式與匯款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多說了,就你的了!
讓我想到台北市的那個拍賣網站,不到最後一秒絕不出手!
雖合法,但總是感 ...

很抱歉!是小弟未把規則說明清楚。
下次再開始類似的換酷幣時,會再多加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抱歉!是小弟未把規則說明清楚。
下次再開始類似的換酷幣時,會再多加注意。 ...

安啦,我不是針對你!
願賭服輸,不過這也突顯一些問題,以後大家都最後一分鐘再來搶標!下次我會放聰明了!

网友A:
終於結束了,這樣我可以問了,請問為什麼大家都在拼EDIMAX BR-6574n?我的意思是這台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終於結束了,這樣我可以問了,請問為什麼大家都在拼EDIMAX BR-6574n?我的意思是這台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

這台 WIFI 協定可到 300 Mb, 而且PORT 是 1Gb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啦,我不是針對你!
願賭服輸,不過這也突顯一些問題,以後大家都最後一分鐘再來搶標!下次我會放聰明 ...

那小弟會加註一項規則,凡是於倒數幾分鐘內加碼者,再延長5~7分鐘。
這規則是源自於Y拍上,是可以避免有人在最後一分鐘才搶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終於結束了,這樣我可以問了,請問為什麼大家都在拼EDIMAX BR-6574n?我的意思是這台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

這台的好處確實是如cremaker大所說的,具備3T2R天線與5個1Gps Port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 WIFI 協定可到 300 Mb, 而且PORT 是 1Gb 的

原來如此,我在家裡使用多台IP 分享器的效果都不太好,想說ARGtek ARG-1210 這台比較有力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的好處確實是如cremaker大所說的,具備3T2R天線與5個1Gps Ports

沒先研究一下規格的wish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先研究一下規格的wish ~~~

看來是小弟的照片不夠清楚n_080|
因為型號一旁是有標記著"Gigabits"的字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沒先研究一下規格的wish ~~~

BR-6574n只在有線網路部分比ARG-1210好,無線網路部分是ARG-1210比BR-6574n好,
使用多台IP 分享器的效果都不太好,如果是指wifi無線上網,請看下方紅色字體,選擇ARG-1210是比較好的。

MODELARG-1210
Standards• IEEE 802.1d (Spanning Tree Protocol)
• IEEE 802.11b (11 Mbps Wireless LAN)
• IEEE 802.11g (54 Mbps Wireless LAN)
• IEEE 802.11n Draft 2.0 (300 Mbps Wireless LAN)
• IEEE 802.1x (Network Access Control)
• IEEE 802.3 (10Base-T Ethernet)
• IEEE 802.3u (100Base-TX Fast Ethernet)
General• Ethernet port: 5 RJ45 10/100 Mbps data port; one WAN and 4 LAN interface
• Flash: 4 MB
• Memory: 32 MB SDRAM
Frequency range• 2.400 - 2.483 GHz
Modulation technologies• 802.11b: 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 (DSSS): DBPSK, DQPSK, CCK
• 802.11g: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 BPSK, QPSK, 16QAM, 64QAM
• 802.11n: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 BPSK, QPSK, 16QAM, 64QAM
Data rates• IEEE 802.11b (11 Mbps, 5.5 Mbps, 2 Mbps, 1 Mbps)
• IEEE 802.11g (54 Mbps, 48 Mbps, 36 Mbps, 24 Mbps, 18 Mbps, 12 Mbps, 9 Mbps, 6 Mbps)
• IEEE 802.11n (MCS0-15: up to 300 Mbps)
Output power• 802.11n: 23 dBm +/- 1.5 dBm @300 Mbps
• 802.11g: 23 dBm +/- 1.5 dBm @54 Mbps
• 802.11b: 28 dBm +/- 1.5 dBm @11 Mbps
Receiver sensitivity11n (300 Mbps) MCS0-15: -73 dBm;
11g (54 Mbps) OFDM: -73 dBm
11b (11 Mbps) CCK: -91 dBm
Operation modes• Gateway mode
• Bridge mode
• WISP mode
Wireless securityWEP encryption (64/128 bit)
WPA TKIP
WPA2 AES
WPA2 mixed
802.1x Authentication
Client access control through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filter
AntennaTwo 5dBi dipole antenna
LEDs• Power
• LAN Link/Act
Environmental• Operating temperature: 0°C - 50°C
• Operating humidity: 10 - 95% RH, non-condensing
• Power Adaptor: 12V 1.5A
產品名稱
BR-6574n
介面
1 WAN + 4 LAN 10/100/1000Mbps UTP 埠
  網路標準
IEEE 802.11n draft 2.0 、 IEEE 802.11b/g 及 IEEE 802.3/ 802.3u/ 802.3ab
快取記憶體
4 MB Flash
記憶體
16 MB SDRAM
無線功率
16dBm ± 2dBm
天線
3 x 3dBi 可拆換式 天線
電源
12V DC/1A
LED指示燈
Power , WLAN , WAN
10/100/1000M and LNK/ACT
尺寸
192 x 115 x 29mm
溫度
10~40oC
溼度
10~90% (Non-Condensing)
安規認證
FCC, CE, NCC, C-Ti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啦,我不是針對你!
願賭服輸,不過這也突顯一些問題,以後大家都最後一分鐘再來搶標!下次我會放聰明 ...

蘇東坡詩句「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嗯~嗯... 雖然我說 可喜個P   但這句還是個不錯的心靈安慰劑

[ 拍賣網站 ]  的生態就是這樣
前陣子上  日本亞虎拍賣  找二手儀器  也是如此
好物在最初約是 市價1~2成起跳  很吸睛
最末1~2小時內的競拍非常激烈  三級翻倍的跳  接近日本市價時就趨緩

幾次瞪眼罵著[巴格野鹿] 之後跳往下個目標關注...然後都是沒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小弟會加註一項規則,凡是於倒數幾分鐘內加碼者,再延長5~7分鐘。
這規則是源自於Y拍上,是可以避免 ...

電影上的拍賣情節
感謝 1號VIP室 SIMON哥  出價 1000....辛巴威幣
還有沒有人加價  1聲    .... 2聲.... 3聲
恭喜SIMON哥  1000....辛巴威幣  成交...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是小弟的照片不夠清楚
因為型號一旁是有標記著"Gigabits"的字樣。 ...

別請麼說,我只是在隨口說說討+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BR-6574n只在有線網路部分比ARG-1210好,無線網路部分是ARG-1210比BR-6574n好,
使用多台IP 分享器的效果 ...

給你一個讚

网友E:
我們這個網跟商業網性質不同,不知是否要訂個規則?

若是得標者是在最後兩分鐘內得標,且也是他在該次物品的第一次下標者無效 ... 很大的機率是搶標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們這個網跟商業網性質不同,不知是否要訂個規則?

若是得標者是在最後兩分鐘內得標,且也是他在該次物品 ...

我是覺得不要太複雜,由發起人訂定相關規則即可!,像是截止時間,多少酷幣起頭.. 等。
這次很遺憾我沒標到,但也證明了我有地方忽略了,所以發發酸就過了!
我的結論是有心者必能成事,看看得標的 FKS 也是做足了功課,或許他標到更好,因為他很用心!

另外不得不說一下,大家要標最好也做些功課,對標的物有一些基本了解。由此不難得到該出多少標金,我有種感覺,有些出標人好像在試運氣,出的標金很不恰當!這對供貨者我想也不是很尊重!
舉例來說標100 酷幣很 MAN的 GKJNN 我想他對這 EEEPC 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其它出標者,我有種感覺,可能有種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僥倖、純試手氣心態!

我也做了個檢討我這次為何標不到,其實原因很簡單,太志得意滿,未堅持到底,認定它跑不了,一定是我的!

老大會開這個版,一定有其用意及美意,所以不要太複雜化!

网友:
其實有些人並不是要放棄競標,
而是看到有人更需要~
~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們這個網跟商業網性質不同,不知是否要訂個規則?

若是得標者是在最後兩分鐘內得標,且也是他在該次物品 ...

搶標是滿難去定義,因為都是在結束前的時間內,所以也算有標到。
當初的原義是以人人都可以能出價的方式,沒料想到會有壓時間搶標的情形。
這部分小弟得承擔部分責任,因為一開始沒先說明清楚規則,而產生了類似搶標的情況。
有了這一次的經驗,下次更會去注意。

网友: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