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L850筆電自行更換電芯後鎖住了

楼主(2017-03-26):
小弟原本以為只是換個18650電芯沒什麼.結過發現更換好後電腦依舊顯示電池電量0%(已接上電源.未充電)

後來上網爬文才知道筆記型電腦的電池保護板是會上鎖的.我真是太瞎了哈哈哈

以下提供保護板的照片.不知貴站的高手們可以幫幫小弟看還有沒有的救.不然新買的18650只能拿來當作行動電源使用了XD

保護板正面

保護板正面

保護板背面

保護板背面

晶片

晶片

网友A:
你先檢查第一張圖左上藍色三隻腳溫度保險絲是否正常
再用這套軟體校正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244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檢查第一張圖左上藍色三隻腳溫度保險絲是否正常
再用這套軟體校正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24 ...

好...感謝魚大.回家試試看後上來報告結果哈哈

网友:
1.被鎖住通常不是硬體問體是韌體問題,這部分是無解的!

2.至於那個電池校正軟體~~~前提是當你電池還是正常的狀態下且效果感覺心理作用而已.
   當被鎖住時電池0%,不管哪種公開軟體多是沒用的.

网友:
就跟汽車更換電瓶一樣,需要不斷電更換
只要一斷電,晶片就會鎖死,需要回原廠重新解碼
你可以問問看專門在修筆記型電池的商家
看是否還有救

楼主:
哀...所以看來真的得去買新的電池了

夭壽貴容量又很低...真是圈圈叉叉

网友B:
電池芯 B+ 直接跳線一下接到輸出的 +, 試試看, 以前thinkpad 的電池可以

後來用ASUS, 電池管理芯片是TI的BQxxxx, 就要專門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芯 B+ 直接跳線一下接到輸出的 +, 試試看, 以前thinkpad 的電池可以

後來用ASUS, 電池管理芯片是TI的B ...

喔喔.您的意思是如圖...假設紅色線標記處是輸出+.就在這拉一條線跟B+短路即可嗎(橙色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檢查第一張圖左上藍色三隻腳溫度保險絲是否正常
再用這套軟體校正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24 ...

魚大...小弟測試過了...保險絲沒有問題

但是使用該軟體讀取不到電池的DATA...殘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哀...所以看來真的得去買新的電池了

夭壽貴容量又很低...真是圈圈叉叉

之前朋友問有沒有推薦NB的品牌
因為公司都是用HP,平時也沒太多煩人意外
順口就回朋友買HP的NB
結果
朋友購買使用後估計
是啟用NB時,開始計時。
約3年,就開始出現需換電池的警告訊息
不插AC店員就只能維持3分鐘,然後直接斷電
經查系統內部計數訊息,顯示只充放電133次(NB附帶的輔助軟體)
電池內定規格可充放300次
所以
就算沒用那麼多次循環,時間到,一樣say goodbye
後來每遇朋友一次,就被酸一次,就覺得之前太多嘴惹事
我哪知現在企業經商之道都這樣搞,以後還是少說幾句好了。

网友:
我NB都當桌機用,不需帶著工作就一直插著電+外接滑鼠鍵盤,
只有偶爾移動時才用電池,觸控板,NB的鍵盤.

前一台ASUS 17.3" NB 2011年8月買的,用到現在已5年多了,
大概是循環次數不多,電池容量還OK,一般使用可撐個1.8~2hr左右。
只是螢幕上的偏光膜已老化,有點皺痕, 感覺上快不行了,

2015年底.ASUS 17.3"用了約4年當做備用/公用機, 就買了台新的acer 17.3" NB。

現在大本NB愈做愈輕, acer 17.3" NB 才 2.8 kg, 續航力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