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32LG30D-DA液晶電視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7-03-27):
LG 32LG30D-DA液晶電視無電源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不亮無法開機

2.型號~LG 32LG30D-DA

3.內部照

4.拆開後蓋就發現故障元凶了~供應雙擊高壓副板24V電線被鎖外殼螺絲,鎖破皮短路到機體鐵板(接地)~

5.電源板

6.檢測電源板24V供電迴路F101 3.15A FUSE燒斷,Q110、Q111 MOSFET打穿短路(SPA04N60C3找2顆2SK3667代用)

7.拆除故障零件後量測Q110 G~S極還是低阻抗,往前追驅動IC NCP1396AG也被打到內傷,拆除後再量測已回高阻抗

8.回焊所有零件再量測一樣為高阻抗,應該是沒問題了

9.上電待機紅燈亮了,待機電源輸出正常~5.1V

10.主機板

11.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4.拆開後蓋就發現故障元凶了~供應雙擊高壓副板24V電線被鎖外殼螺絲,鎖破皮短路到機體鐵板(接地)~

==================

這點意味著2個很極端的推測:

1.前一手維修人員故意幹的

2.user手癢拆開裝回時,不慎鎖到線

网友:
恭喜完修,看wet大出手,就知一定修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拆開後蓋就發現故障元凶了~供應雙擊高壓副板24V電線被鎖外殼螺絲,鎖破皮短路到機體鐵板(接地)~

======= ...

聽說是買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