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廠牌的工作燈的腳位磨損問題

楼主(2017-03-28):
下方這台是我的工作燈,用是沒有問題,不過燈架與固定在桌角的燈座磨損嚴重。

上圖可看出燈架的尾部被磨損的情形,這支工作燈是利用燈座的兩支螺絲"夾住"的,大家看下圖應該可了解。

不知道對於上圖第二張相片磨損的燈架尾部,大家有沒有什麼方法解決?這個就算知道廠牌型號,應該跟原廠也無法買到才對。

另外下圖燈座在固定桌子邊緣的"碗"及C形環也不知道掉到那裡去了,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這個"碗"要如何取得?這可能買的到嗎?

謝謝啦!

网友A:
WISH大;燈座碗用鐵板使用丸穴挖一個圓,再用圓頭榔頭敲型,燈架那可能要找一個金屬管可套進的鎖在夾具上,不知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燈座碗用鐵板使用丸穴挖一個圓,再用圓頭榔頭敲型,燈架那可能要找一個金屬管可套進的鎖在夾具上, ...

哈!敲鐵片對我可能比較困難,不知道有什麼現成的可以利用或用買的,剛剛去五金行問C 形環,結果我家附近都沒有人在賣,這下也麻煩了。

网友:
C形環螺絲行問問看~
上次去買過除濕機風扇馬達上的C形環~

其它的看有無認識的鐵工廠了~

网友B:
燈架的尾部被磨損的情形尾端切掉磨平,鑽孔攻牙孔,鎖一根等徑的螺栓代替。

固定桌子邊緣的"碗"及C形環
拿一小段角木(角材),中間稍鑽一小洞(盲孔),就可讓螺絲頂緊不掉落了

网友:
(第二張圖)找個金屬空心管,適當直徑及長度,敲進去。

网友C:
這個"碗"要如何取得?
        有沒有門路 鋸一段 類似這種的導軌   取代碗
        孔要注意(或加工處理)大於 前端頭部(C 形環夾持部位)    但小於螺絲內牙徑

C 形環
    ... 傳統髮夾/迴紋針 ...  用尖嘴鉗處理一下  擬態夾持功能即可
   它功能是   當[碗] 未被夾固前  用C 形環 防止[碗]掉了
   當[碗] 夾固桌面後  已經上不上C 形環

网友D:
C 形環的碗建議到10元用品店挑一個適用的白鐵淺碗盤比較快,中間鑽個洞上下再用螺絲華司固定,美觀大方,便宜又大碗 !

网友E:
我會這樣搞比較容易 . 找兩種平滑司 . 滑司平面之間用三秒膠黏合

這我有兩種做法
1. 將尾柄拔下.在把傘狀復原
2. 尾柄跟黑色底座鑽孔 . 在用螺絲加平華司 . 一樣保持旋轉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C 形環的碗建議到10元用品店挑一個適用的白鐵淺碗盤比較快,中間鑽個洞上下再用螺絲華司固定,美觀大方,便宜 ...

不鏽鋼醬油碟 ??  這招讚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敲鐵片對我可能比較困難,不知道有什麼現成的可以利用或用買的,剛剛去五金行問C 形環,結果我家附近 ...

我是家庭五金賣場買現成的,但他上面接燈座部份是塑膠的,
沒多久就裂了,剛好家裡有鐵製水管,剛好孔徑差不多,
鋸一小段麻煩做鐵工的幫忙焊接,不確定W大的適用這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架的尾部被磨損的情形尾端切掉磨平,鑽孔攻牙孔,鎖一根等徑的螺栓代替。

謝謝提供方法,不過我沒有這些機絲頭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碗"要如何取得?
        有沒有門路 鋸一段 類似這種的導軌   取代碗
        孔要注意(或加工處 ...

謝謝提供方法,我還是想把C形環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C 形環的碗建議到10元用品店挑一個適用的白鐵淺碗盤比較快,中間鑽個洞上下再用螺絲華司固定,美觀大方,便宜 ...

你應該是要對那一位會員的帖子按"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會這樣搞比較容易 . 找兩種平滑司 . 滑司平面之間用三秒膠黏合

謝謝提供方法,可惜我沒有這些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方法,我還是想把C形環裝上。

嗯  那就找  賣彈簧的軸承行 ,  因為彈簧/軸承需要扣件限制其不往軸向直線移動
是軸承伴生配件

順帶說一下  應該是 E形環  , 它跟C形環中心差異在內沿中心多出一塊凸塊
內圈形成3凸塊以同心圓方式陷入 被扣物件溝槽
外圈墊出有華司墊片止擋效果

若是以C形環做出 當內外圈徑差大時  會很硬不好作業
E形環基於 C形環內圈削掉一些  只留3凸塊   保留了適當的可作業性
主要是看要外擴多大

E形環 圖片

网友F: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2233092021

至於E型扣環 真不好買 用兩條束帶交叉綁著 也可

給老大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那就找  賣彈簧的軸承行 ,  因為彈簧/軸承需要扣件限制其不往軸向直線移動
是軸承伴生配件

謝謝!我再來朝賣彈簧及軸承的店家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2233092021

至於E型扣環 真不好買 用兩條束帶交叉綁著 也可

長知識了,原來這叫馬蹄螺絲

网友:
碗可以用拆光碟機的無刷馬達,要加工一下。

网友:
鑽大洞一點,可以不用C形環。

网友:
這種底座,C形環常掉,碗自然會不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敲鐵片對我可能比較困難,不知道有什麼現成的可以利用或用買的,剛剛去五金行問C 形環,結果我家附近 ...

記得有一種塑膠吸盤,靠在牆上按下去就可以吸著掛東西那種,那很適合拿來當吸盤因為底部有橡膠本體又是有彈性的塑膠

補充:
咦不對~ 看了大家的留言,看來我誤會Wish大C型環的意思了

网友G:
固定桌子邊緣的"碗"...
可以考慮去文具行買個傳票插....把針拆下...孔鑽大一點...
(鐵板夠厚....面積夠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20325753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8217489168

C形環.....直接把螺絲卸下來...拿到機械五金行比對...

燈座磨損嚴重....這個除非改造...不然還是會出現相同問題(塑膠底座內應該也有磨損)
老灰狼認為本身設計有瑕疵.....頭重腳短....(老大....那根太短了啦!!!....不夠力)
磨損的地方好像是"安幾"的材質??....最簡單的方法是拿去補銲(補肉)...再修好形狀...
比較理想的辦法是...想辦法加長尾部.....塑膠底座再鑽深一點....或許會....擋卡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固定桌子邊緣的"碗"...
可以考慮去文具行買個傳票插....把針拆下...孔鑽大一點...
(鐵板夠厚....面積夠大)

期待wish大把底座全部改成不銹鋼材質!

网友:
C型扣我認識的鐵工廠稱它孫悟空,不好零買,有認識鐵工廠用凹得比較快!

网友H:
RE:上圖可看出燈架的尾部被磨損的情形,這支工作燈是利用燈座的兩支螺絲"夾住"的,大家看下圖應該可了解。

"夾住"的兩支螺絲....未使用半牙螺絲才造成尾部被磨損 !

半牙螺絲 :

网友G:
引用 网友H:
RE:上圖可看出燈架的尾部被磨損的情形,這支工作燈是利用燈座的兩支螺絲"夾住"的,大家看下圖應該可了解。

報告lkkseemi大大....
由老大的照片看來...燈座的兩支螺絲...大概是3/16 X 1-1/2(1分半 X 1英吋半)....這種規格應該不大好找到有"半牙螺絲"....(第3張圖)
這兩支螺絲原本應該夾在燈架的尾部有凹槽的地方....但實際磨損的地方卻是最後端
小弟認為是因為工作燈本身...頭重腳輕....往上拉的結果(常常在轉動燈架)...而造成的
還有一點是...固定底座是塑膠製品...承受不了燈作的重量...雖然螺絲已鎖緊...
但是開口部份已明顯被撐開了(第4張圖)...而導致造成這種磨損狀況(第1張圖)...

网友:
這個燈座跟燈架底部,最好重新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報告lkkseemi大大....
由老大的照片看來...燈座的兩支螺絲...大概是3/16 X 1-1/2(1分半 X 1英吋半)....這 ...

可能是第二次換地方, 使用時。未確實固定鎖緊...(第4張圖)明顯看出左右螺絲鎖緊的力量不一樣 !
又因為工作燈本身...頭重腳輕....往上拉的結果(常常在轉動燈架)...而造成燈架尾部的磨損 。

這麼厚料,高級的燈。那燈座應該是"安幾"的材質 !

楼主(2017-09-18):
這支工作燈躺在塑膠籃上也一段時間了,還是無法解決燈座夾不緊的問題,大家提供的方法我也沒有工具可以做。

磨損嚴重到無法咬住底座的那兩支螺絲。

這支工作燈裡面有電子電路不閃爍,丟掉實在很可惜,不知有什麼好方法可以解決?

网友I:
wish 老大

買現成這個如何?
這也是攝影棚在用的,管夾,配上不同組件會有不同功能。
https://www.kphoto.com.tw/楔石
開口3.5CM
四個組件,像風雨中夾腳架與雨傘不位移保護相機,室內配合雲台變桌上型腳架....。

楼主:
引用 网友I:
wish 老大

買現成這個如何?

謝謝回覆,我這支工作燈是有些重量的,就算當初新品時固定在桌上也不見得很穩,相機的體積重量比較集中固定在一點,工作燈像"喇牙",重量在燈具那邊,頭重腳輕很難伺候......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支工作燈躺在塑膠籃上也一段時間了,還是無法解決燈座夾不緊的問題,大家提供的方法我也沒有工具可以做。 ...

報告老大....

1.請老大先確認燈座金屬部分是..."按幾"...還是鋁製品
2.我認為老大的使用(安裝)方法有誤....從31樓的圖片看來...
   磨損的地方....是因為安裝不當...而造成的

在我認為...燈座要插進塑膠底座時....應該要先把螺絲卸下來
直到燈座底部跟塑膠底座完全密合...才能裝上螺絲...

而且螺絲要剛好卡住原先的凹槽

至於解決的方法是....補焊...加肉身...

老灰狼...黑白想...請老大參考看看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G:
報告老大....

1.請老大先確認燈座金屬部分是..."按幾"...還是鋁製品

請注意看紅色箭頭所指的地方,這裡就是那個磨損圓柱底部頂著的地方,也就是想壓到底也壓不下去,除非剪掉一些。
還有,我原本螺絲就是最後才鎖的。
至於是按幾或是鋁的嘛.......,好像是按幾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注意看紅色箭頭所指的地方,這裡就是那個磨損圓柱底部頂著的地方,也就是想壓到底也壓不下去,除非剪 ...

請問老大...
箭頭所指的地方是....原本底座就有的凸起點...是嗎??
能否給張背面圖??...塑膠底座...和燈座的

我懷疑...凸起點的設置...是用來調整(限制)檯燈可以轉動的角度n_044|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請問老大...
箭頭所指的地方是....原本底座就有的凸起點...是嗎??
能否給張背面圖??...塑膠底座...和燈座 ...

直接寄台南
聽說健康路有一個狠腳色
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報告老大....

1.請老大先確認燈座金屬部分是..."按幾"...還是鋁製品

老灰狼分析的有理,
中間凸點讓檯燈定位卡底座齒輪,
這安裝如老灰狼提到螺絲先鬆開.

网友:
O-ring
寶特瓶剪片塞進去,
AB塑鋼土
輪胎皮

補充內容 (2017-9-19 02:15 PM):
腳踏車的胎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寄台南
聽說健康路有一個狠腳色
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承蒙蔡總裁不嫌棄!!!
如有需要...老灰狼盡當偕盡全力n_148|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老大...
箭頭所指的地方是....原本底座就有的凸起點...是嗎??
能否給張背面圖??...塑膠底座...和燈座 ...

我覺得凸起點並不是限制方向的卡點。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覺得凸起點並不是限制方向的卡點。

這幾張圖片看起來...感覺怪怪的n_064|
燈座跟塑膠底座..好像已經到底了...又好像有點距離
不知是否是....拍攝角度的關係??

從第4張圖片看來....
燈座底部...明顯碰不到那個凸起點(有點短)...
我真的有點懷疑....這個底座...到底是不是原來的配件??

底座下方的屑屑...應該是轉動檯燈方向...而造成的磨損現象吧??

從塑膠底座...那一條縫看來....已有變形...
這也有可能是因為檯燈太重...燈座下方(磨損點)那根支架..作的太短
而導致支點無法受力...將塑膠底座上方撐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幾張圖片看起來...感覺怪怪的
燈座跟塑膠底座..好像已經到底了...又好像有點距離
不知是否是. ...

紅色線段的距離是無法壓下去的,因為它的凹槽(黃色線段)有那兩顆螺絲卡著,這時候也壓不到座上孔內的凸點(黃色線段)。
那些屑屑就是支架磨損留下的,我已經倒了很多掉了,我原本就是用這個底座在用,請問你有辦法解決嗎?

還有你說的應該是對的,如果那支架的長度能長一些到下圖紅線的地方,這樣應該會比較穩固。

不過那個孔內的凸點可能要去掉。

网友J:
看起來是安裝問題
金屬底座底部鋸齒處
被那兩隻內六角螺絲磨損而變形
使得無法插到底部的正確位置
應該可以把底部鋸齒變形處略作修整
讓他可以插下到正確位置
塑膠不可能把金屬磨損到這個程度
那兩隻內六角螺絲不應該鎖緊到塑膠都變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紅色線段的距離是無法壓下去的,因為它的凹槽(黃色線段)有那兩顆螺絲卡著,這時候也壓不到座上孔內的凸 ...

老大...依我個人經驗...給你做個參考!!!..

1.我會將藍色線段(等同紅色線段的距離)打磨成凹槽(讓螺絲能通過鎖緊)
   讓燈座能跟塑膠底座緊密結合
2.或許會考慮....將凸起點磨平...(要看實物...再考量實際狀況)...
3.想辦法將燈座底部焊接延長(越長越有力)...
   以不影響....塑膠底座和下方固定鐵座為原則...

總歸一句...重點就在於....燈座底部....那根太短了n_043|

老大....如果你認為可行的話....我可以試著幫您處理看看
PS: 第1點改不改都無所謂...重點是...第3點

网友H:
RE: 紅色線段的距離是無法壓下去的,因為它的凹槽(黃色線段)有那兩顆螺絲卡著 ,這時候也壓不到座上孔內的凸點(黃色線段)

所以問題是無法壓插到定位 (因為它的凹槽(黃色線段)有那兩顆螺絲卡著 )

那就要 先移除卡著的那兩顆螺絲,不是放鬆而已 !

壓插到定位再看凸出乳凸是否會在卡住燈柱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依我個人經驗...給你做個參考!!!..

1.我會將藍色線段(等同紅色線段的距離)打磨成凹槽(讓螺絲能通 ...

果然有高手要出手了,其實不管是要改或修都要有重裝備,我家也不可能有這些工具。
磨損支架是那兩支內螺絲造成的,除非找到剛好在中央與支架凹槽接合處沒有螺紋的螺絲。
最重要的是從照片其實還是會有一些細節無法呈現,我看過你的重裝備,如果你願意幫忙,我請烏骨雞學姐把這個座寄給你看看能否有辦法改良。

楼主:
引用 网友H:
RE: 紅色線段的距離是無法壓下去的,因為它的凹槽(黃色線段)有那兩顆螺絲卡著 ,這時候也壓不到座上孔內 ...

移除那兩個螺絲工作燈就無法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起來是安裝問題
金屬底座底部鋸齒處
被那兩隻內六角螺絲磨損而變形

沒錯啊!是那兩支螺絲的螺紋把支架上磨損的,除非找到像27樓那種半牙螺絲,剛好在中央與支架凹槽接合處沒有螺紋才能解決磨損問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移除那兩個螺絲工作燈就無法固定了

是先移除此 : 卡著的那兩顆螺絲 等(紅色)壓插到定位再鎖回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先移除此 : 卡著的那兩顆螺絲 等(紅色)壓插到定位再鎖回 !

紅圓圈表示目前螺絲位置,如果支架緊抵底座,那螺絲的位置就會改變在黃圓圈的位置,根本不可能鎖的上去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果然有高手要出手了,其實不管是要改或修都要有重裝備,我家也不可能有這些工具。
磨損支架是那兩支內螺 ...

老大...這點小忙...我還可以處理
只是我希望...你要寄過來的東西...
可以包括....燈架底座....黑色塑膠底座...C型夾具....這3項
就是檯燈手臂以下(全部配件)....這樣我比較好處理(找出問題點)...
順便看看能否找到合適的......碗公和C型環...一併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這點小忙...我還可以處理
只是我希望...你要寄過來的東西...
可以包括....燈架底座....黑色塑膠底 ...

那先謝謝了!記得讓大家看看你怎麼修復的大作。

网友J:
引用 楼主:
紅圓圈表示目前螺絲位置,如果支架緊抵底座,那螺絲的位置就會改變在黃圓圈的位置,根本不可能鎖的上去 ...

因底部已經造成磨損
就算現在找到中間無螺紋螺絲
固定後應該還是會晃動的
結論就是
南霸天老灰熊展現硬底子上台嘍~~
他會 讓這燈壞爛了
底座還是好的!
我來好好給老禿熊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先謝謝了!記得讓大家看看你怎麼修復的大作。

 ......
如果...黑白舞之後...還能見人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底部已經造成磨損
就算現在找到中間無螺紋螺絲
固定後應該還是會晃動的

是的,這跟接點油一樣,新品就要上油,磨損後再上油也沒有用了,中間無螺紋的螺絲要趁新品就要換上,現在已磨損嚴重,再換也沒有用了。
亞瑟王的設備都是重裝備,我們再看他要怎麼修復︰

http://bbs.pigoo.com/thread-57352-1-1.html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這跟接點油一樣,新品就要上油,磨損後再上油也沒有用了,中間無螺紋的螺絲要趁新品就要換上,現在 ...

報告老大...檯燈配件收到了...
等我研究一下....配件構造...
再來想想...如何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報告老大...檯燈配件收到了...
等我研究一下....配件構造...
再來想想...如何改造!!! ...

謝謝啦!我也想知道你會怎麼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紅色線段的距離是無法壓下去的,因為它的凹槽(黃色線段)有那兩顆螺絲卡著,這時候也壓不到座上孔內的凸 ...

紅色指的那個應該是個"川啊",有可能以前安裝沒注意,只用綠色位置那個螺絲固定,但因枱燈有重量,造成偏向一方,然後旋轉磨久了造成你看到的樣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啦!我也想知道你會怎麼解決

今天大概看了一下....
先決條件是先判斷燈座的材料....鉛鋁合金??...按幾??(鋅鋁合金)...鋁合金??
這要下週請教師傅...才能知道....
確認材料之後.....才能找熔接的材料...

至於底座的碗公....比較容易解決..
1.找一根有鐵蓋的掛衣桿...將旁邊的圓蓋拆下鑽洞(5mm)...就ok了...
圓蓋規格 : 直徑36mm.....厚度2.2mm

2.C型環....如果認真想一下...
   一些事務機器....列表機...影印機之類的機器...
   裡面隨便拆....一定可以找得到這種小型的..C型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大概看了一下....
先決條件是先判斷燈座的材料....鉛鋁合金??...按幾??(鋅鋁合金)...鋁合金??
這要下 ...

你要把磨損的地方熔接出來嗎?這做出來應該很精彩,不過以後螺紋會再把熔接的地方咬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把磨損的地方熔接出來嗎?這做出來應該很精彩,不過以後螺紋會再把熔接的地方咬壞嗎? ...

碗公配件已解決!!!...

不是要把磨損的地方熔接出來..
是想要焊接....長約5公分的圓棒
直達下方C型夾的上方...
然後在C型夾的上方...銲一個圓管...直接插進去

這樣子...靠C型夾的力道支撐...才夠力
那2個螺絲的圓溝...當然也是要有...才能鎖緊!!!...

還有一點就是....燈架和塑膠底座...原本就可以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要把磨損的地方熔接出來嗎?這做出來應該很精彩,不過以後螺紋會再把熔接的地方咬壞嗎? ...

由於塑膠底座內部...螺絲下方...已有磨損
燈架和塑膠底座...只有在某一個角度....可以緊密結合...

最終考慮...會把那個凸起點磨掉....
以便穿過圓棒...直接插在....要焊接的管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由於塑膠底座內部...螺絲下方...已有磨損
燈架和塑膠底座...只有在某一個角度....可以緊密結合...

緊密結合和塑膠底座...只有在某一個角度....可以

緊密結合...時....兩顆螺絲(川啊)是否能順利插到定位?

緊密結合後 : 燈架下方鑽螺孔 用(他補)朔牙。
並在塑膠底座加一適當大小培林彈子盤再加華司於中間轉動部鎖緊固定  。
燈架此時應該能自由轉動,且被加強固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緊密結合和塑膠底座...只有在某一個角度....可以

緊密結合...時....兩顆螺絲(川啊)是否能順利插到定位?

緊密結合後 : 燈架下方鑽一螺孔 用(他補)朔牙。
並在塑膠底座加一適當大小(培林)彈子盤。 再加華司於中間轉動部 鎖緊固定  。
燈架此時應該能自由轉動,且被加強固定。
補圖 :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緊密結合後 : 燈架下方鑽一螺孔 用(他補)朔牙。
並在塑膠底座加一適當大小(培林)彈子盤。 再加華司於中間 ...

報告lkkseemi大大...
類似的檯燈...其實轉動的時機很少...
大都是...放大鏡調整高低的情形比較多

如果按照大大的建議改造...
整個重量..施力點...都還是落在那個塑膠底座
日積月累...難保不會變型...或折損...

小弟參考許多類似的燈架構造...
都是靠底座C型夾來分攤整隻燈架的重量
這種方式...或許能延長使用壽命(不會有斷裂的風險)

http://find.ruten.com.tw/search/ ... AF%E7%87%88&t=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報告lkkseemi大大...
類似的檯燈...其實轉動的時機很少...
大都是...放大鏡調整高低的情形比較多

我覺得老大會比較希望
依照物品原有的樣貌修復
而且經過灰熊兄的巧手後
永遠用不壞n_136|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今天大概看了一下....
先決條件是先判斷燈座的材料....鉛鋁合金??...按幾??(鋅鋁合金)...鋁合金??
這要下 ...

材質若真是"按幾" 就是鋅鋁合金

這種通常都是開模壓鑄成型,這種磨損應該沒辦法在填料熔接修補了

只能磨小尺寸,用套的加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材質若真是"按幾" 就是鋅鋁合金

這種通常都是開模壓鑄成型,這種磨損應該沒辦法在填料熔接修補了

報告jinnhorng大大...
現在的問題...就是怕無法熔接
燈腳的重量還蠻重的....感覺不太像"按幾"
感覺比較像...鉛鋁合金...

請教大大...若是按....鉛鋁...鋅鋁...鋁...來比較
重量順序...該如何排列??...謝謝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報告jinnhorng大大...
現在的問題...就是怕無法熔接
燈腳的重量還蠻重的....感覺不太像"按幾"

就如你所排的1樣 鉛鋁最重 純鋁最輕

只有鋁 可 氬焊填料熔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如你所排的1樣 鉛鋁最重 純鋁最輕

只有鋁 可 氬焊填料熔接

那...鉛鋁....不能氬焊填料熔接嗎??

那....這下...可糗大了!!!

楼主:
這下亞瑟王踢到鐵板了,麻煩的話就不要弄了,浪費你太多時間就不好意思了

网友:
夾持座看有合的尺寸嗎,有合的話,用這個到你不想用都不會壞了!

https://tw.c.misumi-ec.com/book/tw_2015_msm_fa_01/pdf/0131.pdf

底座試看用這替代,但尺寸要wish大確認一下。

水平調整腳座、不銹鋼水平調整腳座
http://www.tohatsu.com.tw/products/product_view_tw/3058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鉛鋁....不能氬焊填料熔接嗎??

那....這下...可糗大了!!!

鋅絽合金焊接

http://awei5160.pixnet.net/blog/ ... 1%E7%84%8A%E6%8E%A5

如何焊接鋅及鋅合金

http://www.specialweld.com/?p=207

參考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下亞瑟王踢到鐵板了,麻煩的話就不要弄了,浪費你太多時間就不好意思了 ...

老大...不會麻煩啦....
如果你不急著要的話...就先放我這裡....慢慢處理...

我問過幾位熔接所的師傅...答案都是無法熔接...
只能用車床車公母牙....鎖在一起...
問題是我不會(沒)車床...只會攻母牙
(原本是想...兩邊都...攻母牙)

但是看了74樓大大的回覆....又有一線生機了
文章中提到方法...或許可行
等我買到銅鋁焊條...再來測試看看

目前已找到直徑相同的鋁棒...
也將塑膠底作的內部...稍加整理...
已能穿過底座...就剩如何強化銜接這兩個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不會麻煩啦....
如果你不急著要的話...就先放我這裡....慢慢處理...

燈座我是不急用,只是怕太浪費你的時間。

网友K:
a大~工具那麼齊全

隨便找鐵棒切一段中心再鑽洞(也可找報廢培林2顆並聯銲接代用),下方支柱切一段小鐵棒焊接上去,銲接處磨平,下方凹槽及球狀底用砂輪機打磨一下就出來,強度比鋁合金好太多了。

不必拘於原材打轉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老大...不會麻煩啦....
如果你不急著要的話...就先放我這裡....慢慢處理...

想法二

如圖下方支柱打磨剛好套入白鐵管,再於中心鑽一貫孔打入一根鋼柱(光碟機雷射頭滑軌可拆用)加強固定

下面一節凹槽若白鐵管壁肉厚不夠,切一段小鐵棒焊接上去,銲接處磨平,下方凹槽及球狀底用砂輪機打磨一下就出來,比較省工。

楼主:
引用 网友K:
a大~工具那麼齊全

隨便找鐵棒切一段中心再鑽洞(也可找報廢培林2顆並聯銲接代用),下方支柱切一段小鐵棒焊 ...

亞瑟王可能準備用鈦合金混合唐加龍製造一個世界毀滅了也還不會壞的底座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法二

如圖下方支柱打磨剛好套入白鐵管,再於中心鑽一貫孔打入一根鋼柱(光碟機雷射頭滑軌可拆用)加強固 ...

wet大大你好:
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
原本已磨損的燈座是"按幾"(锌鋁鑄壓合金)..
無法使用其他材料焊接..

之所以會找鋁棒...是曾經看過視頻...
好像....可用其他特殊材質...進行"熔接"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亞瑟王可能準備用鈦合金混合唐加龍製造一個世界毀滅了也還不會壞的底座出來

老大...您想太多了n_043|
我只是把您的燈座...拿來當做白老鼠...試看看n_008|
要是整個"按幾"都熔掉了...那更好n_067|
用鐵材來打造一個...對我來說...更容易:on_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