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關於 IC NC7WZ07 的用法

楼主(2017-03-28):
請教板上有用過 IC NC7WZ07 的先進

這顆 IC 的規格書網址 如下所述

http://www.mouser.com/ds/2/149/NC7WZ07-116137.pdf

他的圖示是這樣的

由於小弟原文實在很差 看了三遍 不太確定他的用法 在規格書上 他有寫OPEN-DRAIN 以及如下圖所述的功能

請問一下 輸入High時 輸出端高阻抗 open-drain 的意思是如果我今天要驅動一個電子元件的話

那麼必須將這輸出端接一個上拉電阻 是這個意思嗎? 如下圖所述...

實在是沒用過這顆 ic 看了很久也看不懂 能否請有用過的先進貨是英文好的前輩指導一下呢?

网友A:
YES , OPEN-DRAIN  需要上拉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 , OPEN-DRAIN  需要上拉電阻

感謝指點

网友:
看看這篇.. open-drain與 Push-Pull 輸出方式
http://cary1120.blogspot.com/2013/11/open-drain-push-pull.html

------------
試過Google關鍵字嗎???...[open-drain ]
想要有中文解釋  將關鍵字多打幾個中文字...[open-drain  的意思]
以下Google關鍵字......[open-drain  的意思]
https://www.google.co.th/search? ... chrome&ie=UTF-8

网友:
就跟7407開路集極用法差不多,只是這個輸入特性比較好,OPEN-DRAIN輸出看用途沒有一定要加提升電阻,如果是用來驅動邏輯IC就要加提升電阻,只是要驅動邏輯IC的話幹嘛設計用OPEN-DRAIN?唯一解釋得通的就是多個OPEN-DRAIN接在一起做WIRED OR。

网友:
把相連慣的東西都放在一起討論,才能快速得到正確的解答,也才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你可以先把前面要接什麼,後面要什麼東東寫出來,網上熱心滾滾的痞友很快就會幫你解答.

Open Drain - 開源極,CMOS IC
Open Collector - 開集極, 電晶體 TTL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