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東元電扇插電自轉

楼主(2017-03-28):
家裡一台東元電風扇不轉了

拆開看到機板的小保險絲斷線了(中間玻璃透明~兩端是連接的那種保險絲)

馬上就照同規格去電料行買了裝上去

保險絲裝上去一插電就自動轉(沒按開關),而且按關也關不掉   只能控制風量的大跟小

接著保險絲又燒掉了,原本以為馬達堵轉,負載太大,所以就照各位大大教導,將軸心拆開清理,

但是裝回去總覺得不會很順,看到mobiler01某位神人教的,用起子握把,把軸心敲敲,果然就順了,

但是保險絲還是照燒不誤,電線冒煙,哎呀,才發現轉向鐵片把電線磨損造成短路,剪開用熱縮套管重新

接線,如圖所示

目測看並無爆電容~且馬達是正常很順無卡,但是保險絲裝上去一插電就自動轉(沒按開關),

而且按關也關不掉,開關屬於按鍵式,機板如下圖所示

估計因是某些元件短路時已燒毀,可是外觀看不出,由於機板銲錫熔點很高,焊槍很難熔,

換保險絲就動用到電鑽,所以希望各位神人大大指點,比較確定再來動工

网友:
應該是無鉛銲錫吧,溫控烙鐵400度以上試試看應該要熔得掉的
不知道方不方便放上PCB電路圖的背面呢?這樣才能分析電路

另外零件基本上都先要用三用電錶檢查過一遍,至少現在已經可以排除是馬達的問題了

网友:
還有那些燈會不會亮呢? 這之類的資訊都先提供一下吧

网友:
可能是按鍵壞掉。

网友:
按鍵短路

楼主:
背面線路

控制面板燈號只有涼風有亮,風量無法控制,斷電時照的,看不到紅燈,不敢開太久
,機板會有燒焦味

開關按鍵斷電時量為開路,按下後短路

楼主:
背面線路圖剛才忘了水平翻轉,比較好對照線路

网友:
t1.t2.t3.TRIAC  某個 可能擊穿.

网友:
只有涼風有亮燈  應該是 T2 短路了
有燒焦味 在背面有一處燒黃位置 應該是 R3 電阻 連一個 ZD1 5V的   那 ZD1 應該短路了

网友:
元件很少應該不難修,建議先幫玻璃管保險絲安個座,
焊接後使用防火膠帶絕緣兩腳看起來很陋又危險,
把萬用表拿出來找答案,T1/T2/T3/D1 優先量一下 !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神人大大伸出援手

我把各項元間斷電時,量到的電阻數據列出,麻煩各位幫忙判斷元件損毀與否

ZD1   4.95K

D1     11.7K

T1,T2,T3       1,2接腳開路  2,3接腳開路     1,3接腳 2.6K

C1   2.6K

C2   4.95K

C3   4.95K

謝謝lijm 大大的提醒,保險絲會留下那麼長的腳,是因為怕焊接時過熱燒毀,後來發現燒毀原因是短路,

想說原因確定後在一起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神人大大伸出援手

我把各項元間斷電時,量到的電阻數據列出,麻煩各位幫忙判斷元件損毀與否

你用電表測試二極體,電容,triac的方法有誤,無法判斷好壞。

网友:
請參考這篇 ~~
panasonic F-L128MS微電腦控制電扇維修(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56690-1-1.html

你的  IC 可能 G .G 了  !!

网友:
提醒:你這帖主旨違反版規,你沒有附上型號

管理員及版主可以送"回收區". 發帖時要注意:

1.***機板銲錫熔點很高,焊槍很難熔***

光這一點我就會勸你買電路板更換或是送修

這種"單層板"屬於最容易解焊(不管有錫or無錫製程),連這樣解焊多有問題,代表你的焊槍瓦數根本不夠也不行
我推測因該就是一般百元以下的20W銲槍,更不用說你會有吸錫器.

要想自己維修第一關工具多過不了,那還怎麼修呢?

2.測試零件好壞,要拆下來測量~~~你直接量他的電阻阻抗,除了"開關"button可以,其他的並沒有作為判斷零件好壞的依據

3.維修由簡入難 ~~~ #5 sandy319 , 不是要你檢查開關嗎? 你有檢查嗎?
  開關不是有導通"不管幾歐姆"就全  當做沒問題???

4.原本可能只是很簡單的保險絲燒掉&按鍵NG ,但是你又造成2次傷害短路
   因該導致" IC DP1"掛點

CP8110  IC is the control IC of fan without remote, built-in ON/OFF, SPEED/L-RHY, TIME 3 keys, and 6 LEDs to display the status of speed & timer

結語: 若你有辦法自行更換  IC CP8110 & 買的到零件,那麼你可以繼續DIY維修下去,如果不行就送修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