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V50E面板問題請益

楼主(2017-03-28):
故障問題:底下有一列不清楚一閃一閃的,一下好一下又不好
各位大大好 請問小弟這面板上的橫條紋 是面板的問題嗎?還是t-con問題呢?

底下的那一列

底下的那一列

网友A:
位置會改變或者消失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會改變或者消失嗎?

位置不會改變,但會一下子出現 一下子不明顯,反覆交替

楼主:
有大大知道這是什麼情形嗎?麻煩了 謝謝!!

网友B:
面板掛了 還在保固期內嗎??
是的話,打電話報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掛了 還在保固期內嗎??
是的話,打電話報修吧

我有找到一個蝦皮拍賣賣家說可以修2500元好貴,感覺不是面板耶...
2017-03-30 10_31_10-瑞軒 V50E液晶電視,晃動疊影修復完成,toyota買車送的電視vizio.jp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找到一個蝦皮拍賣賣家說可以修2500元好貴,感覺不是面板耶...

50吋的可以牛2500處理好這價位應該不貴
這問題很有可能是面板問題,但不代表面板問題就一定不能解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不修不代表別的師傅就不會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吋的可以牛2500處理好這價位應該不貴
這問題很有可能是面板問題,但不代表面板問題就一定不能解決,人 ...

感謝大大

网友D:
中間那片白霧是拍照關係還是內或外偏光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間那片白霧是拍照關係還是內或外偏光老化?

拍照角度關係

网友B:
所以是過保了,2500可以修面板不貴,原廠報價,你可以買國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過保了,2500可以修面板不貴,原廠報價,你可以買國產的了

只好認了 謝謝

网友:
面板的問題,2500可以修,人外有人....有這等高人,利害!  原廠都直接換新面板,不修了.

网友E:
這個我修過Vizio 60寸跟70寸的電視...如果你的面板是Sharp的...請給我面板的型號?

這電視可以被被輕易地修好而且不用花你半毛錢...但是首先我要知道你必須是22 K的..或者秀出三餐以泡麵為生的證據..不是營利為目的. 而且沒有保證一定會修好.

PS: 我曾經在網站上, 幫一個英國人修好他的70寸Vizio電視...曾經在網站上幫一個美國人修好他的電視 Sharp 60寸.

PS: 請你輸入影像到電視.........讓我診斷..........但是這個一定要有煉過葵花寶典不然就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我修過Vizio 60寸跟70寸的電視...如果你的面板是Sharp的...請給我面板的型號?

這電視可以被被輕易地修 ...

原來 peter5438大這麼偏心喔~

只幫英國人美國人修電視~台灣人就要問22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個我修過Vizio 60寸跟70寸的電視...如果你的面板是Sharp的...請給我面板的型號?

這電視可以被被輕易地修 ...

這電視可以被被輕易地修好而且不用花你半毛錢 ...
而且沒有保證一定會修好.

這個是什麼邏輯 ...  ...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這電視可以被被輕易地修好而且不用花你半毛錢 ...
而且沒有保證一定會修好.
這個是什麼邏輯 ... n_064 ...

孫子兵法~~~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网友:
維修新手試猜一下~
會不會只是AD板上某一顆電容老化造成的?先用某大大教的,用一顆電容(好像是220uF/16V),負極接地,正極去觸板子上每一顆電容的正極,若觸著現象就消除了,就是該電容老化,容值不足造成,更換該電容應該就完修了?
重點不是省了2500,是DIY的成就感無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孫子兵法~~~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應該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打到手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3H5HfcM1U

网友E:
因為她跟我一樣都是新手啊!

我看到關鍵時刻劉寶傑說台灣 22K..........那我馬上熱淚盈眶....我可憐的學弟們

希望我能盡一點棉薄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為她跟我一樣都是新手啊!

我看到關鍵時刻劉寶傑說台灣 22K..........那我馬上熱淚盈眶.... ...

報告 peter5438大~

回文時要善用 "回覆"鈕,不然不知你回覆那一篇~
這樣22k群眾就不知來自亞力桑那洲的維修大師是在回覆誰了喔~

网友:
謝謝你的提醒.......我真的不知道有這個回覆這個按鈕, 一回生二回熟下次就會了,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