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 785gm-e51不開機問題

楼主(2017-03-29):
當按開機鍵時。會閃爍一秒後立即自我保護
測試了所有mofet沒有短路
當測試atx 24腳時。。在打阻值時發現負12v沒有對地阻值
其他12v,5v,3.3v都有阻值
想問一下在主板中負12v在主板上有何作用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60862-1-1.html
這裡有圖紙
有拔掉CPU 4P插頭 在測量看看嗎
POWER 有交叉比對過嗎

网友A:
1.先拔掉4P才是正確又快速的方式
2.發文時已經跳出對話方塊必需至少附一張圖.很意外你怎麼還疏忽(又不是第一次發文)先幫你補上.下次再疏忽.只好忍痛進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拔掉4P才是正確又快速的方式
2.發文時已經跳出對話方塊必需至少附一張圖.很意外你怎麼還疏忽(又不是第 ...

謝過大大
1.已經測試過,和用萬用錶測試了所有mosfet沒有燒毀的
2.自己太過太意了。謝過大大的幫忙

現在可開機但不跑碼。。在debug看見rest恆亮不滅
現在努力學習解決辦法。。一般的12v短路維修方面仍可自己解決到但一旦走到了不路碼就不知道如何解決。想問大大的維修方向維修的心得。。有時候換南橋就解決到但其實是不了解只是估計或猜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過大大
1.已經測試過,和用萬用錶測試了所有mosfet沒有燒毀的
2.自己太過太意了。謝過大大的幫忙

你可以測量圖裡面UP6261各腳的工作電壓是不是正常
可能是這顆損壞導致沒有復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測量圖裡面UP6261各腳的工作電壓是不是正常
可能是這顆損壞導致沒有復位 ...

謝過大大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