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洋LED液晶電視SMT-32MHE5背光不亮,有聲無影,維修.

楼主(2017-03-29):
1. LED背光的症狀先是時好時壞,然後遙控器開機時瞬間閃一下可見有背光的三洋字樣一下.
2. 第一次拆LED 32吋電視,還真懷疑LED背光只有兩條細電線.(LED+  / - ).
3. 首先 量測各大電容電壓 看似正常,紅燈待機時(158V/ 48.2V/ 48.6V),藍燈開機(158V/56.7V/56.2V)
4. 有聲無影,量測(輸出到或來自)另外影像板的電壓(BON: 4.8V, PWM : 3.4V,12V也有12.3VDC )
5. 研究電源版LED增壓IC,只看得清楚OZ     CGN, 幾個字. (對OZ有看過的感覺)
6. 網路搜尋電源IC資料,僅找到OZ9902的24腳IC,先看各腳定義,看IC的功用. 大概就是 a.驅動N-CH,b感測電壓, c偵測電流.
    作用在升壓電路及LED調光迴路.
7. 由於有升壓(48.6V ---> 56.2V),故集中注意力於LED輸出調光迴路.(IC的腳10: ISEN 電流檢測,腳11: PROT 輸出驅動N-CH, 腳13: OVP過電壓檢測)
8. 從簡單的OVP過電壓保護,先是改變電阻以降低OVP量測到的電壓,背光仍是曇花一現,最後一次亮了幾分鐘,燒機中突然滅了,也從此不閃亮了.    (對IC用騙的,失敗了)
9. 懷疑LED背光開路,拆蓋嗎? 大費周章拆蓋後能如何? 找到故障開路LED,然後只剩 短路它 的方法。再想想?!
10 想起在這園地買的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燈板驅動器,輸出電壓好像到75VDC/300mA,拿來點背光LED,用一組驅動,不亮,監測插座電源功率0W.
     再用兩個隔離型的 7W LED燈板驅動器輸出串聯來驅動背光LED,真神奇亮了,耗電20W,有鐵心共振聲,背光也有微閃爍.
     但亮了. 判斷背光LED是好的.( 此時,輸出LED端電壓量測約67VDC ??)
11. LED調光電路有電壓56.2V,OVP升壓期間量測從1.7V上升有高達2.8V(低電池電壓的電表,數值可能偏低),然後降回1.7V.     規範好像大於3V進入保護模式,不點亮LED背光了.   (註記: 正常點亮背光LED時,OVP量到2.1V).
12. 想想也要N-CH的開關晶體導通,LED背光迴路才會通。查看其電路竟只是R與C,且N-CH閘級無接地電阻,用來洩放閘級電容電壓,
     故果決的焊上一個12K電阻到接地。再試.

送電測試LED背光亮,有聲有影,完修.

結論: 推測IC的腳11輸出級應有Pull Hi與Pull Low ;疑似IC內部Pull Low壞了.

參考文件

网友A:
恭喜完修,既然都拆蓋了,要不要把PWM換掉試試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既然都拆蓋了,要不要把PWM換掉試試看呢?

純研究,免費維修.
也沒地方獲得IC  : OZ9902CGN.

网友:
引用 楼主:
純研究,免費維修.
也沒地方獲得IC  : OZ9902CGN.

沒有屋頂拍賣有在賣阿! 倒是我想要的 AUO M106-11  不好買!

网友B:
這是我的個人經驗.大家別當一回事.
使用背光測試儀測試得到的結果並不一定正確
昨天我拆修一台背光一閃即滅的32吋聲寶電視
但是背光電壓是正常的
這樣當然懷疑背光led不良
使用背光測試儀.電壓調至與電視背光電壓相同
測試結果......背光會亮?????
之後我拿別台電視正常的背光模組接上待修的聲寶電視.結果是背光會亮.
也就是這台背光不良的聲寶電視雖然背光測試儀測試的結果是會亮
但是它的背光led確實是有問題的
最後把電視拆光後直接一顆一顆led測試
的確是有led故障
所以測試儀測試正常.有時並不代表真的正常
最後再次說明.這只是我個人經驗.不一定適用於所有電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我的個人經驗.大家別當一回事.
使用背光測試儀測試得到的結果並不一定正確
昨天我拆修一台背光一閃即滅 ...

你的測試儀有"電流"+"電壓"的顯示嗎? 有些陽春版只有電壓可以調..電流並不可以調
所以才會出現不一樣的狀況...
有些板子設計時很敏感.保護電路只要偵測有異樣就會動作.哪怕只是一些些的電流差距(LED故障造成)
所以最好還是除了電壓以外.電流也要計算進去...

网友(2017-05-01):
電流差距也要計算進去...有測試儀",也要靠一點經驗!...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C:
基本上背光壞的 只是你把保護迴路拆除而已  老實說 保重

led測試儀具沒有百分之百的答案

因為太多背光壞的  他還是可以點亮 但實際上拆開裡面壞好幾顆燈珠

以上給你參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背光壞的 只是你把保護迴路拆除而已  老實說 保重

led測試儀具沒有百分之百的答案

可以請教一下.....

LED燈珠壞,但又可以亮,是何原故???

如果有這種可以亮,但壞的LED,我想用儀器去抓它.......
要抓就要先知道特性............

特性大概是怎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請教一下.....

LED燈珠壞,但又可以亮,是何原故???

以前就說過了   燒一兩顆 公版用恆留板就處理
至於問題  站內有高手 由他們去解答

网友:
沒全看完~感覺是去保護方法?? 小心整塊板子燒光光~!!

网友:
超專業的維修分享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