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型電扇 聯統牌 型號;LT-1018風扇不轉

楼主(2017-03-30):
插上電源按下1、2、3均有小嗡嗡聲,但風扇葉片不會轉。按下旋轉按鍵轉盤會轉。按下1時電阻值為108,按下2時電阻值為155,按下3時電阻為201,按下旋轉時電阻為1087。另在電容處量得電阻值為485K。
1.可否請教風扇馬達有小嗡嗡聲,而不轉之原因,改如何處理?
2.在電容處量的值是(該型電容需拆下才能量測是否好壞,我是想多了解該值)?

网友A:
電容是要拆下量用電容表量
如果轉軸心沒卡住就是先換電容算常壞零件
一般在維修都直接換新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是要拆下量用電容表量
如果轉軸心沒卡住就是先換電容算常壞零件
一般在維修都直接換新電容

謝謝大大的回應,我拆開馬達處在軸心處上油,可以轉了。
謝謝你

网友:
基本上你的儀器使用上有問題  ~

三用電錶轉置 [二極 /  BB ] 檔測到數據是什麼 ??

量電容時轉置 AC 交流檔測到的數據代表什麼 ???

建議你任何儀器在使用前 , 請先了解使用手冊的說明  !!

网友B:
1.還是維修SOP問題,如果你第一步就先於軸承上油不就早解決了嗎?

2.再來就是你可以說說~為何你要量:

按下1時電阻值為108,按下2時電阻值為155,按下3時電阻為201,按下旋轉時電阻為1087。另在電容處量得電阻值為485K。

請問有甚麼意義? 以及為何你會這樣測試呢?

3.你提到軸承上油後已可正常轉動, 不知你是直接加點油於軸承上~還是有拆開清乾淨後再上油呢?

   風扇軸承清潔及上油,要想長長久久,著實得下一番功夫

   若不想這麼麻煩或是一個挨阿,不小心game over,就養成習慣定期上油

PS1:不能用WD40當潤滑油

PS2:WD40主要是當清潔及除鏽,通常可於第一道功序,徹底清潔軸承後需用布擦乾淨
       接著在上潤滑油 or 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還是維修SOP問題,如果你第一步就先於軸承上油不就早解決了嗎?

不好意思,不是很熟練。量電阻是想先了解線路是否有問題,馬達是不是好的。
另前輩有提到軸承拆下來,請問是用什麼工具呢?拆缷方式?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很熟練。量電阻是想先了解線路是否有問題,馬達是不是好的。
另前輩有提到軸承拆下來,請 ...

你把馬達鐵蓋的四顆螺絲鬆開,就可以取出軸心,小心別把線拉斷了
軸承可能是培林或銅套
培林還可以整理,換更換
銅套擴孔的話只能更換,不過你應該沒這個問題
只是髒了或失油

我懶得找圖了,如果你能理解的話是最好的,不懂敬請多發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