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收音機不知道變壓器幾伏特

楼主(2017-03-30):
因為之前變壓器燒掉了,拆另外一台來看,發現他的變壓器是12伏特的。

可是今天實際測兩,整流完電壓只剩大約2/3~1/2,那原本不就是要18~24伏特?

怎麼跟不用整流的電池一樣是8*1.5=12伏特呢?

另外我今天用大概2顆9V電池串連接麵包版想驅動,結果也失敗,到底為什麼呢?

网友:
看不懂

12v AC  整流後  還要濾波跟穩壓

前端輸入電壓  穩壓電路能處理就行 還要考量到電壓變動跟運作時造成的電壓變化

12V  通常是12V沒錯

9V電池  無法驅動   要改用3號電池以上

网友:
應該用直流12V驅動
用電源供應器下去供應

如果電流太大就是有零件已經燒毀了

楼主:
原來如此,那我去材料店買12伏 12瓦的變壓器行嗎,原來那顆變壓器體積好像比較小欸,可能只有8瓦,我買比他大四瓦的行嗎?

网友:
看你的敘述 , 直覺得你的收音機應該是有問題  !!

[可是今天實際測兩,整流完電壓只剩大約2/3~1/2,那原本不就是要18~24伏特?]

這表示你的收音機有元件故障 , 造成電流過大而拉低了電壓 , 你應該先找出問題

而不是更換更大瓦數的的變壓器  !!

网友:
如果你在抓不准電源是幾V時,可以參考一下濾波電容的耐壓,10V的有可能是6V的電源,16V的有可能是9到12V的電源,你在懷疑電源是18V就可能用到25V的耐壓。24V大概就要用到36V的耐壓電容了。

楼主:
這樣子範圍太大,怕會燒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子範圍太大,怕會燒掉

如你不是本科系,不會看電子零件的電路,大大們給的方式是你能實際維修的方式,不然你就直接送電器行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