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HTC M910x 手機注音的設定問題.

楼主(2017-03-30):
有關HTC M910x 手機注音的設定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對於HTC M910x熟悉的痞友們,注音如何設定,手機是親戚的,不在手上.

感謝.

网友A:
設定→語言與鍵磐→ HTC Sense Input→鍵盤選取 把注音打勾就有了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t=3219308#419862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定→語言與鍵磐→ HTC Sense Input→鍵盤選取 把注音打勾就有了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 ...

謝謝.
打擾了Simon哥去GTM(勾泰妹)的時間了 ...
我也找了,還有別的,但都不是同型號的,是否有用仍未確定,等明天看看.

网友:
如果綁合約的手機,很多大陸機多是用大陸輸入法當預設 (甚至連語系預設多是簡體)

HTC 手機從根本上就不是為台灣同胞所設計,外國賣不好再回台灣賣,很不爽HTC

不管怎麼說只要是手機,你可以不用手機預設的輸入法

如果是預設google輸入法,那麼因該不會有任何問題

如果你的HTC是其他輸入法,你可以下載"google注音&手寫輸入法",在於設定選單去勾選即可使用

PS:題外話,手機操作上有問題~~~滿街多是通訊行,你親戚只要去通訊行抽個號碼牌,就有專人服務
     為何不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綁合約的手機,很多大陸機多是用大陸注音輸入法當預設 (甚至連語系預設多是簡體)

HTC 從根本上不是為 ...

它的default沒有注音.
去通訊行,他可能覺得去就要花錢,反正現在都能用手寫與語音輸入,因為原來舊的手機有注音,新的沒有,所以希望新的也有注音輸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的default沒有注音.
去通訊行,他可能覺得去就要花錢,反正現在都能用手寫與語音輸入,因為原來舊的手機有 ...

那這樣很簡單,只下載 google注音輸入法

就可以使用注音了

看來這真是HTC外國機

(品牌:中華電信,遠傳,台灣大哥大,亞太)通訊行~除非換原件 or 當天人很多~通常你手機有任何疑難雜症,他們SOP服務,多會耐心幫你解決

他們服務不好,被客訴的話下場就是money loss,被幾次客訴(確認不是客戶問題)就得回家吃自己

=============================

還有一個可能,現在新手機:OS 安卓7

他的輸入法有些不同!!!

譬如: 開啟一個記事便簽 ~~~ 輸入法上方會出現 "中" , "En"

你點 "中",他會出現四個視窗,可切換"注音",手寫","倉頡","英文"

或許你親戚~是將預設中文輸入法選至"手寫"

這時更改回"注音" ~~只要在點一下"中",即可在選回"注音" ~ 這樣每次你輸入就是"注音"

  ----->(反而是你進入輸入法設定,去做更改是沒有用的,因為這不是設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