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TR 前後來令片更換

楼主(2017-03-31):
平時自己騎車很快的我 對煞車皮會有一定的講究
前輪來令片雖然皮還很厚 但是我還是換下來
因為已經開始脫膠了微微掀起  後輪則是
幾乎人快要站起來踩 才勉強可以鎖後輪 這已經
不正常現象了 還有一點 下雨天或洗車 有水跑進
輪鼓 輕輕一掂後輪就鎖死了....

開始拆卸 先放鬆黃色圈圈六角螺絲 再拆紅圈螺絲
拆完之後卡鉗就可與避震器分離 最後拆下內六角螺絲
別心疼 換了就對了 未拆之前就可看的到了
慢慢把活塞退回裡面
怎麼拆的就怎麼裝
後輪拆卸
拆下來令片
往兩側掰開
但是裝上新的則是相反 跑水去完全無煞車
無跑水進去時 不用用力踩煞車了
牽車時候 發現有很大阻力 按壓前煞車時
活塞無法完全內縮退回 導致來令片一直夾著煞車盤

只是多拆煞車油管 注意螺絲兩顆墊片妥善收好
請用一定厚度的布鋪在地上 活塞朝下
再用風槍往剛剛拆下的油管螺絲孔吹
此時聽到蹦很大一聲(注意活塞不可朝人只許朝地面)
把噴下的活塞輕輕抵住原本位置 在吹一次
這樣另一顆就也跟著噴出
用水搭配牙刷清潔活塞及卡鉗本體內部
在風槍吹乾即可 再用薄薄的黃油抹再油封
再徒手裝回活塞並完全塞入(注意油封的縫
把水吹乾)

先把卡鉗鎖上再把油管鎖上
(注意油管的左右墊片有凹槽都朝油管
再以一定力道鎖緊)

裝回新的煞車油DOT4
油缸稍微頃斜 壓個10幾下彈一下油管
(壓到歸 趴火心得)約5分鐘內搞定
原理就像汽水的氣泡 彈一下就往上跑
結論是 下雨天後輪煞車還是不能用.....

网友A:
真是厲害,我沒有早一點看到,這招應該很好用吧,我都拿著一字押回去的,遇到兩個洞的時候,就累了,後來我去買了一支卡鉗的特工,

原來用吹的啊,這招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厲害,我沒有早一點看到,這招應該很好用吧,我都拿著一字押回去的,遇到兩個洞的時候,就累了,後來我 ...

退回裡面要墊舊的煞車皮 但是遇到對四的只能兩手一攤

网友B:
我記得橡膠跟油封有專用黃油,是不是用一般黃油壽命會縮短 ,

太久遠了 以前學的記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橡膠跟油封有專用黃油,是不是用一般黃油壽命會縮短 ,

太久遠了 以前學的記不太清楚了

我也買不到這樣的油 這樣做非不得已的
平時也只有換來令片 根本也不會這樣拆下清潔

网友C:
我也遇過夾碟盤,後來是換總泵裡面的活塞柱+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過夾碟盤,後來是換總泵裡面的活塞柱+油封

這個應該油封掛了煞車油露出腐蝕
或者最外面橡皮破了 跑水進去水流不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應該油封掛了煞車油露出腐蝕
或者最外面橡皮破了 跑水進去水流不出來 ...

沒錯,油封用久變型+活塞柱生鏽,煞車油的壓力只能前推無法回拉,致使卡鉗的活塞沒辦法回縮,就咬碟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真是厲害,我沒有早一點看到,這招應該很好用吧,我都拿著一字押回去的,遇到兩個洞的時候,就累了,後來我 ...

您可以試試打開油壺蓋,卡鉗活塞用手就能壓進去

小弟上星期幫同事換sym高手前輪碟煞皮的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可以試試打開油壺蓋,卡鉗活塞用手就能壓進去

小弟上星期幫同事換sym高手前輪碟煞皮的經驗 ...

我下次試試,

网友:
HC 煞車皮,C/P值不錯的說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過夾碟盤,後來是換總泵裡面的活塞柱+油封

大大請問一下這種材料在哪邊可以單獨買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大請問一下這種材料在哪邊可以單獨買到呢?

淘寶,露天都有,搜尋"總泵 維修包"
買的時候要注意車子總泵(或稱煞車油缸,煞車主缸)口徑的尺寸喔!

网友F:
鼓煞遇水就失效算正常的吧!
不然就像野狼125一樣,
後輪兩側加掛置物箱或是馬鞍袋之類的,
多多少少可以擋些雨水,
還有後輪鼓煞易鎖死這個問題簡單,
只要鼓煞皮上用鋸片畫個兩刀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記得橡膠跟油封有專用黃油,是不是用一般黃油壽命會縮短 ,

太久遠了 以前學的記不太清楚了

『協同』有出油封專用黃油,
可是不便宜100g要價350元上下,
個人是用矽油頂著用! (1000番,濃度可能稀了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鼓煞遇水就失效算正常的吧!
不然就像野狼125一樣,
後輪兩側加掛置物箱或是馬鞍袋之類的,

我用幅練搭畫過了沒用 平時就煞不住了 雨天易鎖死 都相反了
雨天本來就騎慢了 引擎煞車加前煞 夠用了
平時只有晴天右手才不安分

网友:
我的煞車也都自己換只不過我都配合後車輪的消耗一起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