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不知品牌的電熱水袋,有一支充電腳快斷了

楼主(2017-03-31):
如下圖,將蓋子打開後,兩顆螺絲轉開,就不知道怎麼再拆下去了,還請大家指點一下,謝謝!

有一支腳快斷了,那支腳看似有輸入110V,下面有插頭接腳的量測
另一個角度

拿掉塑膠蓋有兩個螺絲,取下後就不知道怎麼再拆下去了

使用電錶量測插頭,要斷掉的那根是有110V交流輸入的

网友A:
螺絲取下後,黑色圓形部分拆不下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絲取下後,黑色圓形部分拆不下來嗎?

拆不下來,感覺是會破壞到水袋的部份,還是有什麼技巧?

网友:
裏面類似這樣子。
http://i04.c.aliimg.com/img/iban ...

网友:
跟人如此靠近的物品

不用想直接換

楼主:
我晚點研究一下,謝謝

网友:
應該沒辦法修的

楼主:
好像一定要破壞才拆得出來?不知道把快斷的那一根拔起來剪掉,還能不能用?謝謝大家的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一定要破壞才拆得出來?不知道把快斷的那一根拔起來剪掉,還能不能用?謝謝大家的意見 ...

什麼叫做「把快斷的那一根拔起來剪掉,還不能用」?
這很明顯是接腳高熱產生鬆動加上銅銹,你如果破壞後,沒買相同的零件回來換的話,
就只能自己改造接腳並且接上電熱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一定要破壞才拆得出來?不知道把快斷的那一根拔起來剪掉,還能不能用?謝謝大家的意見 ...

我的意思是說  買個新的熱水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一定要破壞才拆得出來?不知道把快斷的那一根拔起來剪掉,還能不能用?謝謝大家的意見 ...

真心建議不該修,有危險性

尤其是這種110v直驅的
如果是低壓直流的話,還值得修

拆開研究過後就算了,雖然說電熱絲應該還是好了,拿來改為成其它用途吧
記得加上漏電斷路器再使用

楼主:
好,謝謝大家的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謝謝大家的意見

貼身使用的東西,壽命到了還是換掉好,人命卡重要

网友:
嗯~真想看內部的結構耶~

楼主:
哈,沒要修了,晚一點拆來玩,再貼上來分享

网友:
不要修了,出铜绿了,说明漏了。再使用下去会出安全事故,不划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沒要修了,晚一點拆來玩,再貼上來分享

這種電熱水袋你想修也修不來,
它是用一種能抵受 100 °C 熱度的 Soft Lock 膠漿在插座處做封口, 防止漏液成導電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電熱水袋你想修也修不來,
它是用一種能抵受 100 °C 熱度的 Soft Lock 膠漿在插座處做封口, 防止漏液 ...

好專業,所以我要用熱風槍才拆得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