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電容錶維修

楼主(2017-04-01):
型號:TES 1500
打開電源開關ON有過電、螢幕有字,插上電容,測無容值。
這種無設計電路圖的維修,只好先拆開電路主板,再拿出老師父的(SOP)標準作業程序:
1.先目測電路板,看是否有異樣。
2.用放大鏡檢查元件和線路是否有燒毀。
3.無過電反應,檢查相關電源電路。
4.有過電則檢查相關邏輯電路。
5.由簡而繁,也就是先從最少最小的元件開始檢查。
6.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事半功倍。
一.目測→Ok。
二.放大鏡檢查→Ok。
三.有過電則檢查相關邏輯電路,先從最少最小的元件開始檢查,C電容檢查→全部Ok。
接著檢查R電阻發現R26  9R00圖二紅框,為精度1% 9.0Ω的電阻無阻值,找到了問題點。經解焊後量阻值,確認R26 bad.
四.無9R00電阻,從廢板找到100精度為5% 10Ω的電阻換上,圖二藍框。
圖三、清理完成,
圖四、完修測試。
結語.電子儀錶都用精度1%的電阻,9R00電阻為精度1% 9.0Ω,100電阻精度為5% 10Ω,測出數值在容許值內,就先湊合著用吧!。

网友:
請問 :

精密貼片電阻若購買不便時
直接更換等值之精密金屬電阻
是否也算是一個選項 ?

另外若電路板設計
採用等經度之 精密貼片電阻 或 精密金屬電阻 製造出兩成品
光比較使用材料之區別有沒有孰優或孰劣之優缺點 ?

网友A:
R22-R27構成10倍/step衰減器,阻值分別為90k-9k-900-90-9-1歐姆,R26為9歐姆電阻,這阻值較難購得,或可改用2顆18歐姆並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2-R27構成10倍/step衰減器,阻值分別為90k-9k-900-90-9-1歐姆,R26為9歐姆電阻,這阻值較難購得,或可改用2顆 ...

是的C大說的沒錯,實際在維修中比較特別的電阻,或有時電阻有缺又不想出門去買,有時就會用串聯或並聯的方式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