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與冷風在維修上的應用

楼主(2017-04-01):
部分設備常常在冷開機時有輕微異常現象,但在熱機後功能又看似正常,這種不穩定現象.應常常困擾許多維修人員,影片中以一聲音撥放裝置,來說明如何以冷熱風,找出可疑的故障元件.(現象:吹冷風或冷開機時聲音有爆裂音,吹熱風時爆裂音消除)

网友:
啊~還有貼膠帶 隔離 這招
以前我都用 熱風與冷凍劑  搭著示波器勾波形 比對

那時沒想過 SMT 那種專業熱風槍嘴
要熱風只有想到吹髮用的那種
對於未知哪個零件有問題時
熱風吹的範圍較大  多半先找嫌疑功能區塊  然後以熱風吹整區塊
確定是該區塊後
再以冷凍劑  對單一零件  逐個排除嫌疑
搭著示波器勾波形比對  會更好

這類事情玩多了之後  哪種零件/線路架構  易對溫度敏感
會有些直觀的體會

网友:
對耶...我只會用熱風槍
沒想到拿氣槍來吹XD
我也有空普類撒 應該是要拉一條來工作桌了...

网友:
我...我..... 只會用吹風機

哈哈開玩笑的,這招一定要記下來受用一輩子,他的冷風似乎只是高壓空氣釋放因為空氣膨脹造成溫度下降,但也夠用了

网友:
冷風用皮老虎壓一壓就有了.......

不必找什麼專業工具....